倒车雷达的问题

楼主(2015-02-28):
原来安装的倒车影像,就一个后视。使用一切正常。后心血来潮买了个可视倒车雷达,接上后图像有时没有,有时有,有时会闪。以为接触不良,研究了很久。发现应该是雷达干扰。把后箱打开图像就正常了。或者盖上后盖,在摄像头上方放一张比扑克牌小的纸,图像又正常了。
问问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
要么雷达 要么后视 二选一

网友A:
是不是原配的线太细了造成压降严重。测量工作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配的线太细了造成压降严重。测量工作时电压。

雷达电源线吗?

网友:
倒车影像不是无线的吧,无线的和雷达在一起肯定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达电源线吗?

测量摄像头以及雷达端的电压,不是起端,末端电压看看是不是过低了。一般情况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这的是神了,不过这种可以试试用锡纸包住试试

网友:
看到过介绍,用倒车灯控制一只继电器,通过继电器触点由主电路供电。供参考。

网友:
没遇到过这类情况。

网友:
不会吧,我车这两种都有三年
没事

网友:
可能是倒车雷达供电不稳的原因 可以把电源直接接到倒车灯上面试试

网友:
试试加个小电容在末端!!!去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