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化石油气减压阀上面的盖子有啥用

楼主(2015-03-01):
液化石油气减压阀上面的盖子,盖子里面有个旋钮,可旋上旋下,这个是不是调节压力的?

如果是从减压阀出来的气体压力还是很大,导致燃气热水器在电池电量低时没法驱动电磁阀,(气体压力顶住电磁阀造成摩擦力变大),能不能通过调节这个减压阀的旋钮来解决?

谢谢。

楼主:
额,怎么没法编辑了,补个图,就是这个黑色旋钮

网友A:
  外部那个黑色盖子是防护盖,内部那个黑色的是调节出口压力用的,可用来调节出气压力。用一字螺丝刀就可以调节。

网友:
我拆开看过,里面就是一个橡胶垫,根据气压膨胀来平稳出口气压。这个黑家伙就是人为调节气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那个黑色盖子是防护盖,内部那个黑色的是调节出口压力用的,可用来调节出气压力。用一字螺丝刀就可以 ...

多谢版主,请问知不知道旋钮往外调时,出口压力是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请问知不知道旋钮往外调时,出口压力是变大还是变小?

  往外调是出口压力增大,反之减少。

网友B:
一般民用都设计好压力的,如果自己改大的话对灶具影响很大。灶具的寿命,氧气量损耗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这是个人见意。

网友C:
往里调压力增大,往外调压力减小,我把里面这个黑塑料玩意去掉了,在外盖上装了一根螺丝在外面就能调压力,刚灌了气的罐,这根螺丝拧在最外面,用一段时间往里拧一些,一直拧到底,就相当去掉了减压阀。这东西没那么邪乎,关键是别漏气。
这个我加了根长螺丝,随时都可以调压力,往里拧压力大,往外拧压力小,气快用完了把螺丝拧到底,就相当去掉了减压阀,能把气用的精光,别小瞧这点气能用一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民用都设计好压力的,如果自己改大的话对灶具影响很大。灶具的寿命,氧气量损耗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 ...

用在燃气热水器上的,电池电量低一点就没法启动气阀,所以这么考虑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里调压力增大,往外调压力减小,我把里面这个黑塑料玩意去掉了,在外盖上装了一根螺丝在外面就能调压力, ...

多谢,现在有底了,回头调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外调是出口压力增大,反之减少。

好的,偶做好记号后调下看看能不能达到目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偶做好记号后调下看看能不能达到目的,谢谢。

是的,可能我的记忆有误,因为我这里早已使用管道煤气,没有使用液化气了,没有办法验证了, 你可先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有底了,回头调下试试看

我以前也认为这东西不能动,实际没那么邪乎,它里面的那个眼很小,就算开到最大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键是不能漏气,漏气是不能控制,能控制就没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认为这东西不能动,实际没那么邪乎,它里面的那个眼很小,就算开到最大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键 ...

原来如此,多谢冲击波图文并茂。看这减压阀里有一密封膜,看来减压阀用久了也得及时更换,不然这密封膜老化啊。
偶那热水器里的水膜基本就是4-5年就得换一次,开裂了,没法启动。

网友:
有可以调节的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