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做的感应测电笔

楼主(2015-03-01):
老家里有一捆电线,有一根中间断了,但是不知断在哪里,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有感应测电笔就可以查出是哪里断了。查了下感应测电笔,电路很简单,自己做个吧。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本来想用坏的遥控器做的,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玩具汽车遥控器,这个正好,什么都有

本来想用坏的遥控器做的,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玩具汽车遥控器,这个正好,什么都有

遥控器反面,无视焊工

遥控器反面,无视焊工

反面装两节电池

反面装两节电池

天线做探头,靠近电源,指示灯亮了

天线做探头,靠近电源,指示灯亮了

离电源线1厘米的样子,不亮

离电源线1厘米的样子,不亮

半厘米时有一点点亮

半厘米时有一点点亮

网友:
灵敏度可以了,假设一个管子100倍,3个管子就是一百万倍,老猫那边有哥们做了个戒指,其实原理就是这个原理,我初八那天也如法炮制了一个,2个三极管的,当戒指,当手电,当测电笔都行的,如果想灵敏度高,第一级换成个3DJ6或者驻极体话筒里边的MOS管子就好了

网友:
给新同学加分鼓励

网友:
这样的测电笔有成品,要是做为测电笔一个三极管就行。电池也用不着南孚电池,两节AG5纽扣电池就能用两年以上。

网友:
n年前做过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前辈、童鞋支持和鼓励,还有两张图没发,接着发,有人说用不着南孚电池,是的,但是我这儿没有小纽扣电池,全是废物利用,到旧的电话机板上找了3个9014,一个几十欧的电阻,其他的玩具遥控器上全有,还有轻触开关,如果用的话,我没用。这东西我觉得灵敏度不能太高,太高了反而不准了,那一捆断线头我用它找到了相关不到2厘米。

完全靠近十分亮

完全靠近十分亮

测火线

测火线

测零线有一点点亮

测零线有一点点亮

其实还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量,交流档,靠近电源线时的电压

其实还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量,交流档,靠近电源线时的电压

离开电源线时的电压,区别明显

离开电源线时的电压,区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坛都是人才,我也做个备用

这个不花一分钱,确实做起来有成就感!

网友B:
记得10年前【电子报】就有了这电路。

网友:
楼主!做一款笔形款的会更方便!

网友C:
双芯线就不好搞了

网友:
鼓励新人发帖发好帖 发动手贴, 鼓励加分

网友D:
建议楼主加个开关,我以前做过一个,南方潮湿时常亮,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不过,耗费精力搞这个,我是不赞成的。
第一不美观,第二浪费时间和原材料,第三可以用数字表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芯线就不好搞了

就是双芯线其中有一根断头,只要把断头的那一根线接火线。另外一根空着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5-3-5 13:25):
但是如果是双芯屏蔽线,那真的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加个开关,我以前做过一个,南方潮湿时常亮,

玩具车遥控器上面有四个轻触开关,可以使用其中一个,我没用,正常里面也不放电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记得10年前【电子报】就有了这电路。

90年前后的电子报上已经有它了,9X年从地摊买的一个测电笔,里边就是俩3DG201相互嫁接的,接一个红LED,一个2M电阻,现在还有呢,就是电池早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90年前后的电子报上已经有它了,9X年从地摊买的一个测电笔,里边就是俩3DG201相互嫁接的,接一个红LED,一 ...

好像是河北的张道明老师------------哈哈。
近来在哪发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河北的张道明老师------------哈哈。
近来在哪发财啊----------------------------------。

真实数据见签名,倒是也姓张,

网友:
我有A28,一只就可以。

网友:
30年前做过,当时没电路板,是在青壳纸上焊接的,装载电笔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