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伸缩线圈调感单回路矿石机

楼主(2015-03-02):
使用直径0.44的漆包线在直径25毫米的塑料管上绕160圈,在60圈处抽头。
使用一根20米的天线,底线连接暖气片,那个接收4个台,低端效果好,高端有一些串台。

准备材料

网友A:
请问楼主:本帖参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本帖参赛吗?

回版主,发到这里了,就参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发到这里了,就参赛了

要明确表示参赛才行,因为有发到这里却不参赛的帖子,这类帖子将被转移到相应的版块去。
如果是参赛帖就请按要求在题目上加【参赛】标记,如果有这个标记便是明确的参赛帖,我便不用找你核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明确表示参赛才行,因为有发到这里却不参赛的帖子,这类帖子将被转移到相应的版块去。
如果是参赛帖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

谢谢!就是调谐比较慢,需要旋转很多圈。

楼主:
感谢怀旧1974坛友加分

楼主:
感谢hhyy99坛友加分

网友C: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很有创意!

谢谢朋友

网友:
信手拿来
虽然慢,但很准确,不会漏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手拿来,
虽然慢,但很准确,不会漏掉台

谢谢!如果用在再生收音机应该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用在再生收音机应该更好。

再生机用调感调再生,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生机用调感调再生,效果比较好,

过一段时间有时间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一段时间有时间做一下。

准备做什么形式的调感,?

楼主:
还是采用螺旋结构以达到精细调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采用螺旋结构以达到精细调谐。

很是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是期待

整理好房子就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