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X7 + 6V6 SE 胆机

楼主(2015-03-02):
这是小弟第一次做胆机,裝机後,开声一切正常,但發現以下一些问題:

在付上的电路圖上所標的数值,黑色為原作者設計数值,紅色的是我这台6V6 实測数值. 在供电回路及放大回路上与原作者設計数值有相差,

12AX7 这边1腳电压 跟原作者設計数值相差23V. 3腳电压 跟原作者設計数值相差0.2V这樣有问題嗎?是否正常?

6V6 这边3脚的电压与原作者設計数值有相差 达20V左右, 这樣有问題嗎?是否正常?

如果要修改,怎樣改?改那些电阻? 阻值改為多少合適?

最后先謝謝各位燒友指点!

网友:
这点误差是 元件的自身离散性、变压器、电压等内阻造成的,完全在正常范围内。 可以无视。

对于胆机来说,高于100V的电压误差20%、低于100V的电压误差15~10%,低于20V的电压误差10~5%是完全正常的,除了强迫症患者之外,无需做任何修改。

网友:
主要是电源电压较高造成的。其次楼主用的牛和原电路不同,原电路用乐潘S1001牛,初级阻抗5.5K,直流电阻400欧姆左右,其压降18V,楼主的牛初级压降只有12.7V。海版说过可以无视,我同意,当然前提是声音正常。原电路12AX7偏压小了点,可以把阴极电阻加大到1.8K,负反馈电阻也要适当加大。

楼主:
謝謝兩位版主賜教...再請教一下,这只12AX7 應設置在多少电压电最好声?

网友:
最好在12AX7的2;7脚各对地接一个470K左右的栅极电阻,可以减少电位器的接触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版主賜教...再請教一下,这只12AX7 應設置在多少电压电最好声?

声音好坏如何评价?电压高,曲线平直范围大,失真小。

楼主:
再次感謝白版主及各位朋友的回復及指導!!!!

我这台12AX7 一級推6V6 单端,现在一切正常,部份阻容改了一点. 如整流胆后的15欧5W电阻改為30欧15W Dale铁壳电阻, 15欧5W 發熱高, 改為30欧15W 后基本不熱而电压也低了一点約310V.

6V6的阴極电容現在用195uF , 交连用MIT 0.1uF 电容,在FE126n 音箱,低音效果也不錯. 我一般聽人声幔歌請各位建議可作那些改进......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白版主及各位朋友的回復及指導!!!!

我这台12AX7 一級推6V6 单端,现在一切正常,部份阻容改了一点 ...

耦合电容增大点,别的没事。

楼主:
海河版主,你意思是耦合电容太大逻是需要再大一点?謝謝!

网友:
阴极电阻360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
0.1uF耦合电容太大??

网友(2022-07-08):
引用 楼主:
0.1uF耦合电容太大??

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耦合电容只有0.01uf

网友:
没有人核算一下电压值?没想到明眉大眼的乐潘出的图也有如此疏漏。建议第一级屏阻还是用150K比较合适。

网友(2022-10-10):
我有一对乐潘的S1001输出牛,实测初极直流电阻420Ω,不同批次的有误差也不会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