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单管机练练手

楼主(2015-03-03):
各位坛友看我对单管各元件和工作原理的理解有没有错?想认真做台单管机练练手。

楼主:
图内红字是我对这电路的解读

网友A:
只装过锗单管机,不过看楼主的电路应该是对的,就是不知两只4148检波效果怎么样?书上一般都是一只2AP9和一只2CP10组合的,另外那只高频偶合电容C3用100P 容量小了些  最好用到510P至2000P之间为好,祝您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装过锗单管机,不过看楼主的电路应该是对的,就是不知两只4148检波效果怎么样?书上一般都是一只2AP9 ...

C2呢?能说说C2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C2呢?能说说C2吗?

我也只装过一个锗的单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C2呢?能说说C2吗?

C2只是起高频旁路作用的,容量大小对整机影响不大,我试过6800P到0.022都能用,那只C3的容量大小对整机灵敏度有很明显的影响,有的书上电路图上只标用100或200P, 我通过大量试验应证,200P左右也能响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您的高频管要有相当的贝搭值  而且很稳定 另外两只检波管必须也是性能相当好的,才能正常收音,我装第一台来复四管机时(2001年11月18日)这个C3曾用过0.01UF  这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装好听了半个小时,收音机就播报第二天(11月19日)凌晨有狮子座流星雨,果真到了凌晨二点半我和姐姐都背着被子到三楼楼顶看了一个多小时的流星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只是起高频旁路作用的,容量大小对整机影响不大,我试过6800P到0.022都能用,那只C3的容量大 ...

原来那天晚上是同在看流星雨。我跟我妹看几分钟就有十几颗刷过亮丽壯观。说C2提供高频回路,如果太大会将附近感应到的低频干扰也放大了。这里临街低压主线路出来的100HZ左右的干扰比教严重。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附近有没有发射电台,50里内没有的,可能是收不到信号的。 耳机先用普通的就行,就是声音小点。 由于我处有本地强台,做了一次,只能收这一个台,选择性很差。 后来改超外差了。

网友C:
增加下偏置电阻,减少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附近有没有发射电台,50里内没有的,可能是收不到信号的。 耳机先用普通的就行,就是声音小点。  ...

我就是要做单管,还要不加再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下偏置电阻,减少温度影响。

嗯,这个好。

网友:
C2是旁路电容,即L2高频信号一端接基极另一端通过C2加到发射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做单管,还要不加再生的。

我做的那个是加了 2822 功放的, 但是声音还是非常小。 没做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那个是加了 2822 功放的, 但是声音还是非常小。 没做再生。

供电电压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