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修旧利废自制大功率纯后级功放

楼主(2015-03-03):
“三羊开泰心常泰,平安和谐尽开怀”,值此元宵将到之际,给同学们拜个晚年吧。
六届大赛临近截稿,想来想去,还是把前几年制作功放的体会介绍出来,以便与大家共同提高。
有了好的音箱,还需要好的功放推动。在音响系统中,相对音源和音箱,功放是技术最成熟,且最容易自制的机器。其失真度、信噪比、动态等指标现在都已经达到臻于至善的程度,因此成为发烧友大展拳脚的舞台。
一,先讨论关于自制功放的几个关键点。
1,家用晶体管功放需要多大功率?
如果说需要200W,肯定多数人都认为太大了;如果说需要12.5W,应该不会有人说太大了。在8Ω负荷上得到12.5W功率,电压为10V。我们测量的是正弦波信号的平均电压,峰值电压只有√2倍,可音乐信号中包含的峰值电压是平均电压的好多倍。如果取4倍,应该不会感到很多。可10×4=40V的平均电压,加在8Ω负荷上,得到的功率就是200W。
用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分为50W、100W和200W的三台功放,同样工作在平均输出功率约10W的状况下,会得到明显不同的效果。如果希望在音乐高潮到来时仍能表现的气定神闲,那就需要不失真输出功率200W的功放。
2,关于电源变压器
功放可认为是换能器(交流电源能量输入,转换成音乐能量输出),要保证2×200W的功率输出,需要近千VA功率的电源变压器。寻找不但功率和电压合适,而且铁芯、铜线和工艺都要是高品质的电源变压器,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之一。订作需要数千元,关键是难以保证质量。我从故乡广播站报废的200W扩音机的中,拆出了一台C型铁芯的电源变压器,重量6.5公斤,次级有两个23V的绕组,导线截面6mm2。可惜只有一只。又从我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找到两只Z11冷轧硅钢带卷制的500VA调压器环形铁芯,用ø1.21无氧铜漆包线三股并绕出电压也为23V的次级。三个变压器的四个23V绕组串联使用,经桥式整流,得到±62V,功率不小于800W的直流电源。
3,关于功率管
为了分担输出电流和降低输出阻抗,需要多管并联输出,功率管的配对是难题之二。一百只新管,按5%的误差检测,也难以找到三、五对合格的管子。用新管同样的价格买了8对东芝拆机管。发现:同一台功放的拆机管,尽管用一般仪表测量的参数离散性可能比较大,可上机后测得的参数一致性却相当好。毕竟上机前经过制造厂的严格配对,又经过多年使用的老化,性能稳定。因东芝管在电流比较小时线性好,后来从朋友处又淘得十多对同类型管子,每声道使用了八对东芝管。
4,修旧利废,打造高性价比功放
自制机器,在追求高性能的同时,还要追求高性价比,才能获得足够的乐趣。
有了变压器和功率管,其他就比较容易了。利用闲置的Mingo(名高牌)50W分立件功放的外壳和部分电路板。滤波电容和散热器三百元从朋友处转手。基本没买新元件,全部费用加起来不到一千元。
二,外观
机器外壳(不包括旋钮、接线柱和地脚的)尺寸为430×360×180mm,净重30kg。
请看图片
从图中可以看到:上盖用铁网加高了8公分。底板用5毫米的铝平锅底加固,并利用环牛固定螺丝增加了一个支点,还用其作为整流桥的散热器。
(本人粮票有限,请同学们先不要跟贴,谢谢。)

楼主:
三,内部
1,整机布局对称,重量平衡。
本来就是几十年前的旧零件,装机后又使用了七、八年,未免灰头土脸。看图片可能比较失望,可性能一点儿也不打折扣。

楼主:
2,电源部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确够老的了!!

楼主:
3,主放大电路。

楼主:
4.主电路图

楼主:
四,调试
     电路并没有特别之处,设计计算就不用班门弄斧了。说说安装调试步骤、方法和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1,开机延时启动电路。
     机器组装完成试机,入户空开跳闸。开始怀疑变压器初级短路,后发现启动电流太大。增加电源电路图中由R1、J1和C1组成的延时启动电路。R1由10只4Ω/10W水泥电阻串联组成,C1决定J1延迟吸合的时间,5-10秒即可。
       今天上不了图了,明天继续吧。

楼主:
补上一楼的 图

经第一 此修改的电源图,后又经修改。

经第一 此修改的电源图,后又经修改。

包裹内是十只4欧姆10W水泥电阻。上面是继电器和延时电容

包裹内是十只4欧姆10W水泥电阻。上面是继电器和延时电容

楼主:
2,        中点电位调整。
一般功放输出中点会有10-30MV的直流电压,为使中点电位为0,此机在差分对管的发射极设置了100Ω的平衡调节多圈电位器。如果电位器调到头,中点电位仍不能为0,不能通过增大电位器阻值来解决问题,要重新配对差分对管。
该级使用红色发光二极管作为恒流源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为1.8。(1.8–0.7)÷0.68÷2=0.8MA,要在此电流下选择放大倍数误差不超过3%的差分对管。因为是同极性管,又只要一对,应该不是难事。
3,        静态电流调整。
偏流调节电位器设置在控制管的发射结回路里,当其日久发生接触不良等故障时,D2061饱和,不会造成偏流失控的严重后果。为防止过热损坏,D2061并联了安装在散热器上的65℃热继电器。
调节200Ω电位器使每只功率管的静态电流为20ma,其发射极电压为4.4mv即可。如偏差为5%,尚可容忍,如达到10%,必须换管。
4,正负电源电压平衡的调节
在机器进入静态工作状态时,检测正负电源电压的对称性,如误差超过0.1V,需要改变环形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进行平衡调节。次级增加一圈,电压约增加0.4V;初级增加一圈,电压约减小0.05V。
5.工作状态监测及输出电压显示的调节
输入1K音频,调节信号强度使输出电压为10V,再检测功率管射极电压,如有误差达到10%的也要更换。
此时调节显示电路(图纸略),使五只发光管都亮。
6.增加电源泄放及指示。
四只美产总容量88000μ的主滤波电容中储存了巨大的能量,往往在关断电源进行操作时造成损失,或者把斜口钳烧出缺口,或者危及功率管的安全,因此必须增加泄放电阻及指示二极管。
7.功率管的保护
同学们注意到图纸中功率管集电极那只1Ω/1W的电阻了吗?那是机器调试中功率管的保护神。
机器调试中出现意外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旦出现意外,保险丝根本不起作用,滤波电容中储存的巨大能量将使功率管难免灭顶之灾,所有使不少烧友视为畏途。
我多年来采用此措施,烧坏了一包(200只)电阻,功率管安然无恙。可在最终调试完成后拆去此电阻。

三只发光二极管,中间是泄放指示,两边是左右声道恒流稳压兼指示

三只发光二极管,中间是泄放指示,两边是左右声道恒流稳压兼指示

左一电源指示,右边旋钮上是保护指示,中间五只输出功率指示。

左一电源指示,右边旋钮上是保护指示,中间五只输出功率指示。

楼主:
五,性能测试
条件简陋。只有音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两块万用表和代替负荷的大功率电阻。下面给出的是机器完成校声后的测试数据。
1,        静态输出直流电压
数字表200mv档,显示在2mv以内。
2,        静态输出交流电压
当输入端短路时,使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到输出噪声电压,贴近喇叭可听到轻微的哼声。
当输入端开路,机内使用不带屏蔽的信号线时,输出噪声电压约2MV,距离喇叭10公分以内可以听到交流声,
3.频响
输出并联负荷电阻、示波器和指针万用表。指针表测量输出电压为10V,改变信号发生器频率,10HZ-40KHZ基本平坦。
高端转折频率与BGI基极的低通电容和BG5集基极间的反馈电容的容量有关,容量越大频率越低。容量太小可能引入干扰或自激,40-50KHZ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频率。
4.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
这是功放最主要的指标。仪器连接如第3项,
输入音频1KHZ,示波器监视波形不削顶,指针表测量交流电压为41V。
W=V2÷R=41×41÷8=210W。
5.信噪比
不低于86DB。

楼主:
六,校声
      好的指标是功放好声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只要指标好就一定有好声音,那就太容易了。事后说起来就是几句话,因为要经过反复试验,实际用在校声上的时间,和制造机器的时间差不多。
      功放试音,虽然功率很大,但高音干硬,低音朦胧,并不好听。有朋友认为:大功率功放阻尼系数太大,喇叭自由度太小,大概就是这个声音。
1. 经过分析认为,低音朦胧不是阻尼大了,而是小了,要从减小线路电阻入手来改善低音。
(1)电源线从桥堆就是双线出来,经滤波电容分别去左右声道功放板。既增加了导线截面,又减小了中间焊接接头的电阻。
(2)从罩壳中取出保护继电器,机内喇叭线直接焊接到继电器触点上,消除了原来细引线带来的电阻。
(3)从茹贝尔电感引线到功率板后一分为二,使16只功率管射极电阻都直接焊到这根线上,中间没有接头,从而减小大电流回路的阻抗。
经过以上处理,低音果然清晰了,也厚重了。

进出桥堆都是双线

进出桥堆都是双线

到滤波电容后分别去左右声道功放板

到滤波电容后分别去左右声道功放板

带罩壳插座式继电器

带罩壳插座式继电器

继电器内原引线

继电器内原引线

机内喇叭线直接焊到继电器触点上

机内喇叭线直接焊到继电器触点上

网友B:
工艺不敢恭维。调试设备还不错

楼主:
2,线材对声音肯定有影响,但如果认为越贵的线材声音就越好,那就太简单了。必须搭配合适才会有好声音。原来直流部分的正负电源线和地线,全部使用的是同一种进口镀银线;机内从信号插孔到电压放大板的信号线,用的也是进口镀银屏蔽线。分析认为,使用了这么多镀银线是中高音干硬的原因。
(1),把从变压器中心点出来的地线,换成普通纯铜线。
(2,)把机内信号线换成金宝纯铜线。
更换线材后效果明显,中音厚润,高音清脆了。虽然没有带屏蔽的信号线交流声大了一些,还不影响欣赏音乐。
3.声音还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眼睛盯上了机内唯一的耦合电容,尽管此前已经使用了进口名牌10μ/50V电解电容,这支电容对声音的不利影响是明显的。
分析认为。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必须在两端有直流压差的电路中才能保持较好的工作状态,而此机耦合电容两端并没有直流电压。假如正向信号到来时,加到电容上的电压极性与电容极性相同,那么反向信号到来时,加到电容上的电压极性就必然与电容极性相反,这样电容就不能很好的工作。
这支电容必须使用无极性电容。
试用过不同品牌的无极性电容,声音各有不同,体积硕大的电容还会引入交流声。反正前级有耦合电容,最后干脆取消了这支电容,让功放出来的是原汁原味的声音。
这台功放校声完成后,曾与力士、驾士等多台万元以上的进口功放PK,除音色各有特色外,难分伯仲。
七,注意事项
大功率功放是喇叭杀手,使用时必须十分小心。
我曾因一次非法关机和一次转换音源时忘记关小音量,分别烧断丹麦产“威发牌”10寸低音喇叭音圈的两根内引线。
作业完成,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敢恭维。调试设备还不错

有人看珠子,有人看盒子。谢谢关注。

网友D:
修旧利废,并且声音与力士等多台万元机PK,高手的DIY精神值得赞扬!特别是制作经验值得参考!从功放的基本要求、制作调试、技术指标的阐述都时分到位,可见功底之不凡!好帖要顶!

网友C:
收藏了,感谢楼主发这些技术型很强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确够老的了!!

本来就是修旧利废,让老元件继续发挥作用。还要取得很好的效果。谢谢关注。

网友E:
整机不太协调,相对巨大的牛和输出管,前级薄弱,小塑封管,16分之一w电阻。走线零乱,对交流声抑制如何。

网友F:
我也搞不明白,本来一只电阻能搞响的东西,一些成品是电路中非要用好几只三极管,稳压来这做,本来5只管子就能响的,非要搞到50只,用个2822不行么?

网友G:
开机需要预热吗?东芝管声音中肯耐听,但发现部分用东芝管的功放电路,开机几分钟声音真难听,含糊不清,高频沙哑、低频沉闷,需要过几分钟以后声音才能回到正常,越是开机时间长,声音越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敢恭维。调试设备还不错

电压放大板偷懒,利用原机板改装的,是不太好看。电流放大部分搭桥的效果要比电路板好,至于走线,扎起来会好看一些,但声音不一定好。
谢谢你的意见,本人确实比较注重实用,而忽视视觉感受。希望提供进一步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旧利废,并且声音与力士等多台万元机PK,高手的DIY精神值得赞扬!特别是制作经验值得参考!从功放的基本要 ...

有人只匆匆浏览一些图片,难得花时间读文章,而且看出了门道,可见能力与积分并没有必然联系。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了,感谢楼主发这些技术型很强的文章,,,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应该能听出水火风核太阳能煤电来

不懂技术又烧坏脑子的人才会说那些话,与机器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搞不明白,本来一只电阻能搞响的东西,一些成品是电路中非要用好几只三极管,稳压来这做,本来5只管子就 ...

正常人一个MP3播放器就都有了,搞这些机器的是病人,是“发烧友”,而且是热度很高的发烧友。你是正常人,所以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机不太协调,相对巨大的牛和输出管,前级薄弱,小塑封管,16分之一w电阻。走线零乱,对交流声抑制如何。

前级电路是比较简单,但并不需要大功率。不同信号的电线扎在一起才容易产生不良耦合而降低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机需要预热吗?东芝管声音中肯耐听,但发现部分用东芝管的功放电路,开机几分钟声音真难听,含糊不清,高 ...

开机就能工作,但等机器热平衡、热稳定后声音会更好一些,因为机器是在热稳定的状态下调试各工作点的。

网友I:
管子好,我也有两对在推我的10寸低音炮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修旧利废,并且声音与力士等多台万元机PK,高手的DIY精神值得赞扬!特别是制作经验值得参考!从功放的基本要 ...

能看出门道的都是高手,不在积分高低论英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能看出门道的都是高手,不在积分高低论英雄。

谢谢褒奖!楼主文章一个最大特点是平时无华却内容厚实,看得出基本理论功底很强

网友E:
楼主很自信啊,听说过水桶理论吗?所谓协调,就是各部分的水平要差不多,否则水会从较短的部位流出去,其他高很多其实是浪费。

网友K:
其实按楼主的计算方法。。。
功率12.5w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0.5W就足够了。

网友L:
功夫不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褒奖!楼主文章一个最大特点是平时无华却内容厚实,看得出基本理论功底很强

上千人围观,真正看出门道的没有几个,再次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子好,我也有两对在推我的10寸低音炮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自信啊,听说过水桶理论吗?所谓协调,就是各部分的水平要差不多,否则水会从较短的部位流出去,其他 ...

不清楚朋友的意思,是说相对音响系统这台功放的功率大了,还是指这台功放某个环节有短板,还清不吝详细指教。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按楼主的计算方法。。。
功率12.5w是非常大的。。。。

听收音机,0.5W足够了,听矿石收音机,0.5MW都够了。可听音响,额定12.5W功率就太小了,玩发烧音响,功率储备当然是大一些的效果好。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功夫不浅。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能看出门道的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

前人经验,仔细体会,起码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老烧,理智的老烧。非常值得学习的装机,调试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谢谢分享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写。。。。。。。。。。。

像写什么?请继续。

网友P:
   高人,这个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P:
高人,这个要顶

谢谢你的关注和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知是赞还是弹,小心被班主扣分。

网友R:
不知道听起来指标如何?

楼主(2015-07-10):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听起来指标如何?

与万元左右的二手名牌功放不相上下。谢谢元老关并加分鼓励。

网友S:
非常值得学习的装机,调试经验。

网友T:
工艺不敢恭维、不过听楼主校音后感觉好些了

网友:
不太整齐,工艺一般

网友(2015-08-21):
我就一小白,纯粹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S:
非常值得学习的装机,调试经验。

谢谢你的赏识。看热闹的比较多,真正认真看,又能看出门道的不多,你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工艺不敢恭维、不过听楼主校音后感觉好些了

修旧利废,一把电钻在阳台上搞出来的作品,只能将就看。听声音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网友(2015-12-01):
楼主是要把房子搞塌吗

网友U:
好家伙!功率够牛的,房子不结实还不行吧;佩服敢想敢做啊;

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家伙!功率够牛的,房子不结实还不行吧;佩服敢想敢做啊;

顶!顶!

正常使用输出功率十几W就够了,可有没有足够的功率储备,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样的贴看着是一种享受,不仅仅学到东西啊。

谢谢你的赏识。

网友W(2016-01-28):
厉害厉害  在看了帖子感觉在大功率分立功放的调试方面学到很多(尤其是那只1欧1W电阻)!向前辈学习

网友:
包括最后的校声环节 学到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W:
厉害厉害  在看了帖子感觉在大功率分立功放的调试方面学到很多(尤其是那只1欧1W电阻)!向前辈学习

那是我的调机密籍,都无私的奉献出来了,可惜看懂的不多,你算是有心人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的调机密籍,都无私的奉献出来了,可惜看懂的不多,你算是有心人了。加分鼓励。

谢谢前辈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