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3380E 液晶电视非硬件性损坏花屏处理一例

楼主(2015-03-03):
       昨天下午接到朋友电话求助,说店铺接修一台TCL L32F3380E 液晶电视机主板坏,因客户要得急一直在店铺等,请我过去帮忙看看。
      电视是从别的店铺转修来的。下班到朋友店铺拆开机壳,首先测量各组电源正常,再测主板电源不工作。初看主板有几处被上家修过,仔细看主板电源部分, Q001电源场管、U001、U007等电源管理芯片被换成普通运放了。

      查资料得知该主板芯片型号,逐一换下后通电开机,液晶屏点亮。接DVD信号声音正常,图像花屏如图。这时店主朋友对客户说主板还需要时间作进一步检修一时修不好将客户打发走。客户等了一下午看到电视维修到这种情况,表示理解。

      客户走后,进一步测量主板与逻辑电路各分支电压无异常,手摸各芯片温度也正常。分析问题可能有两种:一是
主板或逻辑板有轻微硬件故障,二是主板数据问题。本着先软后硬的维修步骤,用遥控器点菜单输入密码进入工厂调试模式:点菜单 ——2点对比度——输入 9705。将“Project ID”调成“096”后保存退出菜单,关机重启电源,电视画面恢复正常。

网友:
典型的屏参故障

网友:
长虹有一款机芯也是经常跑屏参

网友A:
这种贴片基本都是场效应管 看外部电路也不想运放环境啊, 也亏得出这些人大胆装运放上去。

网友B:
TCL电视怎么变熊猫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是EV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L电视怎么变熊猫了?

熊猫EVD ,

网友:
tcl主板数据问题,屏参常乱

网友:
又是tcl,无语这质量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273780745
这个会不会有软件问题?

网友:
帮顶一下,留个记号

网友(2015-09-23):
这和通用板的一样容易跑屏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片基本都是场效应管 看外部电路也不想运放环境啊, 也亏得出这些人大胆装运放上去。

这些人就是不学习,不看书,唯一的就是盲目的胆大。

网友:
涨知识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2015-11-23):
看见小八脚外形相同就换上去,这类修理师傅是不是别人羊角天线坏掉了找两根筷子插上去就算完事?胆子大的人什么都能做出来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