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福禄克F15b+的问题吧!

楼主(2015-03-03):
选择三个档位测试半波DCV(串联一个二极管)结果如下:

1. AOTU:35.73

2. Manual:35.69

3. Manual:101.2

楼主:
福禄克给出的不能跳档的理由如下图,自动挡测试不能跳转,但是为什么我用手动挡测试还有数值显示呢?应该显示超量程O.L才对啊!估计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存在吧!这款表很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禄克给出的不能跳档的理由如下图,自动挡测试不能跳转,但是为什么我用手动挡测试还有数值显示呢?应该显 ...

说的很明白,买高端表解决此问题!

网友:
可以跟福禄克弄个F117玩了

网友:
这样测有何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禄克给出的不能跳档的理由如下图,自动挡测试不能跳转,但是为什么我用手动挡测试还有数值显示呢?应该显 ...

福禄克已经送你一块表了,见好就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福禄克给出的不能跳档的理由如下图,自动挡测试不能跳转,但是为什么我用手动挡测试还有数值显示呢?应该显 ...

       前段时间我也有买个F15B+玩玩,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个FLUKE115,加上我也有一个跟15B用同样芯片的优利德UT60E的万用表!也不会出现你这个现象哦!
       看来还是不要买福禄克的低端万用表好!用同样的价钱再找找台湾产的万用表玩玩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已经送你一块表了,见好就收吧。

哈哈,为什么买这款表,至少手动挡还能测准确,帮朋友买的,福禄克质量还是可靠的,同事向我咨询,凑合用吧,你知道人家表有问题还买再找茬,这就不好了,不厚道,做人不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也有买个F15B+玩玩,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个FLUKE115 ...

主要这款表太不成熟了!问题太多,按照福禄克给出的解释,手动挡测试应该不存在跳档问题的,为什么还是显示错误值呢?

有时候想想,还真不如指针表好了,因为简单,所以准确,数字表电路复杂了,有时候反而出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种测试意义又是如何呢???

当然有意思,没意义的事谁去做!

看下图黄色区域的电机抱闸整流桥就是好的例子,测这个就测不准,显示读数偏差大,导致误判断!所以演变成用二极管测,用二极管测只是一个模型而已,结果不变,这就是我在一次维修中影响我判断的一个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意思,没意义的事谁去做!

看下图黄色区域的电机抱闸整流桥就是好的例子,测这个就测不准,显示 ...

没想到这个bug还会有这样的影响!!

网友:
半波整流很常见,这该是个召回级别的缺陷。

网友D:
我的15B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5B没这个问题

F15B、F17B确实没有这问题

此问题涉及型号如下:F15B+、F17b+、F101、F106、F107都是新出的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