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萨特b5的磁带机怎么连接cd播放器阿,新款的cd或者dvd可以接吗

楼主(2015-03-03):
我看见那上面有cd的字样,问了百度说是可以接cd播放器,怎么弄阿,如果接了cd,喇叭也要升级吗

网友:
上个图看看 是哪款

网友:
磁带机都是通过控制线接多碟换碟箱的

网友:
外置碟盒的   只是一个卡带托头

网友:
看尺寸能否重新放下个CD机,如行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