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短波天线的疑问

楼主(2015-03-03):
各位坛友好,经常看到早期的晶体管收音机短波天线线圈,是和中波一样的,都是用漆包线在铁氧体磁棒上绕制的,后期生产的就没有这个绕在磁棒上的线圈了,而是用了一根拉杆天线,请问责是怎么一回事?两种天线哪一种效果好?

网友A:
磁棒天线和拉杆天线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哪个好哪个差。
所谓拉杆天线,内部与其相连的其实也是个小型磁棒天线,只是磁芯很小而已,与你所说的普通短波磁棒天线结构和原理都类似。
不知玩过车机没有?车机上,就是中波也用拉杆天线了,内部也对应有个小型中波磁棒线圈,外观就和普通中周那样子,很小。和普能中波磁棒线圈一样,在中周磁芯大小的磁芯上同样绕有初级和次线圈,还有天线线圈。
现在回到短波上来。
早期短波广播频率比较低,一般只有2.2MHz——12MHz,而且还常分为两个波段:2.2MHz——6,6——12MHz。
这时普遍采用短波磁棒天线方式,和中波磁棒一样。
后来短波机接收频率提高了,最高频率到了18MHz,再后来到了22MHZ,现在已到了近30MHz。
但短波磁棒到12MHz时,高频损耗就已经很明显了,最高也只能用到18MHz,为了提高收音效果,早期收音机也有采用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来辅助收音的。
中期有的机型就采用了折中方案,短波1频率较低,采用普通磁棒天线,而短波2则采用拉杆天线。
个别机型18MHz仍然采用磁棒天线,但同时接有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口来辅助。
后来的机子高端频率太高了,为了保证收音效果,减小体积和重量,短波1和2就都用拉杆天线了。
拉杆天线方式一般用于频率较高的波段效果好。
在日常中,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会儿短波广播,6MHz附近的广播,而且喜欢用有大型短波磁棒天线的机子收听,在这样的低频段,短波磁棒天线效果非常好,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都很好,而且不用外接天线,信号就很强了,这在雷雨天是很方便收听的。
但在正午前后,听15MHz——18MHz,或21MHz的广播,单纯磁棒天线的机子就不行了, 只能用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了。
总之,低频段,短波磁棒天线效果好;高频段,采用拉杆天线效果好。
采用磁棒天线(磁性天线)时,用输入的电场强度来表示灵敏度,单位是毫伏/米(mV/m),采用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时,用天线端需要输入的高频电压来表示灵敏度,单位是微伏(μV)。这是灵敏度的两种表示方法,二者单位不同,在数值上不能直接比较。
现在的短波比中波干扰要小得多,还是很值得一听的。

网友:
后期用比磁棒小的中周代替了,因为频率比中波频率高,所以体积缩小很多,不像用磁棒占空间,多出来的空间用于多波段设计,短波用拉杆天线耦合到天线中周比用磁棒接收灵敏度要高,其实磁棒线圈形容加感天线,其转换效率都是很低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收音机接收灵敏度指标看的出来,中波都是毫伏/米为单位,短波用拉杆可以微伏/米为单位,所以短波拉杆接收灵敏度可以做高点。

网友:
全面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天线和拉杆天线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哪个好哪个差。
所谓拉杆天线,内部与其相连的其实也是个小型 ...

非常感谢老师不怜赐教,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与拉杆天线相连的确实是一个类似于中周的东西,只不过没有像中周那样的外壳,这一点与早期的电子管扩音机的收音部分短波频段的天线线圈很像,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短波频段的外接天线可不可以用拉杆天线,若果可以大体需要多长的拉杆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不怜赐教,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与拉杆天线相连的确实是一个类似于中周的东西,只不过没有 ...

都是互相交流,相互为师,不必客气。
无线电信号接收用的外线天线,其最佳长度是由该信号的波长决定的,大约为其波长的四分之一。
波长和频率成反比,即频率越低,波长越长;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来看一下电子管收音机的高频端,接近18MHz处,这里波长大约为16米,那么外接天线大约4米左右为最佳。所以一般电子管收音机都拖一根几米长的天线,这样收音效果才好。但这个要求并不严格,一般有两三米效果就不错了。
而低端呢,比如6MHz左右,其波长大约为50米左右,按理论讲需要十多米长的天线,但一般很少有人接这么长的天线。普通用,在电台信号好的情况下,天线短一些也能满足收音需要。
现在,您自己就明白了,电子管收音机用拉杆天线,没问题!
但为了提高效果,尽量用长一些的拉杆天线,比如老黑白电视机上的那种,一米三或更长一些的优质天线。但这种拉杆天线一般不超过一米五,实际收音效果有时可能不如原有的两三米长的拖线。
这时你可能产生疑问:那半导体的短波拉杆那么短,至少不是很长,怎么解释?
半导体和电子管同是接收机,也没有特权,用这么短的拉杆,只果因为缩小体积便携的要求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好在短波电台多,可选择范围大,一般不影响收听。因此,很多半导体都有外接天线插口,虽然真正懂得并使用的人不多。

网友:
记得2.2MHz——6叫中短波,才用短波磁棒天线的,大型便携晶体管收音机分别用两根200mm磁棒天线的,效果确实很好,短波的更高频段也用拉杆天线的,一些小型的便携晶体管收音机就用两段磁棒(短波磁棒\中波磁棒)接成一根的,不如只用中波磁棒短波用拉杆天线的。

网友:
一种磁棒天线叫“中短波天线棒”,外面是墨绿色的,如下图,大家对它了解么?如使用频率之类。
下图中的合格证上“中”字是用笔添上去的(我在网上找的图片),而我有张合格证,它上面的“中”字是和后面的“短波天线棒”几字一样都是印上去的,所以可以肯定这种天线就叫中短波天线。

网友:
拜读了。。。长点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互相交流,相互为师,不必客气。
无线电信号接收用的外线天线,其最佳长度是由该信号的波长决定的, ...

中波不用磁棒时,感觉不行,收音效果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波不用磁棒时,感觉不行,收音效果很差。

玩过车机吗?
车机就不用普通的大磁棒天线,而用拉杆天线,它的天线线圈和普通中周外观一样,连屏蔽罩都有,和拉杆之间的导线都用屏蔽线,这是因为车内自身电磁干扰太严重。
但质量好的车机在车内收听,中波效果也不错。
一些高档音响的收音板,有时也不用大磁棒天线。
早些年,那时数调机还很稀罕,我就玩过一个数调板,功放记得好象是TA8238,比较好的一套数调板。
它的中波天线线圈就是中周那样有屏蔽罩的,倒是没有拉杆,天线是一根很粗的屏蔽线。
后来为了提高中波效果,我把它的天线线圈拆了,恢复了普通磁棒天线,磁棒用20CM的,结果效果大增,灵敏度好多了,听中波太爽了!
确实,感觉中波用磁棒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车机吗?
车机就不用普通的大磁棒天线,而用拉杆天线,它的天线线圈和普通中周外观一样,连屏蔽罩都 ...

车机没有玩过,但可以想象,汽车的中波收音一般是在室外,所以它用天线收音效果要好于室内,它不用磁棒也是不得已的,因为车内都屏蔽了,用不了磁棒。但如果是在住宅内收听中波,还是用磁棒效果最好。我家客厅有一台AV,也是没有磁棒的,中波收音根本没有法听,怎么拉天线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