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验证】发一个仿真通过的1.5V供电的3管ESR指针表外挂!欢迎指点。

楼主(2015-03-03):
      以前一直用运放做ESR表,最近重新捡起模拟电路分立件电路,就画了这个三极管的ESR电路。画的时候想的是尽可能少的原件,测试电压控制在200mV以内。供电电压最好用1节7号AAA或者5号AA电池,这样可以做的体积非常小。

电路图:

电路工作原理:
        Q1和Q2构成100KHZ正弦波发生器,其中Q2和T1驱动测试负载。Q3和外围电路构成交流毫伏电压测量电路,T1输出的测量信号幅度为150mV左右加到被测电容Cx和R3上,通过测量C3的电压,来匹配万用表电阻表盘值测得ESR值。

原件参数:
       仿真的时候,所有电阻、电容、电感都是用的常用值。Q1和Q2用9014,放大倍数40-100即可。Q3用9014D,放大倍数1000左右的最好。
       L1是振荡电感,可以用成品电感,自己绕的话,可以用0.2-0.5mm漆包线在节能灯磁环绕10-15圈,为保证震荡频率,建议绕之后测量下电感量。或者起震后测振荡频率,并调节C1的容量,使震荡频率在100KHZ。
       T1是变压器,初级用0.3-0.5漆包线绕20圈,次级用0.5漆包线绕6圈。节能的磁环一般是铁氧体磁环,节能灯磁环一般是T6*4*3或者T10*6*4铁氧体磁环。
       L2电感可以用成品电感,自绕用节能灯磁环(通常是T10*6*5)0.2-0.3mm的漆包线绕80圈左右即可。
       D1和D2用2AP9或者1n60点接触(玻璃封装的一般是)的二极管。
       R2和R4依据实际情况定,调整R2的值在10K-200K之间,使输出的波形不失真,其实如果不考虑失真度,该电阻可以直接用导线取代,电路依旧可以震荡,只是波形失真比较厉害。
       Rx是仿真的时候模拟变压器感抗的,实际电路应该可以去掉不用。
       C1是震荡电容,用10n的涤纶电容或者瓷片电容均可。
       C2是耦合电容,0.1uF到1uF的涤纶电容或者CBB电容都可以。
       W1是指针表调零电阻,选用1K的万用表调零电阻即可,或者1K的线性可调电阻即可。
调试方法
       振荡电路:R1起到部分稳幅的作用,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去掉直接短路。R2是调整波形失真用的,要求不高,也可以去掉(R1和R2只能去一个)。(需要实际测试,仿真的时候去掉是可以起震的)。震荡频率由L1和C1决定。
       整流电路:电路设计的时候,CX电容短路后R3上的电压大概是150mV,落在表头上的电压大概是300-500mV左右。如果电压太高,降低R6和R7的阻值,或者增加R5的阻值。
       测量电路:因为用了变压器隔离,测量的时候不需要隔离电容,但是CX两端仍需加保护二极管如1N4007。R3为中值电阻,需要和万用表欧姆档X1的中值匹配,500型是10欧姆,MF47是16.5欧姆。请自行修正该值。
       测量时使用50uA或者250mV档位,短路cx位置,调整w1,使表针满度。即可开始测量。

补充内容 (2015-3-22 17:10):
原帖已经不能编辑,此楼作废。

补充内容 (2015-3-22 17:26):
此贴结贴,有兴趣的朋友移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321-1-1.html,已完成实物制作。

网友A:
看来也是不错的电路。你这是仿真电路?实际做出来了用过吗?能直接用100UA或50UA表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也是不错的电路。你这是仿真电路?实际做出来了用过吗?

呵呵,都写了是待验证,在老家没事画的,仿真通过。等回郑州搭建测试。

网友B:
      仿真器无法知道您想要的结果,那就是严格吻合直流欧姆表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无法知道您想要的结果,那就是严格吻合直流欧姆表刻度。

呵呵,好吧。

网友:
   实践一下不难,难的是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
这个电路还有待遇实验后再看看仿自作一个。

网友:
收藏一下。谁实际做做看看怎么样

网友C:
这个表头放大器没有线性化补偿,与原来的欧姆档恐怕重合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头放大器没有线性化补偿,与原来的欧姆档恐怕重合不了。

是线性的。Q3的β足够高的时候,放大倍数由[R7//(R6+表头内阻)]/R5确定。负反馈电路规避了二极管的线性区。不过对于5mV以下的信号,线性较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线性的。Q3的β足够高的时候,放大倍数由[R7//(R6+表头内阻)]/R5确定。负反馈电路规避了二极管的线性区 ...

           有几点疑问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实践验证过了是吗,1000倍的管子你手里有吗,放大器放大倍数计算方法有出处吗,二极管的非线性区如何避开的。接近200mV输入时三级管不会截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点疑问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实践验证过了是吗,1000倍的管子你手里有吗,放大 ...

回答您的问题:

1、验证过了吗?

答:还未验证,所以发到这个区了,标题就是待验证,和大家交流的。不过两个电路分开的,以前做过。

2、1000的管子手里有吗?
答:手里没有,所以仿真的时候用的是400倍的管子,400倍的管子很常见,手里很多。1000倍的9014D,貌似也不难买。您的电路用的不也是1000倍的,相信您能买到,我应该也可以的。

3、二极管如果规避线性区?
答:二极管参与了反馈电路,反馈电路抵消了二极管的非线性区。

4、输入200mV会截止吗?
答:如果检波是1:1输出的话,不会。

附件:
3和4问的仿真图,参数设置为电压表显示和输入信号1:1,实际放大倍数为1.42-1.6倍之间。
50mV信号输入,仿真结果
100mV信号输入,仿真结果
150mV信号输入,仿真结果
200mV信号输入,仿真结果

网友D:
楼主若能把他与数字万用表毫伏档配合变成电池内阻测试仪利用率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若能把他与数字万用表毫伏档配合变成电池内阻测试仪利用率就高了。

谢谢关注,你看看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2#pid1082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