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等场管专用烙铁

楼主(2015-03-04):
看坛内坛友们玩3DQ等场管矿机,玩得热火朝天,
而我一直玩怀旧仿古,虽有心早想加入3DQ队伍,可考虑到3DQ娇嫩,而不敢下手。
最近感谢坛友老乡laoniu556 ,送我3EQ、FI,、耳机、方铅矿,黄铁矿等。虽还在途中,所以我得赶紧作好备战工作,要不,会让老乡失望的。

玩3EQ等场管矿机,首先要消除烙铁和人体静电,才能保证场管的安全!才能保证矿机顺利的装成!

过年时朋友送我孙儿一件加多寳,该饮料亮是用0.1MM铝片做成,我想把它剪成一定形状,然后把它与烙铁头和手柄联在一起,再外接地线,烙铁与人体静电就可同时解决了,何乐而不为之!

说干就干,花了近二小时,3DQ等场管专用烙铁终于改制成功!

现与大家分享,从安全与技术欢迎老师们拍砖

网友A:
小心漏电!

网友B:
俺做的准备是把烙铁挫尖,裸焊。再不焊就对不住李版哦。开工了!

网友:
俺抄着烙铁就焊3EQ,已经焊好了,只是量了几下,电阻越来越小,该不会被击穿吧,目前生死未卜。比FI电阻还小啊,菩萨保佑没击穿。摸G极,这家伙还蛮激动,变化比FI大,估计效果比FI好。

网友C:
3DQ好焊,没事的,不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DQ好焊,没事的,不爱坏

是啊,很容易焊好,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B:
您那儿是大城市,信号比我这好多了。希望快点装好机子,我好学着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做的准备是把烙铁挫尖,裸焊。再不焊就对不住李版哦。开工了!

老兄谢谢您!
您所送的零件10分钟前收到,我看后十分高兴!
3EQ好小啊,我改的烙铁头太大了,要改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很容易焊好,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哈哈,我是和尚拜外母,头一回呀!还不知道怎么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儿是大城市,信号比我这好多了。希望快点装好机子,我好学着做啊。

我打算花两叁天时间选图和练焊接基本功,争取一周内出成果。
到时共同交流学习心得,分享快乐和幸福

我这本地信号比较强,能收两台,中国之声和湖南台;
也许我玩的是单回路和140-1双回路(140-1经典线圈,是1971sam坛友送的)其它台还未收到,选择性差,弱信号都被淹没了。

楼主:
谢谢老矿友斑竹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和尚拜外母,头一回呀!还不知道怎么焊啊!

先在敷铜板上搪一层薄锡,照3EQ的样子用小锯片划开线路板,放上3EQ,用小起子压住,烙铁照着一边的两个脚各点一下,另一边照样就成了。很简单的。怕没焊好就用放大镜检查一下补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漏电!

漏电有可能,但可能性我认为较小,因为烙铁即使不改也存在同样隐患,改后并没有破坏原有结构,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Q好焊,没事的,不爱坏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敷铜板上搪一层薄锡,照3EQ的样子用小锯片划开线路板,放上3EQ,用小起子压住,烙铁照着一边的两个脚 ...

哇,好经验到时我按您的方法先练练

我平常戴150-200度的花睛上网,为了迎接您的3EQ贵客,特配了副350度花晴

网友D:
3DQ皮实的很,焊接过50多个,从来没有损坏的,只是烙铁要尖点,眼神要好点。另外,3DQ很耐用,为了防止天线生锈,有一台矿机常年接着,春夏秋冬,风雨雷雨,3DQ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好经验到时我按您的方法先练练

我平常戴150-200度的花睛上网,为了迎接您的3EQ贵客,特配了副350度 ...

花镜+放大镜。

网友E:
现在的很多MOS管都有保护电路,不易损坏。

网友E:
我是用洞洞板,先用点胶或使用双面胶把管子粘在板子上,四只管脚对准四个焊盘,再一手拿烙铁一手拿焊锡丝逐一把管脚焊到焊盘上,很容易。

网友:
有一次,加了10多V的电压,3DQ,就PP了.安静了.在没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Q皮实的很,焊接过50多个,从来没有损坏的,只是烙铁要尖点,眼神要好点。另外,3DQ很耐用,为了防止天线 ...

谢谢您传授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很多MOS管都有保护电路,不易损坏。

谢谢斑竹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洞洞板,先用点胶或使用双面胶把管子粘在板子上,四只管脚对准四个焊盘,再一手拿烙铁一手拿焊锡丝逐 ...

谢谢斑竹传授实战妙招

网友F:
这样改烙铁要有漏电保护和接地可靠才行,人身安全最重要。

网友G:
我焊场效应管重来没有怎么严格,电烙铁也没接地,目前没有损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有可能,但可能性我认为较小,因为烙铁即使不改也存在同样隐患,改后并没有破坏原有结构,不知我的理 ...

没有安全接地,这种做法很危险,假设你不小心摔烂或者断了瓷管,导致内芯接触金属外壳,情急之下提着碰到其他可能存在导电物体,造成触电可能!建议改三脚插,保证插座地线良好!另外我没有做静电保护,烙铁保证不漏电或者接地良好,焊3DQ从来没有坏过,说明其皮挺厚的……

网友H:
虽然用直流烙铁可以避免静电危害,但利用手头上的废材料DIY制作,值得提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烙铁要有漏电保护和接地可靠才行,人身安全最重要。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焊场效应管重来没有怎么严格,电烙铁也没接地,目前没有损坏过

谢谢传经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用直流烙铁可以避免静电危害,但利用手头上的废材料DIY制作,值得提倡!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我以前焊一般是烙铁接屏蔽加管子引脚用导线短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