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万用表笔的DIY修复

楼主(2015-03-04):
万用表测试笔的断线是经常发生的事,对于一次成型的测试笔,很难修复后不再易断,本人利用签字笔外套修复后非常漂亮和实用,现推荐给大家参考,见图
原测试笔易断处
找来两个签字笔
去掉笔帽、笔芯和笔尾盖,只用笔竿套本身
将原一次成型的测试笔,用工具刀削去灰色的塑料外层,并将内部的塑料用工具刀加工成直径与签字笔套内经一致大小。注意,加工直径过小套不住,过大易使签字笔套胀开裂。然后将原测试笔的电线穿进签字笔套后焊接在原表笔的尾部,再将笔套套上即可。
为防止签字笔套开裂,可用同色或透明胶带缠绕签字笔端口,见图。
表笔焊接好后套在中间不与表笔套接触,如果不放心可在焊接处套上电线外皮管或黄蜡绸管。
为解决今后表笔线再易断的问题,可在表笔的尾段套上弹簧或塑料套管,见上图。
至此,一个漂亮的万用表笔又再生了。

网友A:
挺好的办法!如用足方16号硅胶线换掉原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办法!如用足方16号硅胶线换掉原线更好。

那当然更好,那就不是仅仅是修复了,是制作了

网友B:
请问:此帖参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帖参赛吗?

谢谢!参赛,没想到这也能参赛,

网友C:
用起来发硬,手感不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起来发硬,手感不好了吧

用起来与一次性成型表笔区别不大,作为业余爱好者完全好用了

网友:
不错的DIY方案。

节省成本

网友:
嗯,不错的好办法。

网友:
好办法!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好方法。修复后还很漂亮。

网友D:
有创意,不过我是往表笔内打704的。

网友E:
我家都有几条跟你一样的线·都用不长时间
线材不好,不管用没用,时间长了里面会老化,所以我都建议换好的线材。以后不用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创意,不过我是往表笔内打704的。

打704或用环氧树脂都是好办法,都能提高用于高压测试时的安全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都有几条跟你一样的线·都用不长时间
线材不好,不管用没用,时间长了里面会老化,所以我都建议换好的线 ...

如果线不好,应该考虑换用好的线来修复

网友F:
赞一个!
俺都是用美工刀把表笔划开,焊接好后用胶水合拢,几乎看不出有破损,下次再坏,在原来的地方再划开,周而复始循环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
俺都是用美工刀把表笔划开,焊接好后用胶水合拢,几乎看不出有破损,下次再坏,在原来的地方再划 ...

以前也是这种方法,为了高电压下的安全,胶水必须是环氧树脂,而环氧树脂用用刀很难划开,所以采取了这个方法,可以反复修复。

网友:
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2016-10-26):
深切感受到这里是劳动者的乐园。

网友:
断了就换吧,线断了线阻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