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片上锡的方法

楼主(2015-03-04):
家里的电饭锅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了小眼,也跟坛子朋友说的一样,上不了锡,通过实验发现,用粗号砂纸使劲把小洞周围的迅速打磨亮,这个时候一定迅速拿含有松香的焊锡焊上去,基本就可以粘住。
这里注意一下:
1.打磨时候一定要打磨亮了,此时烙铁烧热备着
2.最好使用含有松香的焊锡,而且使用直径小点的焊锡丝
3.从打磨亮了到焊时间越短越好(防止铝与空气氧化)

同志们可以试下!

网友A:
可以吗?有机会试试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有机会试试看,谢谢楼主

我亲自实验的,反正在电饭锅上可以

网友B:
那应该是两边通过焊锡卡住的吧,焊铝得用专业焊条,而且很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两边通过焊锡卡住的吧,焊铝得用专业焊条,而且很繁琐

不是的,直接旱灾铝上的!

楼主:
有时间我找个照片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我找个照片给大家看

好的,我很期待您的照片

网友:
内容改天试一下

网友:
焊锡里含铅会有毒吗?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我有好法

网友C:
把眼用锥子钻大一点,把铝丝用刀削成锥形,锥底要比眼粗点,然后用锤将铝锥体打到眼里去直到打平为止就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眼用锥子钻大一点,把铝丝用刀削成锥形,锥底要比眼粗点,然后用锤将铝锥体打到眼里去直到打平为止就堵好 ...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眼用锥子钻大一点,把铝丝用刀削成锥形,锥底要比眼粗点,然后用锤将铝锥体打到眼里去直到打平为止就堵好 ...

这个方法好,因为当时没有铝丝

网友:
电线里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