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弦波转正弦波可以吗?

楼主(2015-03-05):
我想用电感和电容转换逆变器的输出波形,想把修正弦波或者方波变成正弦波。直接接在逆变器的输出端进行转换

网友:
不可以的    现在逆变输出正弦波只能经过高频调制

网友:
加电感电容改善下波形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也有这种想法,期待高人指教。

网友:
不好改善吧,万一搞不好出现谐波咋办

网友A:
修正弦波?
什么是修正弦波?
请给说说,谢谢

网友:
就是滤波器吧,不过,大功率和低频场合,滤波器的体积会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正弦波?
什么是修正弦波?
请给说说,谢谢

修正方波。传统方波逆变器在波形进入负半周的时候基本上边沿是直的,修正波每过0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延迟,总的来说还是方波。
真正弦波的机器通过SPWM技术连续调制宽度不同的方波,通过滤波器平滑输出,实现干净准确的正弦波

网友:
要滤波就得低通滤波器了吧。估计效率高不了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正方波。传统方波逆变器在波形进入负半周的时候基本上边沿是直的,修正波每过0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延迟 ...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修正弦波比方波在感性负载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