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木盒AM/FM多波段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5-03-06):
一、线路
    参考坛上老师中波段矿机线路设计的,增加了短波和调频波段。中、短波段用了3DQ检波,FM波段用了两只ISS86检波。
二、元件制作和选择
    1、中、短波调谐选用360P空气双联可变电容,调频波段选用的是3-20P瓷架空气可变电容。
    2、中、短波检波用3DQ一只,调频波段检波ISS86两只。
    3、固定电容,云母2200P一只。
    4、小型波段开关,6刀3掷一只,单刀6掷一只。
    5、线圈制作:(1)、中波线圈L2在直径90MM、170MM长的硬纸筒上用直径1MM单股漆包线绕95圈,每10圈抽头。(2)、短波线圈L1在5ML注射器上用直径1MM单股镀银线绕18圈。(3)、调频线圈:用直径约2.5MM多股特氟龙镀银线在直径30MM胎具上绕2圈,两圈之间拉开至1CM。
    6、调频天线:1.8米金属拉杆天线
    7、耳机:上海电讯器材厂《808》牌1000欧姆X2高阻耳机。
三、安装
    首先,根据大小需要制作了一个260X130X130MM小木盒一个,内部四角粘上小木块加固,钻好拉杆天线安装孔后打磨喷漆,晒干后先将中波线圈、短波线圈和空气双联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前面板选用了一块黑色亚克力板,在亚克力板合适的位置上开好可变电容、波段开关和耳机插座共五个孔,从左到右分别将调频空气单联、单刀6掷开关、耳机插座和6刀3掷波段开关安装上去,第五个孔最后留给空气双联安装。按线路进行连接,K1-4用6刀3掷开关,K5用单刀6掷开关。焊接3DQ时仅用了烙铁余温并用了接地处理。后面板随便找了块薄三合板并将天地线接线柱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上。最后,去复印社找人雕刻了几小块标牌粘了上去。
四、收听效果
    中短波天线,六楼顶约35米长、截面4平方MM单股铜线。地线,约1.5米长钢钎钉进地里后接线拉进4楼房间。调频收听环境:住处距发射塔约5公里,附近高大建筑物不多。中短波声音较大,最大有50微安左右;调频声音较小,最大时约20个微安。中波选择性非常好,短波照样声音忽大忽小不稳定,调频选择性需通过多种调节办法综合使用来提高,但仍有不明显的串台。
    MW:540、639KHZ中国之声
             657KHZ河南电台新闻广播(距本地1492公里)
             702KHZ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距本地1717公里)
             720KHZ中国乡村之声
            954KHZ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999KHZ辽宁电台经济广播
            1071KHZ鞍山电台经济广播
            1089KHZ辽宁电台新闻广播
            1251KHZ鞍山人民广播电台评书台
            1458KHZ鞍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
    SW:中国之声、NHK、KBS
    FM :88.5MHZ鞍山老年广播
            87.9MHZ鞍山人民广播电台评书台
            89.7MKZ鞍山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
            93.8MHZ音乐广播
           101.0MHZ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
五、收听体会
    1、“中波增益”档的使用
    实验中发现,中波线圈不同抽头的使用,可使不同阻值的耳机更加匹配,音色更加悦耳。通过调节还可使弱台的声音明显增大。但不知“中波增益”四个字用的是否恰当,还望坛上老师指教。
    2、调频波段收听时,以下几个因素很重要。(1)、矿机在室内的位置,我这里实验贴近卧室东山墙效果最好(发射塔方向)。(2)、拉杆天线方向,本机实验平行地板方向最好。调节具体指向对选台最重要。(3)、拉杆天线长短对选台可起到微调作用。(4)、耳机线与矿机位置关系及人体部位与天线距离远近对收音效果均有影响。
    3、收听短波段时,地线可用1.2米左右拖线即可,用中波地线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A:
看到好大的一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好大的一个线圈!

正好手头有这样的大纸筒就用上了,盒内部空间几乎都让它占据了。

楼主:
谢谢炫彩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漂亮。

谢谢啦,et23v。

网友C:
很好的矿机,也用了铝塑板加工面板,做工很精致。我想知道这机用7米左右的鱼竿天线接收时候什么效果(中短波),不管白天黑夜 。我做了几次效果都不行(最大电流夜间才2UA),主要是我没条件拉长天线,最多拉7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矿机,也用了铝塑板加工面板,做工很精致。我想知道这机用7米左右的鱼竿天线接收时候什么效果(中 ...

说说拉天线的具体情况?鱼竿天线准备放什么地方?是伸出窗外?

楼主:
谢谢99版和王昭君的鼓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说拉天线的具体情况?鱼竿天线准备放什么地方?是伸出窗外?

     我家里现在的条件是在天台上能拉7米长的水平天线,或者用鱼竿在天台上立起来,7米的鱼竿加上引入2楼一起形成了越9米高的垂直天线,试了几种简易矿石机都不行,短波还好
    想询问一下你这机器如果用类似于我这种环境的天线中波会不会收不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99版和王昭君的鼓励!

不客气,看到好的东西就要赞一下 。只是我不太懂,我这最高就是能加10分。看到有的朋友能加15,30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现在的条件是在天台上能拉7米长的水平天线,或者用鱼竿在天台上立起来,7米的鱼竿加上引入2楼 ...

记得坛上老师曾讲过,玩矿机天线的高度比长度更重要。我在郊外用鱼竿天线玩矿机时曾体会从鱼竿顶端把线斜拉下来比顺着鱼竿垂直下来效果要好很多,如果再考虑一下发射塔方向效果可能还再好些,祝你成功!

网友D:
矿机能做得这个水平就很难超越了,作者还很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机能做得这个水平就很难超越了,作者很很谦虚。

谢谢版主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现在的条件是在天台上能拉7米长的水平天线,或者用鱼竿在天台上立起来,7米的鱼竿加上引入2楼 ...

能说下您用的线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您用的线路吗?

     实验机器已拆了,刚刚画了原来的实验电路图,也试过单线圈接入,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

您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加分鼓励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哦!

很美观的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美观的矿机!

谢谢啦!

楼主:
想请教本作品中“中波增益”的使用是否恰当?

网友H:
机器制作的很漂亮!

网友:
想象中  这个 做的不错  学习

网友I:
好东西,羡慕啊,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器制作的很漂亮!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羡慕啊,向你学习。

谢谢啦!互相学习。

网友:
从制作到外观都很漂亮

网友:
很有味道啊,精通电路,动手能力强,还需要有艺术的眼光。

网友:
制作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非常喜欢,帮顶。

网友:
很想装一台,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很不错!

谢谢您啦!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2015-07-11):
折腾的乐趣,纯DIY 制作。高手杰作,必须顶。

网友:
大师级的了啊,顶起。

网友:
机器做的不错,

网友(2015-12-07):
很好的匠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