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3单端----又是一个设想电路!

楼主(2015-03-06):
(无正文)

网友:
胆石结合。不知道声音会怎样?

网友A:
输入不弄个电容器放心吗

网友B:
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不弄个电容器放心吗

目的就不要电容,全直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佩服啊。

哈哈哈!还等待【当代著名的实践家】去验证!

网友C:
这个电路本质上是2SK2101与2A3组成了渥尔曼联级放大器,两个管子共同的输出模型类似于五级管,但比五级管稳定的多。2A3栅极接地,信号从阴极输入,会不会因为100%电流反馈导致输出电阻增加?2A3的电压放大倍数很低,密勒效应基本可以忽略,是否有必要用渥尔曼电路来消除密勒效应?毕竟放大器仅仅工作在音频段。
由上图可以看出2SK2101源极电阻不并联电容,放大器输出电阻势必增加很多,阻尼系数降低,甚至牺牲输出功率。
如果2A3玩共栅接法,栅极直接接地就是了,弄个栅漏电阻完全是多余。

网友:
坐等实践家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本质上是2SK2101与2A3组成了渥尔曼联级放大器,两个管子共同的输出模型类似于五级管,但比五级管稳 ...

你说的对!2A3栅极电阻在这里无用(甚至有害),因方案是突发之想,仓促作图忘了去掉了,现出图去掉!

网友:
有意思。。很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2A3管的灯丝绕组应接上对地+60V的直流电压,否则管子的工作点没法建立。这种接法2A3管的输出内阻很大,与喇叭匹配的阻尼系数很小了,期待师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不弄个电容器放心吗

电容对音质影响太大了。。。如果是我,我宁愿冒险也不会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还等待【当代著名的实践家】去验证!

我倒想去试,手上也没有2A3啊。。。
用其他管接成三极管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想去试,手上也没有2A3啊。。。
用其他管接成三极管可行否。。

我看用6N5P当“炮灰”可以一试,如果您真想试,我可以和您共同讨论!说说您的功率放大电子管都有些什么型号的,我可以给您参谋一下!

网友D:
6P1比较多。。6P3P、6P6P,6P9P,6P12,6P13,6P14,6P15,4P1S,
6N的有1、2、3、4、6、7P、8P、9P、10、11、15
6J的有1、2、3、4、5、等
大一点的就有FU7了,422还没有到,在路上。。

网友D:
电路我很有兴趣,场效应管手上就有普通开关电源上用的Nmos,其余的还真没有。。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我很有兴趣,场效应管手上就有普通开关电源上用的Nmos,其余的还真没有。。不知道能不能行

我看6P3P三极接法可以一试!场管最好是有600V耐压和大一点的功率!第一级3DJ6(或其他类似的管)必须有,用它才能省去输入电容!
看您也是老行家了!其实此电路的思路和原理很简单:只要满足三只管子同时有合理的直流工作电压和合理的直流工作点,就能正常工作!如需要我给您参谋一下电路各元件的参数,请把您场管的参数和输出曲线发上来,我可以系统的给您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本质上是2SK2101与2A3组成了渥尔曼联级放大器,两个管子共同的输出模型类似于五级管,但比五级管稳 ...

解析基本到位,但是2A3变五极管,感觉被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比较多。。6P3P、6P6P,6P9P,6P12,6P13,6P14,6P15,4P1S,
6N的有1、2、3、4、6、7P、8P、9P、10、11 ...

我对这个电路的实验也很有兴趣,但因身居外地带孙子没有时间和条件,谢谢您的热情和支持!

网友:
2SK2101之类的场管输入电容很大,第一级用3DJ6难以驱动,除非您对高频没有要求。

楼主:
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此电路的讨论和实验,大家一起玩才是最开心的事!最好是实验,因为结果总在实验后!

网友E:
异想天开,开,开

网友:
把2A3换成2P3,300V变成90V,轻松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异想天开,开,开

哈哈哈!天本来就应该是开的,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多么美好啊!但这几年由于污染,形成雾霾,一切似乎都在雾里,减少污染,拨开乌云,蓝天自然会重现的!

网友(2018-10-15):
这种电路最大的问题是输出阻抗的极大提升。对于2A3电路,阴极电容可以改善一点,但是下面管子的阻抗有极大的交流负反馈,恶化了输出阻抗,是输出牛的最大瓶颈。至于偏置倒是简单,设定下管的电流即可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aid=10797913&size=140x140&key=e6f29f6e8572adc1&type=fixnone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547&aid=10797913&from=album&page=7&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