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熊猫802-1晶体管收音机开机无声

楼主(2015-03-06):
                  请教前辈熊猫802-1晶体管收音机开机无声

网友:
先检查电池电压、电池夹是否腐蚀接触不良。再检查电位器开关正常否,还有耳机插头接线。

网友:
还有给喇叭通电听有没有喀拉声。

网友:
问的太任性了,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
2楼说的很全面了,仔细检查一下。如果不是人为故障,问题不大。

网友:
一个真正通过希望发帖学习,请教解决问题的人,他会把自己遇到又不能解决的故障现象说的明明白白,而不会含混不清说一句然后就不理了。
因此,对这样的帖子,大家不必费神啦。

网友:
上图片。出来讲机子病情。

网友:
板凳上课。

网友:
先装入电池串入电流表......
(此图借照片编辑,谢谢原图作者。)

网友:
重复发帖,话不说清楚,又不回复解答,你违规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