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源牛的特色和对音色的影响

楼主(2015-03-06):
各种电源牛的特色和对音色的影响

EI型:是最为常用和多见的,结构简单.它的优点是加工制作容易绕制方便,成本低廉,抗饱和性能好。缺点为漏磁大、同功率下的体积重量偏大,转换效率相对较低。
EI型变压器在音色上的声音走向为厚重浓郁、温暖醇和,音场层次、细节解析力一般。当采用特殊的分层分段绕制方法后(既所谓的发烧绕制法),在细节和解析力上有显著提高,而且高频的幼细延伸感也非常出色,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电源变压器。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再针对其缺点增加部分辅助改良措施,例如增加屏蔽罩,采用优质铁芯和无氧铜线,科学合理的绕制方法等,这一最原始古老的电子器件,仍是非常出色的。许多世界名机例如麦精图等一直在坚持沿用这一传统的元器件。经典的胆机制作也一直在沿用它。适合听音口味上喜欢“唯美”的DIY爱好者选用。

环型变压器:是C型变压器之后开发出来的品种,磁路短,效率高,铜损与铁损均小于EI型变压器,体积和重量小,安装使用方便。缺点为制作费用相对较高,抗直流饱和性能差。
环型变压器在音色走向上为清爽亮丽、刚劲,音场层次、细节解析力、速度感优于EI型。但在中频的厚声温暖感上要逊色于EI型。由于环型变压器具有一些优异的性能特点,因此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档次的功放之中。但是由于环型变压器的抗直流饱和性能差,极易产生杂音干扰,因此在一些顶级功放中的应用又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一些纯A类功放。近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环型变压器的这一先天缺点已经逐步得到改善,在国外的一些高档功放上环型变压器的身影又多了起来。

R型变压器:是九十年代后开发出来的一种性能更为优秀的品种。是由日本北村机电株式会社社长北村文男发明的。R型变压器具有环型变压器的所有优点:
1,漏磁极小,仅为EI型变压器的1/10、C型变压器的1/5左右。
2,损耗小,温升低,相同功率下温升只有EI型变压器的1/2。
3,频率特性好:R形变压器在中频(400Hz)工作时显示出极小的空载电流和空载损耗,其数量级甚至可以达到工作在50Hz时的量值;R形变压器在音频范围内工作时,显出优于其他任何类形变压器的幅频性好:电压波形失真度<0.2%,频率响应<1dB。

R型变压器的缺点同环型变压器一样,抗直流饱和性能差!其次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还比较昂贵,相同功率下其价格是EI型的一倍,比环型的要贵出1/3多。
R型变压器声音非常饱满坚实,乐器质感很好,有着比环型变压器更为出色的解析力和瞬变。低频有着比其他变压器更为清晰的层次表现。但声音偏冷艳,声底淡一些,中频也相对薄一点。低频的量感相对于同功率的环型变压器来说似乎少一些。下潜深度也有所不及。同时R型变压器由于结构上的生理缺陷,抗直流饱和性能也更差。

综上所述:一般大功率的都用环牛比较多。中小功率的,比如DAC/前级/等等,用E牛或环牛比较多,这样子和后级环牛配起来,音色搭配更好。R牛我觉得声底比较单薄。

补充内容 (2015-3-7 18:00):
以上资料来自网上,晒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最好能实验一下来验证,事实胜于雄辩,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奇谈怪论!电源变压器的前面10千伏电力变压器会影响吗?再往前呢?35千伏?110千伏?220千伏......

记得环牛出来的时候,国内几乎所有功放等非环牛不用,方牛被贬低到啥都不是的程度,用方牛都抬不起头来。也因此说日本货普遍用方牛太骗人了。现在方牛又突然有优点了,不是谁好谁坏了,是各有优点  依我看,是为了胆机派,不得不创造出的优点吧,要不胆机那好上天的声音没道理了

网友:
都是网上说的吧。

网友:
好象是电子报上的文章,我几中牛都用过,觉得,环牛经济,性能不错,不过要功率储备要大点,以免饱和

网友:
我的胆机用R型变压器, 体积小, 温度低, R型变压器相同电压, 用漆包线也比较少

网友:
两个字:“玄学”

网友:
我有一个未经验证的看法是:在前级小信号放大、数字模拟转换这类小功率应用场合,滤波和稳压做好了的话,来自市电干扰和变压器的影响可以消除。当然,变压器漏磁干扰是另外一回事。
在大功率,直接整流滤波供电的应用里面,变压器的内阻、损耗等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测量的,不同变压器出来的电源特性会有区别。至于对音色的影响,那是要看放大电路的设计,也不可一概而论。
毕竟工频变压器不是理想元件,市电也不是纯正弦电压,高质量的变压器当然对电路是更好了。
不过一个事实是,厂家乐意宣传和使用高质量的变压器,结果可能是增加100块的成本而提高500块的售价。

网友:
这个要烧到一定程度才能听得出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网友:
楼主言过其实了,各类不同的工频变压器只是工艺上改进,无质的区别,对爱好者来说,这点区别是可忽略的,不建议刻意选择,爱好者DIY时应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有一点楼主说错了,相比E型,O型或R型制作成本要低得多,E型受爱好者喜爱,只是易于自制,方便DIY而已,O型或R型通常都是机绕的。至于楼主说得O型或R型价格高于E型,是因我技术落后,无研发能力,企业级的研发大多是在山寨阶段,功放企业大多已挂掉,新一代数字系列并不需要这类变压器,量少当然价格高了。

网友:
我觉得电牛只有效率的高、低,过载能力的大、小之分,对功放的音质未必有多大影响,对音质影响较大还是输出牛的好坏呀。

网友:
一人一对耳朵,连嘴巴都分N种口型,耳朵就不会分N种耳道?难道这几种耳道对声音感觉就是一样?相对HIFI界,大多都是利益为主导,真正听声音,就呵呵了.
个人搞测试搞的多,习惯看报表,要真有这个差距,数据呢?没有数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说听感,我一直记得那20年前农村一修理店用松木做的一个音箱是听得最舒服的了,具体为什么,不知道,反正那套音响大概就类似于傻瓜175加土炮组合吧.

网友:
水电清爽透亮,音色偏冷,火电热情奔放,音色偏暖。核电音色高亮,解析力穿透力强。风电缥缈,力度不足,特别是低音,没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