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我见到过1.5V供电最简单的ESR测试电路

楼主(2015-03-06):
老毛子网站的,元件屈指可数,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每次看到老毛子的电路,都很佩服,就是觉得他们设计的电路简单实用,打起仗来需要拼资源的时候肯定占优。就像T34坦克设计那样。

网友:
    确定是测ESR的?有刻度盘吗?

网友A:
簡單但不具備穩定措施 祗能說在可用的基礎下盡量減少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什么用?用电桥测测D值很直观的就能知道电容的质量,用你这个还要查表,真够折腾的。

呵呵,战场上还拿电桥? 几个电解测值比较下就清楚好坏了。俄罗斯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你拿个电桥去上坦克上修电台,等你修好了已经当俘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但不具備穩定措施 祗能說在可用的基礎下盡量減少器件

ESR测试之前都得调零后才去测量的,维修的工具和实验室基准用的工具是两回事,看看国外的类似产品就清楚了,国内的产品我没看到有一个是真正从维修使用角度去考虑设计的!

网友:
正想做个,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ESR测试之前都得调零后才去测量的,维修的工具和实验室基准用的工具是两回事,看看国外的类似产品就清楚了 ...

我知道要調整,你說的也有道理
他這esr看图应该是根据谐振法测量的

有時國內的還好吧,至少我撿來的9205電容檔幾pf測量都不含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什么用?用电桥测测D值很直观的就能知道电容的质量,用你这个还要查表,真够折腾的。

请问;电桥的D值是指除一显示容量外,另一显示值吗?是大好还是小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桥的D值是指除一显示容量外,另一显示值吗?是大好还是小佳?

D值指的是电容的损耗,理论上越小越好。

网友:
不懂ESR,但是绝大多数使用者都是现场维修,简单、灵巧、实用必须是首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值指的是电容的损耗,理论上越小越好。

谢谢解答!另问;测电感时,也有一数值是否是Q值,这个数大好还是小好?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另问;测电感时,也有一数值是否是Q值,这个数大好还是小好?谢!

Q值要越大越好。

我在网站上传过一份资料,叫“集中参数阻抗测试”,你可以搜索看看,再就是任何一本基础性的电工原理或电工学书本中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再次谢谢!过去没注意这些,学习不够哈!见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谢谢!过去没注意这些,学习不够哈!见笑啦

集中参数阻抗测试,这是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page=1#pid2218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