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购买飞乐12寸3003的感受

楼主(2015-03-06):
关于声音,我觉得大口径喇叭肯定比小口径的好,因为口径大了能够提供一定的动态,再说说我购买的喇叭。关于飞乐3004估计很多人都知道,买来做音响的也是不少,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淘宝上买的飞乐虽然不假,但是绝对不是国营工厂生产的了,总的来说现在的喇叭在工艺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密的,我一贯就不相信所谓的全频喇叭的概念,所以我就干脆买了个单盆的,卖家标的就是低音喇叭,不过我很清楚相对于现在泡沫边大动态的低音喇叭来说这种全纸盆的肯定不怎么样。我就是为了灵敏度,于是乎剁手之后等了几天我的大喇叭就到货了,赶紧试听,这喇叭就15W的功率,标的最大是30W,其实貌似15W是因为这喇叭是后来生产的,我看到过一个真正的拆机3003是10W的,听起来声音还可以,至少没什么杂音之类的,听起来也不是过于刺耳,至于说所谓的高频率,反正我没听那种喷气机发动什么的暂且不提,就是低音成分,比起现在的低音耳机来说也削弱了很多,或许是新喇叭的缘故,机械部分还是比较生硬的。可能得唱一唱配合一下就好了。其实这就是个大型的中音喇叭,包括3004在内估计都是,就是专门给大音响电影院设计的,主要还是要求音量而不是音质,因为我发现音圈支架的面积并不大,没有占满整个盆架底部,貌似弹波只有4圈,这就是说这个音圈的动态就不怎么样,说掉偷工减料这个纸盆是掺了羊毛的纸盆,也就是说比早期喇叭的纯纸盆柔软一些,因而纸盆外边的弹波也就比较厚,根本不透光的节奏,起码这样比较结实。。。。。再说纸盆锥度还是比较大的,刚性应该也不错。另外我看出的所谓偷工减料的部分在磁钢上,首先我把这喇叭磁钢上的铝制防尘盖子拆开了,只要卸下那个螺丝就OK,于是乎我就发现磁钢上没刷漆。。。竟然有个盖子就不刷红漆了,再就是老喇叭的磁钢是带倒角的,虽说没嘛用,但是感觉也是下了功夫的,高潮来了,那就是导磁夹板,虽然说现在的冶金技术提高了,不过这么大个的喇叭您也不能把导磁夹板做成一体的啊,还记得老喇叭的导磁夹板后板和芯住是分开的结构,因为芯住是软铁的,性能更好能够提供更大的磁通,另外就是过去的产品前后导磁夹板使用铜螺丝紧固的,这就意味着加工精度更好,螺丝互相咬合后,芯住的和导磁夹板之间的气隙能够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这样气隙内的磁场强度更大,这样就可以适当的把前导磁夹板做厚一些,音圈的功率就可以相应的减少了,比如做到10W甚至5W!是完全可以的,同时由于前导磁夹板变厚,气隙长度增加喇叭动态仍然可以保证,这就是我对现在喇叭的一些看法,最后,这个12寸的简直是太大了!!我还是淘宝买个舌簧喇叭自己改造高灵敏度的吧,或者便宜收一个老的大屁股6.5寸为好,目测屁股带铜螺丝的动圈喇叭比较灵敏,比如2F1.

网友A:
新生产的飞乐喇叭都是山上货,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生产的飞乐喇叭都是山上货,你懂得

虽然说是山寨货,我感觉也就是在工艺上看不见的地方省了,至于做工精细这块,毕竟才卖115块,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听了一天了,声音还算不错,不过是用的小功率的手机或者MP3带着的,老的飞乐6.5寸我有两对感觉还行。

网友B:
楼主的3003价格是115一只还是一对?
我前年买了一对全新的3004,是正品,500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3003价格是115一只还是一对?
我前年买了一对全新的3004,是正品,500一对。

115一只,即便是老的目测也就是在灵敏度和动态上好一些,你把那个后边的防尘罩拆下来看看磁钢的导磁夹板是不是用铜螺丝紧住的,是的话那绝对就是老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喇叭不行,唉。。。去拆车场找喇叭,很不错的

我们这里有个拆旧电气的市场,我一般就是从那蹲着,拆老的收音机,收录机的时候我就拆喇叭,老可变,磁性天线。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网友E:
喇叭本来就是个很邪门的东西,除了用料,就是工艺了,全凭厂家良心。楼主买喇叭的心态很好,说明对喇叭有深刻的认识,不可能一只喇叭就能全包,想出好声音就得各司其职。楼上的哥们评的都对,飞乐3004它就是个大中音。

网友B:
这个是我在单位捡来的2501,当时清理一个几十年未动的仓库时发现的,差点被他们当废品扔掉,被我捡了6个回来。绝对是正品。
正面
背面
支撑系统的近照,定心盘并未占满。
生产日期是1979年8月,字迹已经很模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5一只,即便是老的目测也就是在灵敏度和动态上好一些,你把那个后边的防尘罩拆下来看看磁钢的导磁夹板是 ...

我的有导磁板上有螺丝固定,但没注意是不是铜。这个喇叭在我另一处住处,等有时间过去拆开再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导磁板上有螺丝固定,但没注意是不是铜。这个喇叭在我另一处住处,等有时间过去拆开再确认。

单凭铜螺丝这一点就能证明您的喇叭真材实料了!这么加工费时费力但是喇叭的精度很高,尤其是音圈和空气隙之间的配合非常精密,即便这种喇叭的功率不够大,但是频响一定不错,而且灵敏度很高!比现在的要强一些,但是老式扬声器受制于结构和功率以及材料的限制,必然不能跟今天制造的高端扬声器相比,不过听听一般的音乐,知道不是夜店的那种歌曲够用了!其实老喇叭也不是发不出低音,就是低频和高频谐振性能差,到低频和高频就衰减的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在单位捡来的2501,当时清理一个几十年未动的仓库时发现的,差点被他们当废品扔掉,被我捡了6个回来 ...

你这个2501绝对是上品!不亚于飞乐的喇叭,好好保存,虽然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是看得出,纸盆采用了羊毛纸盆,因此为深灰色没有采用浸渍处里,很多人推崇老喇叭的乳晕我只能说呵呵。。。因为纯纸盆没有足够的弹性和韧性,因而那些喇叭的纸盆只能做的很薄,纸盆的边缘更薄,一般是透光的,因为纸盆中心不能提供相应的刚性,因而只能通过浸渍工艺提高刚性,不得已的办法而已,能够扩展喇叭高频部分,而您这个喇叭是羊毛纸盆的看颜色也是上品,防尘帽粘的很正!防尘帽中间的那块是为了透气的,让空气自由出入,降低纸盆震动的阻力,现在的大动态喇叭都是在屁股上开口的了,看音圈和弹波相连的地方是那种很稀的胶,有点淡淡的黄色,这个胶很轻很薄,强度很好,对降低整个震动系统的质重量有帮助作用。另外你看看编织线穿过纸盆后的地方,你这个用的就是所谓的硝基漆,很稀的,我买的那个就是比较厚的胶,怎么说效果肯定不如你的这个喇叭,对纸盆强度和韧性的一致性有影响。总的来说,你这几个老喇叭绝对是还旧的好东西!但是指望和现代的喇叭相比你就要摆正心态了,但是用来听听一般的音乐那真是极品呀!我看着都很眼馋。注意好好保存,你要是拿着这六个我都想打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本来就是个很邪门的东西,除了用料,就是工艺了,全凭厂家良心。楼主买喇叭的心态很好,说明对喇叭有深 ...

嘿嘿就是这样的呀,毕竟也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指望那么全面那么好是不对的,必须有个好心态,另外不能迷信老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明天回学校给您上图!我觉得你想体验的话那个98的2501你也可以入坑,反正就这个价格,听个乐呵呗!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