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气的管子灯丝瞬烧?还是不亮——拆几个管看看

楼主(2015-03-06):
声明:展示这几个管均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所以回帖请注意措词。。。

第一个是6P6P,使用中无意打破的,破壳以前是正常管。。

看图说话。
曙光七十年代产品。。胶木灯座,常见的大路货。。

把屏极拆下来,屏极黑色,看样子是铁的,比较厚(相对于6B8P的),表面比较光滑,也不知道表面怎么处理的。。

拆解开来

以前曾经以为电子管如果使用中打破,,灯丝会像白炽灯一样一闪就灭了,然后里面发白或者变黑什么的,几年前使用中打破了这个管,(大约08年左右,也是我失误打破的唯一一个,故一直保存至今)一个声道的声音就像掉电一样慢慢没有了,而电子管没有发白或者冒烟,很安静,我以为灯丝就那样悄无声息的挂了,结果,测量灯丝是通路的。。。。

下面做了个试验证明,漏气的电子管灯丝不会亮,灯丝电流会比正常大。。。这个方法适合简单检测那些有屏蔽看不到管芯的管子。。。(如6P9P)

继续拆第二个。。

这个是6B8P,前两天淘宝购买,到手就破了,由于比较便宜,。而且卖家有其它物品赠送,于是也没有找卖家理论。。。

拆了给大家看吧。。

拆完了,灯丝比较细本想点亮测一下结果不小心搞断了。。。灯丝外面的图层是绝缘的。
感觉这个管子的屏极好薄,这样屏极损耗估计不会大。
二极管部分,屏极好小好小,而且二极管的屏极是亮光材质,不像常见的灰色铁屏。。有点像6N2的屏极材质。。。

也不知道这屏极的材质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常见就三种屏极,亮光屏极如6N2,普通灰铁屏,6P1等常见。。黑色屏,5Z3P,6P6P,懂得的老师不放科普一下,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继续拆。。接下来是6P1,这个常见,想必玩胆必备了。。。我最早接触的电子管就是这个型号。。。。
这两只6P1是上海产品,年代不知(字迹看不到了),这两只管是前几年买的二手管,论堆入手,到我手上就不能用的,,,

没拆以前的照片

腰斩大法后。。(用一圈钨丝圈住管子然后局部加热几十秒后管子丢水里,就会齐热的部位斩开)

同样测试方法,灯丝接直流电源上,正常电压下,根本看不出发光,电流偏大,,灯丝很安静。。。。

把电压提高到9V还看不见红。。。

最后我把电压提高到12V时,阴极红了,而且有气味,灯丝冒烟
,通电几秒后阴极就黑了,没有等到灯丝烧断我就把电源关了,味道太大。。。。。
另外,拆这俩6P1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气味,不知道是什么味,反正挺难闻,,,是不是和管子进水有关(拆的过程中用了水)。。

网友:
那个真没测试过,没有太多的管,也没有坏管,等以后有管了试下。

网友:
好!实践检验!我原以为会和灯泡一样那!

网友A:
我记得直热式小管子的屏极貌似是铝的,非常非常的软,失手烧毁的2P2让我给拆了,另外前两天发现了一个因为应力破裂的6A2(二手的),也拆解了一下。至于灯丝烧不断,一开始管子是冷态的,又因为进气以后散热比较快,这样的话就热不起来了,冷态电阻比热态的小,也就好理解为何电流大了,如果是大功率管工作过程中玻璃壳突然炸裂的话,那灯丝肯定瞬间挂了。。。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用实践的方式告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直热式小管子的屏极貌似是铝的,非常非常的软,失手烧毁的2P2让我给拆了,另外前两天发现了一个因为应 ...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如果瞬间打破,空气进入会另屏流消失,阴极发热必然下降,而且进入的空气另灯丝,阴极迅速冷却,应该降温才是,而且,不管大功率,小功率,管子结构都一样,灯丝,阴极也都是成比例的,灯丝功率大,阴极面积也大了,都是热平衡状态。。况且,灯丝材料应该是钨丝或者类似于这种高熔点的金属,就像老式的电炉一样,裸露的钨丝仍然能长年累月的工作,看红的状态和电子管的灯丝应该差不多。。。

以上只是个人猜测,欢迎探讨,还望有次经历的朋友,现身说法,共同学习。。

楼主:
顺便求问,,栅极烧坏是什么一个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求问,,栅极烧坏是什么一个原因呢。。

很可能是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使全部阴极电流都由屏栅极吸收。于是屏栅极功耗大增,可以热得像电炉丝那样发红,时间稍长,屏栅极变形,与第一栅相碰短路。

网友C:
真空下因为没有空气参与导热,灯丝温度较高,可以发红。管子漏气,灯丝热量通过空气迅速散发,温度降低,阻值下降,所以电流增加,而且不发红。此时因为热流量加大,管壳的温度也会上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下因为没有空气参与导热,灯丝温度较高,可以发红。管子漏气,灯丝热量通过空气迅速散发,温度降低,阻 ...

多谢指教。。
您前一半说的我赞同,但是管壳温度上升我觉得不会发生。。
电子管不只是只有阴极,还有其他电极,在全管的功耗中,灯丝只是一少部分,而漏气以后屏流栅流消失,管耗只有灯丝,虽灯丝功耗增加近50%,但仍没有屏耗大。。所以管壳温度比正常要低一点。。
以上仅是愚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如果瞬间打破,空气进入会另屏流消失,阴极发热必然下降,而且进入的空气另灯丝,阴极 ...

电子管阴极温度来自灯丝对阴极的加热作用而和是否存在屏流无关,如果你玩儿过13P1P这类电子管就有感触了,而屏级的温度来自屏流的产生,这是因为在阴极附近只存在一个空间电荷层,这些电子聚集于旁热式阴极或者灯丝附近,本身不具备什么能量或者能量很小,当电子管屏极加上高压之后,空间电荷被电场加速,高速电子到达屏极撞击屏极并释放热量,这就是屏流的加热作用,至于谈到加热阴极,第一阴极确实在氧化物涂层上存在一定的电阻,不过对于屏流来说对阴极的加热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只有几十毫安,电压放大管就更少,而管子正常工作或者长时间通灯丝的时候 这部分热量会逐渐加热管内部件,这样当空气进入以后就被加热之后阴极温度仍然很高。肯定就燃烧掉了,还有部分钨丝阴极温度更高,还有就是绝对不能让屏流影响阴极,所以866之类的管子才采用了比较低的灯丝电压。

网友:
谢谢朋友图文并茂的帖子,让我们又增加了对电子管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使全部阴极电流都由屏栅极吸收。于是屏栅极功耗大增,可以热得像电炉丝那样 ...

您说的有道理。
愚以为如果处于单端自偏压工作状态,即使输出变压器短路,在没有大动态信号输入的情况下,管子基本上也不超屏耗。。因变压器本身压降就很低。。但是如果有信号输入,产生的损耗就加到屏耗栅耗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您前一半说的我赞同,但是管壳温度上升我觉得不会发生。。
电子管不只是只有阴极,还有其 ...

说的极是!
我以前做这个实验,是把管子取下来单独给灯丝上电做的对比,因此即使是好管子也没有屏压屏流。所以说我的结论没有指明前提,确实是片面不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