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什么材质的喇叭音质更好些

楼主(2015-03-07):
配合车机用,手里有不少喇叭了,能听出好坏,但是不知道音质与音盆材质是什么内在关系。另外车机带不动专门的大尺寸低音喇叭把?

网友A:
要低音好 那就防弹布的大口径喇叭
人声 古典 我觉得羊毛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低音好 那就防弹布的大口径喇叭
人声 古典 我觉得羊毛的最好

一般最少要几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低音好 那就防弹布的大口径喇叭
人声 古典 我觉得羊毛的最好

还有,喇叭这东西容易坏吗?我说的不是碰坏,是会不会烧掉(电压?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最少要几寸?

12寸的防弹布喇叭配合适合的声学腔和良好的密封   功率足够的话 可以体验到头痛欲裂是啥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喇叭这东西容易坏吗?我说的不是碰坏,是会不会烧掉(电压?电流)?

首先 阻抗要匹配 然后不要超出功率使用 品质优良的喇叭 用个几十年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寸的防弹布喇叭配合适合的声学腔和良好的密封   功率足够的话 可以体验到头痛欲裂是啥感觉。。。

这些喇叭价格不低吧

楼主:
手头有两大喇叭,直径二十多厘米,接上车机没动静,是带不起还是烧掉了?外观没问题

网友B:
手里有不少喇叭,还能听出好坏来,那还不知道什么材料的喇叭好?

可以这样说,你听出的好坏,与喇叭材料无关,纯粹是喇叭本身素质问题,同一材料不同厂家的喇叭素质差异非常大,可能非常好,更可能非常差。
只要是正常的喇叭材料,都可以做出很优秀的喇叭,包括纸浆、碳纤维、羊毛、聚丙烯、防弹布、镁铝合金等和近年的许多新型材料都一样,都可以非常好,也不是谁比谁有优势。有实力的厂家,能把最原始的纸盆喇叭做的比现在新型昂贵材料的还要好,代表性的厂家很多。新型材料只在某些方面有好处,普通厂家即使用最昂贵的材料,也同样做不出名厂廉价纸盆的音质。所以说你关心材料没有意义。

所谓正常的喇叭材料,是指经过声学设计并验证过适合做喇叭的材料。
不正常的是指那些烂厂,他们根本就不经过设计,完全是怎么好看就怎么做,什么材料都敢用,甚至用完全不符合声学要求普通塑料替代专用聚丙烯,全靠美化,什么CD拉丝等乱七八糟的,这些只能做到响,当然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声音还过得去。

什么时候该关心喇叭材料?
有能力设计音箱,并能保证把箱体、分频器优化到最佳,再想改善某方面音色时,这时才考虑喇叭材料。如果对前面那些一无所知,关心喇叭材料丝毫意义都没有。这就像好多丝毫不懂电声学连分频器都不能独立设计的发烧友,却整天关注和交流什么电容电感好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有两大喇叭,直径二十多厘米,接上车机没动静,是带不起还是烧掉了?外观没问题

就算带不动也会有一点声音的,不会没动静,那万用表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不少喇叭,还能听出好坏来,那还不知道什么材料的喇叭好?

可以这样说,你听出的好坏,与喇叭材料 ...

朋友说的是,我是直接听声音辨好坏,没有专业的知识和深入的理论。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带不动也会有一点声音的,不会没动静,那万用表量下

没有表呵呵。以前用干电池正负极接喇叭,不坏的话应该有刺刺拉拉的声音对吗?如果有这种声音是不是说明喇叭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不少喇叭,还能听出好坏来,那还不知道什么材料的喇叭好?

可以这样说,你听出的好坏,与喇叭材料 ...

对只会听其他不怎么懂的来说,怎么挑选喇叭(比如网上没有条件先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只会听其他不怎么懂的来说,怎么挑选喇叭(比如网上没有条件先听)?

这要看你打算用简易的还是复杂的分频器,一般简易分频器对喇叭要求很高,特别是低音喇叭要求上限到3kHz左右就开始缓慢滚降,并且滚降特性理想,不能有尖峰,直接的听感就是除没有高频细节以外,其他部分应完全正常不能有任何怪声。要是分频器复杂的话,就不需要裸听音质必须好,只要频带够宽就可以。对于高音,无论什么类型分频器,裸听喇叭都要求上限尽量高,把注意力放在听高频细节,不要被什么人声厚度、质感什么的干扰,这些方面再好也没意义,因为最终要加分频器的,加了分频器,什么人声厚度、质感等完全不是裸听那样,这部分是高低音共同负担的。
在淘宝买喇叭基本没得挑,就像你说的根本听不到,你问他的话他肯定说好评如潮什么的。所以只能选公认比较好的,就那么几个大牌,相对来说选对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打算用简易的还是复杂的分频器,一般简易分频器对喇叭要求很高,特别是低音喇叭要求上限到3kHz ...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虽然不太理解,要好好学习学习。您说的几个牌子都是什么,我选的时候就有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