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漫步者S4.1,求指导

楼主(2015-03-08):
朋友送了对音响,漫步者S4.1。线控没有了。反正朋友说了弄线控就能用了。但后面发现线控要弄出来实在很难。买也买不到。
所以想的是,能不能绕开线控直接接入音频开机使用呢?不图音响原来的什么均衡功能了,只求能用就行了

这个音响线控有开关,插上电源,还得在线控上按开机键3秒,音响才能正常开机使用。郁闷

拆开发现第一个是保险管烧了。更换保险,但后面没线控所以一直没办法开机试。
现在上图求教下论坛的高手了。
第一张,整体图

第二张
音频输入输出还有线控,都是在挨着的

第三张

第四张
电源部分。芯片为7805.后面为两片7809,粘到一起的
后面的图片都是按顺序拍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给大家看,希望能看清楚

第五张
这个部分主要是低音喇叭的接头和线控的接头
线控旁有标识,分别为“STBY,+5V,GND,SDA,SCL"

第六张

第七张

第八张

第九张
这个是侧面,一块较大的散热板。
芯片低音应该是TDA7294.另外两块为1876

第十张
中间部分补一张图。
如果需要看某个地方的图,我可以单独拍发上来

目前,就是这个低音炮箱子和4个卫星音响在我这,我就想的是如何让这个音响能发音就行。音量调节那些都不敢奢望了
线控器问了很多做单片机的,都不愿意弄。我自己也不太懂。所以更是不敢奢望了。
还请大家帮忙。感激万分

补充内容 (2015-3-9 01:09):
最新研究:电源直接分一组到7809和7805上,7805给线控器供电。7809给NE5232供电了。然后电源分另外一组给TDA7294和LM1876供电。那就是说,功放部分是通电了的,可以这样理解么?那PT2322只是控制了信号的输入吗?

补充内容 (2015-3-9 01:11):
那我新的考虑,因为音频输入直接进入了PT2322的引脚输入端。输出端必须经过PT2322的工作处理。那是否可以直接将PT2322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直接飞线?或者是在分线上接入电位器调节?不太懂,求科普。

补充内容 (2015-3-9 01:14):
我的理解,通电后,功放前级由7809进行供电。后级别直接供电给低音部分7294和高音部分1876.那就是说功放的前后级都是通电了并且可以正常工作的。信号必须经过PT2322的处理。那是否直接将信号接入PT2322输出就能发音

补充内容 (2015-3-9 01:18):
根据以往经验,通电了音响喇叭应该有动静。但这个开电源开关了没动静,考虑更换7809和7805.是否,音频部分的PT2322没激活所以音响就没动静?线控器只是控制了PT2322的开和关呢?不知道思路对吧,希望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找不到详细的电路图,只知道pt2322是多声道音频控制电路,你只要绕开此电路直接输入音频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详细的电路图,只知道pt2322是多声道音频控制电路,你只要绕开此电路直接输入音频信号就可以了

重点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如何绕开他。
刚查询到的资料
要单片机输入一个C7H(11000111)这个PT2322开关才激活。
但我想的是,是否可以把电源输入直接跳过PT2322。或者用什么其他方法,让PT2322通电就开机工作。
目前不知道如何绕过这个芯片。第一次接触集成块和单片机类的东西
平时就修修电磁炉搞搞洗衣机,换换电阻什么的干过。音响这是第一次。

网友B:
pt2322是多声道音频控制电路,要数字控制的,线控上记录的,不好改,如果你绕开此电路直接输入音频信号就可以的,不带音调不好听的

网友:
看来只能把后级当纯功放使用了。

网友C:
直接改输入就OK了

网友D:
6楼说的对,绕开这个音量音调调节IC,细心点可以找到输入输出脚的对应关系,到时把这个IC拿掉,把对应的链接起来就好了,不过没大小高低音调节了

网友:
STBY,+5V,GND,SDA,SCL

这个一看就是编程控制的 某宝没有这种配件吗?

网友:
看看功放ic那2个是信号输入端串个电位器做音量调节就行了。如果不想玩可以出给我。哈哈

网友:
家里有一个,需要的话可以拆开线控给你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2322是多声道音频控制电路,要数字控制的,线控上记录的,不好改,如果你绕开此电路直接输入音频信号就可以的 ...

确实,如果能弄全那自然好。但实在弄不了,也挤只能把绕开了,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输入就OK了

不好改啊。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说的对,绕开这个音量音调调节IC,细心点可以找到输入输出脚的对应关系,到时把这个IC拿掉,把对应的链接 ...

比较难找,但看来还得靠自己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