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超低成本打造雕刻机机箱

楼主(2015-03-08):
   初次发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望大家别见怪!
  一直想有一台自己的雕刻机,苦于没有银子,就买了台二手的雕刻机架子,刚开始驱动板,控制板什么都是直接用线接的。本着DIY精神想打造一个控制箱,不过市场上类似控制箱都比较贵,动不动就好几百!我不是发烧友,能将就用就一直没买机箱。无意中发现二手电脑机箱很便宜,于是从淘宝上花了30元买了一台回来,开始一周的DIY机箱之旅。

   1、这是1年前做的旧机箱,初次制作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未完全做完,本想放到X轴档板后面,后来发现效果太差(不防灰,也不牢固),然后一直放着没管它。

旧机箱

旧机箱

  2、这是收到机箱的内部图片,机箱比较新。

  3、开始做固定电路的底板,用的塑料平板是1年前经过废品回收站看到后买的,记得1斤3元,买了十块左右。

  4、由于平板尺寸比雕刻机工作范围大,只能手动切割了。

  5、一共切三块板,底板,电源接口板,IO口板

  6、雕刻机用上场了!开始给220V主电源板开孔。

  7、IO口板比较复杂,先用旧电路板做测试。(后来发现果然有问题,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8、重新修改设计文件,调整了机器后,开始给塑料平板开孔(底下旁边曹是手动开的,因为机箱后挡板侧有柳钉)

  9、开始给底板开孔,都是手工打的(图片为孔未完成板)

  今日不能再上传图片呢,明日继续。

楼主:
占位明日继续!

网友:
不错,明天继续上传图片

楼主:
  10、这是拆下的旧面板

  11、这是重新焊接上的IO口
(图片接口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为:
限位,急停及启动接口;
对刀接口;
X轴接口;
y轴接口;
Z轴接口;
电机接口;
备用接口(可接3d打印发热丝);
电机调速旋钮,带开关(老式电风扇上拆的);
电机手动/自动切换开关(旧油烟机上拆的);

  12、开始给底板加上电路板

  13、初步接上线调试

  14、这里面把USBCNC板的接口引致机箱前置USB口,并口板保留

  15、这是装上去的效果

16、这是机箱后面

17、这是机箱前面

18、这是整体

19、发一张祝贺图

由于时间关系和图片限制,只能发这么多,有很多制作细节后面可以讨论。
现在可以脱机控制,后期准备在前面板加上显示屏显示工作状态,坐标等。

网友A:
USBCNC,TB6560三轴驱动,一看就是大海那里过来的。麻烦问下你那个电主轴是手动调速么?我想改成像变频器那样由USBCNC调速,现在还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CNC,TB6560三轴驱动,一看就是大海那里过来的。麻烦问下你那个电主轴是手动调速么?我想改成像变频器那样 ...

主轴手动自动都可以调,这主轴电压和转速都不高,自动调速意义不大,手动调速是给塑料加工用的。

楼主:
除去电路板外,其它包括“机箱,平板,开关,线,接头,其它。。。”共花50元左右!大部分是废物利用!

网友B:
想知道一下机架大概什么价位,一般从哪儿能买到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一下机架大概什么价位,一般从哪儿能买到二手的?

机架在论坛上或淘宝二手里面找,一般都有。价格在1k到2k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

谢谢!相比版主,就是菜鸟。

网友C:
我的机器您完全有能力做,一定能比我说得更好。我只是用料上的优势,花了大价钱。

网友:
很不错,一直没完工自己的操作系统。需要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您完全有能力做,一定能比我说得更好。我只是用料上的优势,花了大价钱。

还没看过版主的机器,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看过版主的机器,有链接吗?

我在本坛的参赛作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4441-1-2.html

网友:
看到大海的USB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