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利用旧角磨机改装手摇钻

楼主(2015-03-08):
利用旧角磨机伞形齿轮,钻夹头,手轮,找机加工师傅车条钻夹头轴,组装手摇钻,修维制作打孔方便多,见附图。

网友:
这个传动部件应该可以改装成小台钻。

网友:
这个利用不错啊~~

网友:
前面平面还有孔,接一段手把更好用。

网友:
我这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怎么就没有想到

网友:
废物利用,挺好的.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很关注使用效果。手摇钻孔会不会很吃力或者摇不动的情况。

网友:
这个摇不动吧

网友A:
这来回活动的怎么钻啊,一手拿工件一手拿摇把?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来回活动的怎么钻啊,一手拿工件一手拿摇把?不行的。

用过手摇钻就是要两手操作,工件就是得另外固定。

网友:
力臂太小了,摇着吃力的

网友:
不太好掌控吧 硬物一歪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