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5D稳压电源,电压显示不准的修调。

楼主(2015-03-08):
这台龙威305D稳压电源,新买回来没多久就发现有时候电压表头不准,显示偏高零点几伏,开机热一会就好,过几天又会复发。后来发现每当天气潮湿的时候电压表头就不准,拆开看过表头电路板有点脏,怀疑电路板漏电。
今天花了一下午把表头电路板上的所有零件拆下来,电路板用酒精清冼干净,复装回所有零件,故障暂时排除。

楼主:
机内可调电阻调整。说的不一定准确,大家可参考一下。准备一台四位半万用表,三位半万用表的电流档分辨力不够(勉强也可以用),最好用高位一点的万用表来调整。电源校准前先开机热热身,并且先调整好VR103 ,使空载时电源面板电流表读数为零。电源全部校准完之后可以再复查一次以确认调整准确。调整时,电源面板上的电流,电压旋扭要从最小值慢慢的调整到位,以防烧表。
VR101 小电流校准,VR102 大电流校准
调整这两个可调电阻,面板电流表头读数是没反应的,要外接一个电流表(万用表电流档)在电源的输出端,把电源面板上的两个电流调整旋扭慢慢的调到最大位置,电流切换开关处于LO(mA),调整VR101,使外接的电流表读数达到1A。电流切换开关处于HI(A),调整VR102,使外接的电流表读数达到5A。
VR103 调零,
电源不接负载,电流切换开关处于LO(mA)位置,调整VR103,使电源面板上的电流表头读数为零。
VR104 最高输出电压调整,
外接一个电压表(万用表电压档)在电源的输出端上面,将电源面板上的两个电压调整旋扭慢慢的调到最大位置,调整VR104 ,使外接的电压表读数达到30V。
VR305 电流表头读数校准(小电流),校准电流表小电流档的读数。电源面板上的两个表头下面的两个小孔是电压,电流表头读数校准。调整这三个地方,可以分别校准好电压,电流表头的读数。
电源校准好以后,跟我的万用表对比,表头全程电压误差不大于正负0.1V,小电流档误差正负1毫安,大电流档不大于正负10毫安。

网友:
下了不少功夫,有钱还是买成品的好。

网友A:
楼主,能麻烦你将图中的元件数值标出来吗?是不是用了7105的集成块?看图估计是三线检测,电流采样在负极,想抄图仿制一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麻烦你将图中的元件数值标出来吗?是不是用了7105的集成块?看图估计是三线检测,电流采样在负极, ...

到隔壁数论坛去买一个 stc      16位ad  表头省事

网友:
不错的资料,正好手头有一台龙威PS-303DM,原件排列一致。这下调试有望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麻烦你将图中的元件数值标出来吗?是不是用了7105的集成块?看图估计是三线检测,电流采样在负极, ...

集成块是两片GC7137AD,电流采样是两只串联在电源管上的大功率电阻上面,图中元件数值,电阻看色环(久不接触,有点忘了怎样看色环),瓷片电容是104,大电解25V/1000UF,小电解10V/470UF,稳压IC是7805,两只三极管是1815。还有六只小容量电容忘了(有需要可拆开来看看),两只微调电阻,左边电流表那边的是102,右边电压表那边是2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成块是两片GC7137AD,电流采样是两只串联在电源管上的大功率电阻上面,图中元件数值,电阻看色环(久不 ...

谢谢,不是瓷片电容吧?手册上讲这种电路不容许用瓷片电容,主要是手上正好有这些元件,再购成品,手上的浪费了可惜,再有就是,闲着喜欢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是瓷片电容吧?手册上讲这种电路不容许用瓷片电容,主要是手上正好有这些元件,再购成品,手上的 ...

看那个黄色的小电容,应该是独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是瓷片电容吧?手册上讲这种电路不容许用瓷片电容,主要是手上正好有这些元件,再购成品,手上的 ...

是表头电路板上的零件吗?请看图,红圈里的都是瓷片电容,都是0.1uf。ic芯片旁边的两个也是0.1uf,是什么类型的我就不懂了,看上去应该要用高品质的产品。

网友:
谢谢,GC7137AD要好过7106,手上正好有,不想购现成的,折腾一块

网友:
哈哈  我那天也调一下   和LZ一样高

网友:
强悍呀这是练手组装电源

网友:
弄的很不错啊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