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画轴式铜箔大环线圈无天、地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5-03-09):
    铜箔胶带导电性能好,表面柔软,质量轻,易于弯曲,成本低,充分利用表面的趋肤效应,很适合做成可卷曲收纳的便携式矿石机大环线圈,但由于其电感量小,不能作为谐振线圈,只能用作天线线圈,必须有一个高Q的谐振回路与其配合,才能满足无天、地线接收的要求,有了高Q磁环R40C1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本机采用组合式安装结构,全部配件装在360x260x60的纸箱内,携带方便,现场组装完成只需要一分钟,便可无天地线收听中波段广播了。
    电路是最常用的二极管1N60检波电路,采用高阻抗的音频变压器与高Q磁环线圈匹配,灵敏度比较高,选择性好。增加了两个二极管1N60、2AP9,可两两并联,改变匹配,根据收听强台、弱台采用不同的检波方式。
    接受环境:由于是无天、地线接收,对接收环境要求较高,测试在家里电磁波环境最好的北屋窗台上进行,这个位置信号强度甚至比南面阳台都高一倍多。
    接收效果:本机在无天、地线的情况下,使用舌簧耳机可以清楚收听的电台有5个,不串台,按音量大小排序是:
1、中国之声,756KHz,电流10uA;
2、本市台,846KHz,电流2uA;
3、本省台,702kHz,电流1uA;
4、本市台,603KHz,电流0.5uA;
5、本市台,1206KHz,电流表微动,但能听清。

本机所有配件装在一个外形尺寸为360x260x60的飞机盒里

打开包装盒

所有配件在此:
1、画轴铜箔天线一个;
2、接收机一个;
3、铜箔天线支架一套;
4、改制舌簧耳机一副,2x300Ω串联使用;
5、底座一个,废旧电水壶底座改的;
6、测试微安表一个。

组装铜箔天线支架,全部为插接式,画轴线圈挂在支架上。

组装完成,一分钟内搞定。

最大声电台“中国之声”756kHz负载电流10uA,负载电压175.21mV(电路图a、d两端电压)。

电路图

楼主:
画轴铜箔天线制作流程

原材料:
①铜箔胶带约6米,尺寸18mm X0.05mm;
②A3打印纸4张;
③4分PPR塑料管1.6米;
④螺丝、弹簧。

1、铜箔胶带

2、打印表面图案

3、铜箔胶带粘贴在A3打印纸上,共大小5圈。

4、反面

5、可卷曲

6、连接处焊接

7、初测电感量

8、打印画轴花纹

9、加工支架

10、线圈由三层组成,中间一层铜箔粘贴层,两侧为装饰层,最后引出接线端。

11、支架组合

12、画轴铜箔天线组合完成

13、光线下铜箔隐约可见

14、再测电感量

楼主:
接收机制作流程

补充内容 (2015-3-9 15:19):
本帖不能编辑了,下面5#继续。

网友:
非常好,加分

楼主:
接收机制作流程

1、机壳采用损坏的液位控制器外壳

2、可变电容采用日本收录机的四连,全部并联当单连用,调整范围:58p——760p。

3、音频变压器采用0.3VA的电源变压器,体积小,电感量超大,174.6H。

4、磁环线圈,高Q磁环R40C1上用0.04x660里斯线绕37匝作为谐振线圈,电感量93uH,在3匝、7匝、11匝处抽头。谐振线圈外侧用1.0平方的电线绕8匝作为天线线圈,在1匝、2匝、3匝、4匝、5匝处抽头。

5、仔细挑选几个压降低的二极管。

6、组装、焊接

7、完成

谢谢观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制作流程

不错有特工潜质

网友B:
铜箔胶带什么地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特工潜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胶带什么地方买?

谢刘老根兄加分。铜箔胶带我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淘宝上也有卖。

网友:
艺术与技术相结合,颇有诗意。

网友C:
艺术+技术=独具匠心!

网友:
太油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ctory:

谢L.D.XIONG兄、北极兵兄、YJ9386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艺术+技术=独具匠心!

这个小制作从7年前做“铜箔线圈矿石机”时就有这想法,但那时没高Q磁环,所以只能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