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春大礼每人一份 测1PF电容不用花钱买仪器

楼主(2015-03-09):
近几年买超外差收音机套件装不响,拆腾了大半年,在众网友的帮助下,买换双联可变电容器,少部分装得响.

有些则搞来搞去,只响一个台.真不明白;为什么天下零件都写规格,唯独双联四联就硬是不写

要是有台能测PF的仪器就好,但对是否能入得到行学无线的初学者,拿几百元买个贵表,下不了决心

即使买了仪表的,才发现几十PF的确难测

用普通数字表/指针表测PF级电容,己实践了良久,但由于要使用市电.而无线电行业无视用电安全,己是坏习惯.

所以不敢发帖介绍,但没有理由水里有鰐魚,就不敢喝水的道理.只有郑重而严肃地告诉看官;本帖的测量前期

工作不能偷步,自己的性命自己负责

找条三线电源插线;以保证每次拔插零线相线都无法接反;图一javascript:;

把交流档内阻为十兆欧的数字表一端用带绝缘套的锷魚夹吞夹电源线火线〔相线〕图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PF级测量不同于nF/UF级.  例如测一个1PF的电容.仪器的杂散电容有25PF,合共读出26PF,所以多了要计 ...

我记着过去有一个把小电容并联到收音机可变电容上去的方法,可能马马虎虎也行。

网友A:
楼主是热心人,但看着费劲。

楼主:
用重物--书,压住两表笔的绝大部分长度,只留极短的够用长度搭架在空塑料盒上,以使万用表线的分布电容大而

稳定.被测电容的本身容量与体表分布电容有尽量大的可比,以减少分布电容误测入本身容量中图三

先在万用表笔夹持住侍测电容,随即通电.读数为V1.图四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重物--书,压住两表笔的绝大部分长度,只留极短的够用长度搭架在空塑料盒上,以使万用表线的分布电容大而

...

再夹齐电容两脚,再通电.读出电压V2. V2是万用表与总电容的分电压.V1是万用表/表笔线/电容体表的分布电容.

V2-V1=万用表与实际电容的分电压V                                                              javascript:;

下表有交流电压227V  50HZ  而万用表内阻为10兆欧时的      V电压与PF对照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夹齐电容两脚,再通电.读出电压V2. V2是万用表与总电容的分电压.V1是万用表/表笔线/电容体表的分布电容. ...

j选取的测量点是常用双联可变电容,空气电容/垫整容量avascript:;

楼主:
引用 楼主:
j选取的测量点是常用双联可变电容,空气电容/垫整容量avascript:;

电容量测量是根据新数字电桥测定,电桥精度可到0.01PFjavascript:;

网友:
可以跟帖了吗?不能跟就把此楼删除吧。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pF,谢谢原版分享,标记后慢慢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量测量是根据新数字电桥测定,电桥精度可到0.01PFjavascript:;

北美州网友使用125V, 60HZ电网.下表专门为这些网友而设.

注意左表为一个失败记录.好些数据就没写上,失败原因是开始实验追求尽量少的总分布电容,把万用表高

高放离台面.导致严冬下的气动严重影响读数,几天工作读数跳动而失败.后来退下实验冷静思考;决定用书

本压住表测量线,使有一个固定的大的分布电容来对抗人体操作感应误差.javascript:;

现测量夹好电容后,人体仍要尽量后退才读数

PF级的测量,步步见分布电容影响.好艰难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北美州网友使用125V, 60HZ电网.下表专门为这些网友而设.

注意左表为一个失败记录.好些数据就没写上,失 ...

凡是20K欧/V的指针万用表都可在250V/AC档进行操作.不过分辨1PF与2PF有点难度.但1PF与4PF可容易分出javascript:;

最好有隔离变压器的网友使用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方为好

如小心操作.本方法可测致0.x PF级的,但由于我没有0.XPF的电容,经多个大电容串成0.YPF级电容时,出现多个

电容的合总分布电容量数倍增而影响测量精度不再进行实验

                                                                                               全文完

网友B:
这真的是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的是好方法吗??

希望把广大经济收入中/下,学生边远清贫的DIY者测量水平.从原来用指针表的uF级.有电容表的0.xnF级.提高到1PF级.

这样存于社会的一批多管机配件,可能得知焊不响的原因.

也希望这是砖.引出别的一样那么简易的测nF级电容的好方法

或许做胆FM的人测出某中周27PF瓷管电容失效.混频交联2PF电容失效,机子有了进步

短波矿机/FM矿机的调湝回路测量准了.易于帮助另一网友【复刻】

......

我们老了,最好后生们能改革一下上面一些什么,或指出错处,这就是安慰

不求赞好.只求败

网友C:
淘宝上面有几十元的电容表卖,看那些电容表的介绍,分辨率是0.1pF。但就是不知这低价表测量pF级的电容误差多有多高。如果实际是1.2pF,测量读数是2pF,误差也是蛮高的。
我平时测量10pF以下的小电容,感觉读数很不靠谱,要用两块表对比着,多测量几次才放心。

网友:
多谢分享,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热心人,但看着费劲。

是的.因为PF级测量不同于nF/UF级.  例如测一个1PF的电容.仪器的杂散电容有25PF,合共读出26PF,所以多了要计算一

步减法,把杂散电容减出来

网友D:
是个好方法,虽然麻烦些,最头疼的就是20皮法以下电容的测量,还有微亨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面有几十元的电容表卖,看那些电容表的介绍,分辨率是0.1pF。但就是不知这低价表测量pF级的电容误差多 ...

你这例子从前是可接受的.5PF以下的电容老产品标准是这样的;+-1PF+-50%

现在电子产品频率高了几十倍,过去的老标准应作废了

网友E:
这种测量方法以前也用过,但其精确度值得商讨,特别是对高频电容——因为在工频的情况下,无法正确反映出电容的高频特性。
即使是使用成品电容表测量高频电容,在仪器的测量频率档次不同的情况下,其准确率也是常常不一样的,何况是在工频下测量小容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测量方法以前也用过,但其精确度值得商讨,特别是对高频电容——因为在工频的情况下,无法正确反映出电 ...

这是大众化的东西.   既然研究高频的,肯定用高频的办法,例如计算法,用Q表测容量法等

网友:
      振荡法其实最安全,  窃以为

网友:
拿个变压器次级稳阵过

网友:
太不安全了,一不小心,,,,,,,,,,,,,在玩命

网友:
这个方法测出的值会大于实际值,因为交流电的谐波分量频率都大于50Hz,电容两端的实际电压比理论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危险不测也吧!!!

有个帖有提示,有隔离变压器的网友应尽量采用,

但是,我给个数据你看安全不安全;

  验电笔的降流电阻绝大部分产品是150K欧,而氖气管直通不用电阻时是电人的,这我多次试验过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内阻是10M欧,是验电笔电流的1/70

          不知有没有人不敢用电流大70倍的验电笔?

只要首步测好电源相线,再复核确定,用万用表锷魚夹夹好,〔或焊好用电工胶布包好〕

以后每步都是拔开电源线的不带电操作.每什么测量或换测量电容,都拔开电源线〔这里不允许用

任何开关取代拔开电源线,这操作是乎合安规规定规程的〕

网友G:
要是有个原理图及推导公式就好理解了,新手看了也好知道如何更好的控制好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有个原理图及推导公式就好理解了,新手看了也好知道如何更好的控制好测量误差。

原理图就简单得;电源相线>万用表>待测电容>电源零线,这样串联

这个试验没有使用推导公式,是因为不同器件的体表面 积不同,杂散分布电容有时比电容器本身的制造电容

还大,因此无法在非桥式电路中排除分布电容,所以用电容接在万用表接线上.而把万用表接热端.用接通/不接

通的办法首先排除了测量线/万用表内部分布电容/待测电容体表电容等全部杂散电容.剩下的电容实际容量就如

天平称一样.多少电容生成与电源比例的电压.用数字电桥测出值登记在表.待测电容连接后,先测扣除体表电容,

再对电压值V,就等于原登记在表的电容数.只相当于称法码和重物的天平,完全没有推导造成的计算失悟存在

网友:
这种完美贴  不顶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网友H:
简单有效,但是要强调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有效,但是要强调注意安全。

初学者一定有有经验者在旁指导,防止过份专注于某些环节,数据而忘记了【脱电工作】

网友:
很好的实践与研究,赞一个。

网友:
看了,还是不敢下手。

网友:
一下走神给电得跳舞,表突然有问题时 人和电容有可能“牺牲”

网友I:
不错。是个高招,但还是怕电着。

网友:
难得经验要顶上去,留个脚印有空再慢慢看,以前买了几个号称pf级的电容表,可是量小电容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是个高招,但还是怕电着。

兄台;为什么要找三线的电源线呢?就是要你每次操作都拔开电源,作不带电操作,而保证永不插错!

为什么不用任何开关?要保证直观,但如果用直观的闸刀开关,虽然合乎用电安规的有关法规,但却增加

了紧急情况朴抓闸刀开关而摸到有电部分,新增了触电危险。

本人是我国首批持证电工,也带了些徒弟.发这个帖己经为安全问题考虑了多年,如担心者当然不要强求试验

无线电界有不少高压电的地方;热盘扩音机及热盘彩色电视机,电子管乙电也有250V至1500V,微波炉有2000V

---4900V.电视机高压包有七至九万伏,学习和高压打交道,也是挺另类的一门学问,这边廂要学习冷静,复核,

不遗漏条件及与同伴合作的团队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个好方法,虽然麻烦些,最头疼的就是20皮法以下电容的测量,还有微亨级的电感。

〝微亨级的电感〞

好提议 有多些这些建议就好了,   这里报个佳音;在写本帖前,已草拟测〝微亨级的电感〞怎么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为什么要找三线的电源线呢?就是要你每次操作都拔开电源,作不带电操作,而保证永不插错!

为什么不 ...

谢谢指教,在下试试,反正被电着又不是第一回。

网友:
虽让很多年前这个方法已有了,LZ勇于实践的精神可嘉

网友:
有点乱、、还是慢慢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赶脚这是在加速生命进程,难道是想迎清明。振荡法最可靠不要说1p。0.5p的都没有问题

这与修理好一台胆机,修理一个手机充电器,修理一个电热水瓶,一样,是不插电的操作

我自小学五年级操作至今,从没失误一次,而且是倒转相/零那种超危险操作.

学了安规后把零/相正过来现在这样操作,这样操作还有个好处;可以把分布电容〝除皮〞而测到真值!

尽管操作不帶电,在发帖前我己把万用表一端接电源一端手拿表笔,赤脚及手摸龙头数分钟测试过才发帖的

但实际操作却是全脱电操作,并非如你说的赶脚迎清明.要这样说,非用电池的一切电器DIY都是赶脚迎清明了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属于原创,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