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设计加工电路板 首次组装68-1单管机成功

楼主(2015-03-09):
自行设计加工电路板首次组装68-1单管机成功

  平生第一次装单管机,刚刚成功,十分顺利。上图先:

  小时候玩收音机直接从三管机装起,因为单管机虽然简单,但是高阻抗的奇葩耳机在我小时候就属罕见物品了。那时候的市售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都会配一个8欧的低阻抗耳机,家里收藏了一堆,正好可以用来装低阻耳塞三管机,高阻耳机已经是无合适用途的淘汰产品。
  一年前为实施这个计划,专门在网上淘了两副军用电台用的头戴式高阻耳机,破旧没有橡皮垫的旧货,已不好戴在头上用。所幸4只耳机都是好的,单只阻抗就有2200欧,正是玩单管机的上佳器材。

  这台单管机就是传统的68-1型(板子上刻的是636,搞错了),有高频变压器的电路。这机零件不多,不一会就组装完工,调三级管电流到1mA,马上拿起耳机来试试运气,一听有声!再搜索一遍电台,外差机在本地可收到的6个电台它全部能收到!感觉效果良好,略显不足的是声音大小相差有点悬殊,声大者震耳,小者如蚊蝇,这正是没有强有力的AGC功能的简易收音机的特点。
  这机的选择性还可以,几个主要电台即使很靠近的也能分开,不过我分析并不是这机性能好,而是因为钢膜的耳机的细节表现差,过滤了很多微弱的声音,变相提高了选择性。
  然后把这小机调到一个强台,耳机放在桌子上,人离耳机半米开外,仍能听见耳机里吱吱呀呀的声音。小时候玩耳塞收音机,经常没关就睡着了,偶然清醒一点时,就听见耳机中传出的如夜间老鼠在屋里窃窃私语般的广播声。多年以后,这情形突然重现,十分怀旧。

  接下来再怎么玩呢?当然是穷尽一切可能了。传说单管机只能用高阻耳机放音,那么试一下低阻耳机肯定是在所难免的了,呵呵。插上一只MP3配套的32欧动圈耳机再听,声音依旧!不过音量打了折扣,小了不少。动圈耳机频响比钢板振膜的电磁耳机好得多,低音十分雄劲。另外,用低阻动圈耳机回放单管机的声音,明显出现很多叽里咕噜的哨声,不知为何,怀疑用高阻耳机收听时也被滤掉了。

  再上图片:
  三极管不是图纸上要的3AG1,而是3AK20,网上淘的便宜货。手上也有一堆网上淘的3AG1,放大倍数均在15左右,无语。3AK20上赫然标注“高 次”字样,大概是高级次品的意思。这管子当时买了十几个,多数放大倍数在20左右,少数40-50,选了个倍数最大的,就是板子上立着的这位。买这两种管子花了十几块钱,勉强能用的就3-4个,折合成单价这次品老货可够贵的,其余不中用的权当陪嫁物品了。
  小高频变压器在我这儿是盘菜,500圈满满绕进去,花半个钟头完美搞定。
  再看耳机插座,不是老式拧在外壳上的那种,很少见到有朋友用这种带独立开关的焊在板子上的插座,多用无开关的插座。这种插座实际是在无开关款式的后部加了一个开关模块,开关有单刀,也有双刀的,试了一下貌似可以拆下来。对这种开关采用一定的接法,可以代替充当电源开关的老式耳机插座。老式的插座还需要改造一下才可以充当电源开关,对这个就不需要了,功能是由接法决定的。
  传统电路用6V电池供电,而这里用两节锂电池串起来获得7.4V,电压够它吃了。测量整机工作电流为1mA左右,不知道多长时间能把两节锂电耗完。

  图纸上很多圈点是组装时标注的有错误和遗漏的地方,包括板子刻出来了才发现有错误。事先无论多么成竹在胸,临到开工甚至完工,错漏才全部浮出水面。

  这次试验之前就计划把636和68-1两种单管机一网打尽,电路板设计成一样的外形和总体布局,这样可以在一个方案的基础上略施修改就可以做出另一电路。

  这是636单管机的板子,尚未正式组装,安了个270P×2的大个头双联可变电容,上面刻的型号也是错的,刻成了68-1,和装好的那款换过来了,真是错不单行。

  这两个板子都能安装大块头的270P×2的双联可变电容(CBM-202B)和小个头的160P+60P差容双联可变电容(CBM-223P)。

  用270P的可变电容装这种小机不太合适,柄太长以至于突出电路板很高一截,显得傻气不好收拾。

  最后上一张自己绘制的68-1单管机的电路图,以此纪念此次首装单管机获得成功:

网友:
板子用雕刻机做的?

网友:
都不错,年轻的记忆。

网友:
高次应该是高频管次品吧。见过高处和低处。68-1原配是4F22电池,换成6F22,重调电流,说不定更好。

网友:
印版制作、焊接水平高  祝贺!

网友:
我以前作就不成功。祝贺你。

网友:
老师做的真漂亮。。。

网友:
小巧漂亮的单管机,夜里听到耳机出声那段描述如临其境,同怀旧。

网友:
68-1难度在高频变压器,线细,圈数多。只要高频变压器缠好了基本一装就响比636好装,636得选好管子,另:换用不同阻抗耳机需调偏流

网友:
漂亮的返古作品

网友:
中波在我处全是干扰,做了个短波机,哪天有空传上去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刻出来的板子真棒。
我用热转印法做出来的板子像狗啃的一样,实在是拿不出手

网友:
在单管机中,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收台多,声音大。

网友:
做的真工整。

网友A:
做得不错,PBC板加工像样,是手刻的吗?就是缺机壳呀,耳机2200欧有点高了,要是配上636的耳塞机(800欧)那就更完美了。此机使用的什么电池,单节电压就3.7V。

网友B:
c2再生电容没有加吧?我做的68-1电路不加这个电容一切正常,加了反而没有声音了

网友:
手工工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再生电容没有加吧?我做的68-1电路不加这个电容一切正常,加了反而没有声音了

是没焊再生电容。

资料上介绍静态电流0.8-1mA,我试着加大这个电流,结果声音一下大了很多,强台震耳欲聋,已有点发破了。既然已经是这情况了,加再生没多少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PBC板加工像样,是手刻的吗?就是缺机壳呀,耳机2200欧有点高了,要是配上636的耳塞机(800欧)那 ...

是雕刻机雕刻的。

以前装收音机经常用肥皂盒做机壳,基本不愁没壳子用。现在工业发达了,塑料制品外形被设计得争奇斗艳滴,想找一个形状规矩的肥皂盒实属不易,一般没有很适合做收音机外壳的。

可以买到的做外壳的盒子目前只能考虑药盒,但是里面有原生的小格子,要全部清除掉也很费劲。

仪表外壳不好看,也不够好用,做出来的作品还不如肥皂盒有趣。

这时代装小收音机主要只能采用裸奔这一种形式。

楼主:
悲催!才玩了一天的单管机完蛋了。

想把声音弄大些,加大电流看声音最大能到多大,结果不小心调偏流电阻调到0,彻底没声了。

分析故障原因,估计是三极管3AK20烧毁了,本来就是次品,发射结加上7.4V正向电压,悲剧发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催!才玩了一天的单管机完蛋了。

想把声音弄大些,加大电流看声音 ...

化悲痛为力量,烧管乃玩家之常事。

网友:
哦 乐极生悲啊 唉

网友:
用高阻耳机装单管机怀怀旧也是挺好的。
拿现在的零件来说,三极管用9014,偏流调稍大点,两个低阻耳机32欧串联,声音已经够大了。

网友:
我之前也手刻了一个68-1电路板,装上元件没有响,估计问题出在那只高频变压器上了。又用铆钉板再做,重新绕制变压器,用了3AG14锗管,响了,接上外接天线效果更好。

网友:
68-1单管机还是挺好的

网友:
高阻动圈耳机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打算,等把单管机摸透了就量产。

你就连高阻耳机一并开模做了,铜都降价了,高阻耳机不就一个U形磁铁几个线包嘛。

网友:
第一次做单管机,看这手艺像是老手了,棒极了

网友(2017-12-25):
这工艺不错的了,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