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讨论一下耦合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5-03-09):
自己动手做胆机,或者打磨一点设备,少不了用到耦合电容。。怎么选择呢,我一开始也是看大家的经验,都说哪种好就用哪种,关于各种电容,各种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对于哪种耦合电容效果好呢,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相信很多人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吧。。

希望有懂得其中原委的老师,不吝赐教一下。。。
下面上几张电容的规格表,大家参考一下。

PDF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我只看懂了介质损耗,1KHZ的频率下,威马MKP4的大概千分之1,MKP10的大概是万分之3,MKS4的就高的多了,千分之8,而PHE450的损耗不输与威马的MKP10,万分之3,
而不同的是,威马的损耗,频率高于1K损耗是增加的,而WIFA的到100K损耗反而变小,成万分之1.5了。。

介质上说,MKP的是PP介质,MKS4的是PET,PHE的我没看懂。。

听说损耗越小,性能就越好。。
至于其他参数对音质的影响,还不知道,希望懂得内情的老师赐教一番,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第一张图是RIFA PHE450的

楼主:
黑威马 BLACK BOX FOR AUDIO 价格不是一般的贵。。本来想找一下的规格书研究一下,到底区别在哪。。可惜没有找到,,希望有这个资料的老师不吝分享一下。。

楼主:
补充一张从别处看到一位老师的高论。。增加了我对电容的认识。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不过,九十年代初那会儿,都是捣鼓着换耦合电容什么的俺是把手边有的电容换了个遍,也没听出什么不同大概是那会的音源差点。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我平时用的也不贵,顶多几块钱而已。。
我的意思是在不土豪的前提下,尽量择优,怎么择,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耦合电容对音色确实有影响,这个没错。但除非你是老烧,不然没必要为了电容伤脑筋,合理的电路设计比电容更重要,

网友:
现在用这个

名称:聚丙烯电容(CBB) 符号:

电容量:10p--10μ

额定电压:63--2000V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极性:无

网友A:
原则上聚丙烯(PP)比聚脂(PE)更好,但后者容量体积比占优。作为耦合电容最重要的是失真指标,对应到参数上是容量-电压的曲线。合格的聚丙烯电容失真度很微小。
做音响,重要性是电路大于布线,布线大于元件。做到极致的放大器,不是靠昂贵的顶级元件堆出来的。电路和布线都做好了的话,换不同的电容对比听吧。细微的差别需要更安静的环境和放松的心态去甄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聚丙烯(PP)比聚脂(PE)更好,但后者容量体积比占优。作为耦合电容最重要的是失真指标,对应到参数上是 ...

谢谢老师指导方向。。

失真指标的说法我很赞同。频率和电压容量曲线,应该是影响效果的关键。

网友:
胆机用耦合电容不应该只看参数指标。
老式国货有精品,借个图看看。

网友:
           难道今年又出了什么科技新突破了 ?

网友:
参数是一个方面,实际效果是另一个方面,实践出真知。不同类别的耦合电容,能听出的应该只是音色稍有不同。
如能听出失真,是电容质量有问题;如听不出一点区别,不是机器不行,就是耳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