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甲类功率放大器工作原理简述

楼主(2015-03-10):
    众所周知,甲类放大器电路简单,所用器件少,失真小。但是电路效率低,输出功率小。于是后来又研发了乙类功率放大器,来解决甲类功率放大器的不足。但是,乙类功放又有电路比较复杂,而且对器件要求也比较高。例如需要倒相电路,专用输出变压器,两只输出管还要严格配对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研发了一种新的功率放大器——滑动甲类功率放大器,比较好的解决了甲类放大器的低效率,而电路又比乙类功放的简单。例如,苏联40年代生产的“火花”直流收音机,以及70年代国内以工农兵403为代表的一大批晶体管收音机就使用滑动甲类功放电路。
   滑动甲类功率放大器我国在70年代是一种十分盛行的“优质”功放电路。
因为这种放大器电路与推挽电路相比简单,所用器件少。电路效率高,输出功率远远大于单管甲类,接近于乙类。失真也在容许的范围之内,而且调试也不困难。
即使业余者现在来玩,也是不错的。
不过不少初学者对其工作员不甚了解,下面以当时著名的四管超外差收音机“工农兵403”的输出级为例来简单说明一下。
见上图:
滑动甲类功率放大器由功放电路主体与混合(复合)偏置电路两部分组成。
前者就是一个普通单管甲类放大器,而后者则是由两部分组成:
固定偏置电路与滑动偏置电路,各部分构成电路与器件见图中所示。
滑动偏置电路输出的直流信号与输出级输出的信号大小成正比。这个可变偏置信号是类累加在固定偏置电路上的,于是功放管的工作点也就随着输出信号的大小而变化,从而实现了工作点“滑动”的目的。
附图:
一,苏联“火花”机:

二,工农兵4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冰岛说说滑动甲类功放存在的几个问题。
    滑动偏置的整流部分会对功放管输出有分流,使原本效率 ...

1,滑动偏置的整流部分会对功放管输出有分流,使原本效率不高的甲类功放的实际效率进一步降低。
    回复:这种分流作用是有的,不过这种分流作用很小,对于强大的输出功率而言,这点分流可以忽略不计,故根本不会影响到输出级的效率。理由是:晶体管甲类功放所需的基极电流本来就不大,更何况,所取得的“滑动”基极电流只是基极电路的可变部分了。
    2,滑动偏置的整流滤波电路会在输入变压器次级冷端产生一个与输入信号同频不同相的锯齿波,这个波形与输入信号叠加,就会产生明显的失真,这种失真是无法避免和消除的。
   回复:首先必须说明:
滑动信号的频率与音频信号的频率是两码事儿,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滑动信号的频率是指音频信号幅度大小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次数,比音频信号的频率低得多!
滑动电路“在输入变压器次级冷端产生一个与输入信号同频不同相的锯齿波”,这个近似锯齿波,正是滑动偏置电路产生的,是研发设计者所需要的,否则,哪来滑动甲类一说呢?
至于滑动信号的"波形与输入信号叠加"的结论,我觉得值得商讨.理由是:
a,两个信号互相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可惜,我没有示波器无法通过观察.
b,两个信号到底是累加,还是音频信号被滑动信号调制?
   3,滑动甲类功放的整流滤波电路有时间延迟,所以声音突然增大时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失真,处理存在字间停顿和句间停顿的语言内容时尤为明显。
回复:这个问题电路本身的先天不足之处.所以本电路只能出现那个物质贫乏的低标准年代以及供业余者"玩"的情况下,不能应用在高保真电路中.
    4,实际上,滑动偏置只有在功放管集电极信号峰值超过两倍,晶体管导通电压的情况下才起作用,所以这种滑动偏置只适用于供电电压不太低的锗管电路,供电电压很低(比如说1.5伏)的电路不适用,硅管电路也不适用。
回复:
a,"滑动偏置只有在功放管集电极信号峰值超过两倍",不知此说证据何在?
b,"滑动偏置只有在......,晶体管导通电压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这个假定,没有必要.因为事实上,本电路工作的基础就是甲类!难道晶体管不导通,还是甲类?
c,"这种滑动偏置只适用于供电电压不太低的锗管电路,供电电压很低(比如说1.5伏)的电路不适用,"这个结论不一定准确,供电电压低(例如1.5V),并不能说,她输出的信号电压也就低.例如,把滑动取样电路接到升压绕组上,滑动电路不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d,"滑动电路硅管电路也不适用。",对此问题,我的看法是:对硅管电路也是可以使用的,充其量,就是电路的滑动范围缩小罢了.

网友:
真想不到直流胆机也有滑动甲类,

网友B:
看看,但觉得电路还是有些复杂。

网友C:
学习一下,我有一份红旗445说明书,也是滑动甲类,它是输出变压器次级单独一个绕组,整流滤波后提供滑动偏置,找不到当时的绕组数据。

网友D:
要变压器阻抗变换,使用电压高,效率也提不了多少,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变压器阻抗变换,使用电压高,效率也提不了多少,淘汰

1,没有使用高压,还是6V;
2,没有什么“阻抗变换”,功放级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与普通的甲类完全相同,没有做任何改变;
3,至于本技术淘汰与否,与本文的目的完全不相干!我只是介绍本电路的工作原理,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网友E:
能讲一下调试要点吗?

网友F:
电子管的阻抗要求比晶体管要严,滑动靠谱吗?阻抗不匹配好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我有一份红旗445说明书,也是滑动甲类,它是输出变压器次级单独一个绕组,整流滤波后提供滑动偏置 ...

可以参考本电路,不要那个绕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的阻抗要求比晶体管要严,滑动靠谱吗?阻抗不匹配好听吗?

这个我没有试验过哦,行不行,那就要问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了哦。
不过,既然做出一种进入家庭的商品,我估计还是可以的,否则,用户不买账的,同时政府也不容许。苏联是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政府什么都管,特别是关于民生的,更加会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讲一下调试要点吗?

可以:

1,断开“滑动整流管”D3;
2,在最小音量状态下,调节上篇电阻W3,使功放管集电极电流为5——10ma左右(保证在最小音量时不失真!);
3,接通D3,在最大音量时,调节滑动取样电阻W4,使声音的失真尽可能的小。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使用1000Hz正弦波信号,到正弦波开始对称切峰为止。
说明,我没有试验过,以上说明可能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试验过哦,行不行,那就要问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了哦。
不过,既然做出一种进入家庭的商品,我估 ...

只有加大负反馈才能适应,估计,不可能在很大的负载阻抗变化中适应,在变化适中情况下效率不可能达到晶体管滑动甲类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但觉得电路还是有些复杂。

电路是不复杂的。实际上只是增加了一个整流管D3而已。理由是:
1,取样电路是并联在输出管集电极与地之间(即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实质就是一个音调调节电路,在稍微讲究一点的收音机中,本来就是有的;
2,滑动整流滤波电路中,那个滤波电容C30同时也是输入音频信号的通路,没有它,信号就无法加到功放管的基极,所以,这个电容也是本来就必须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加大负反馈才能适应,估计,不可能在很大的负载阻抗变化中适应,在变化适中情况下效率不可能达到晶体 ...

不知道了,没有试过,也无法爱深入研究。我只能定性的说明滑动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觉得电路还是有些复杂。学习中。

网友G:
滑动甲类,事实上是一种节能措施。工作原理是根据信号幅度调整功放管的工作点,使得大信号时避免切峰失真,小信号时工作点自动降低,减少能耗。

这种电路,始终工作在甲类状态,其效率是不会提高到超过甲类最高效率的(记忆中是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是小信号时节能作用就明显了!有个问题是,当信号突然变大时,原理上有个工作点跟随提高的过程,可能出现短暂的切峰失真。信号突然减小不是问题。

至于阻抗的影响,从原理上看,输出环节基本没有影响。然而输入端,因为小信号时工作点低,输入阻抗提高,从而推动级输出阻抗增加,电压增益倒是提高了,因为小信号时提高增益不会导致什么后果,还有增益负反馈的效果,似乎挺巧合的。

妙哉,善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没有试过,也无法爱深入研究。我只能定性的说明滑动电路工作原理。

想请教镜象恒流源做负载输入的OCL电路特点特性和效率,了解吗?我就知装响这些倒没学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没有使用高压,还是6V;
2,没有什么“阻抗变换”,功放级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与普通的甲类完全相同,没 ...

电子管图有老师已讲不哆索,讲讲晶体管图
一,变压器B6初级直流电阻较高,功率提升源自电压增加,经耦合再到喇叭削减部分效率,故使用电压6V相对其它类型电路要高。甲类

二,阻抗:交流通路也要看,BG4集电极供音频信号时,在W4滑动即改变输出阻抗 ,(C32串W4 )并上B6变压器初级,C33容抗低当短路,总的来说阻抗还是有改变的,所以用变压器比较方便调和喇叭匹配。

三,至于淘汰与否各人心中定义。都是依图直说,定性~定性~见谅  谢谢原理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本电路,不要那个绕组的。

这电路简单,应该制作体验一下,手里正好有单管甲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滑动甲类,事实上是一种节能措施。工作原理是根据信号幅度调整功放管的工作点,使得大信号时避免切峰失真, ...

“有个问题是,当信号突然变大时,原理上有个工作点跟随提高的过程,可能出现短暂的切峰失真。。。。。。。”,肯定存在这个问题。这个“跟随”的速度的快慢,会影响动态失真的大小,可以用调整滑动整流滤波电路(RC)的时间常数来解决,具体的说就是调整滤波电容C30的容量.容量增加,跟随速度下降,否则,跟随速度提高。
当然,理论上也可以调整R,但是实际上调整R很难,因为这个R就是功放管的固定偏置电路,一动工作点就变化了,显然,这是不行的。

网友:
太有用了,赞一个,收藏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镜象恒流源做负载输入的OCL电路特点特性和效率,了解吗?我就知装响这些倒没学过。

我不知你是指哪个具体电路,只好找了个电路,简单说明一下,供参考:
恒流源知识:
http://wiki.dzsc.com/info/7126.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是,当信号突然变大时,原理上有个工作点跟随提高的过程,可能出现短暂的切峰失真。。。。。。 ...

这个选高频管或开关管,二极管用快恢复的能缓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你是指哪个具体电路,只好找了个电路,简单说明一下,供参考:

恒流源知识:

太感谢了。

网友:
就是输入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选高频管或开关管,二极管用快恢复的能缓解吗?

2AP9本来就是高频锗管,对音频信号幅度大小的变化而言,恢复时间已经足够的了。
你说的高频管或开关管,都是硅管,不能用于本电路,因为硅管的导通阀值比锗管的高的多《前者大约是0.2V后者是0.7V左右),如果要用的话,就会极大地缩小滑动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2AP9本来就是高频锗管,对音频信号幅度大小的变化而言,恢复时间已经足够的了。
你说的高频管或开关管 ...

谢谢详尽解答。

网友:
现在人们很少做滑动甲类,老师的电路可以试一试。反正是玩。

网友I:
对甲类电路很感兴趣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甲类电路很感兴趣    。

鸿渐老弟,我建议你搞过滑动功放套件,看有人要不?同事也希望要的人在此跟帖。

网友I:
引用 楼主:
鸿渐老弟,我建议你搞过滑动功放套件,看有人要不?同事也希望要的人在此跟帖。

没时间,朋友
请有时间的同志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时间,朋友
请有时间的同志做

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在做什么发财的事情?

网友J:
楼主不如自己做个。列出相关数据。让他们心服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如自己做个。列出相关数据。让他们心服口服。

我当然可以做,你以为做不出来?
问题是,我没有示波器等设备,不能定量研究,只能凭耳朵听。
顺便指出,像你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别人一提出问题,你就说,“不如自己做个”?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阻止他人发言,对论坛,甚至对你本人都是有害无益的!你说,是不是?
况且,我写本文的目的是给有兴趣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滑动甲类功放电路的工作原理,而不是向大家展示我的制作成果。
我实话实说,我不仅可以把这个做出来,还有别的东西我也许可以做出来,你能做出多少东西,并可以拿到这儿来讨论?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当然可以做,你以为做不出来?  问题是,我没有示波器等设备,不能定量研究,只能凭耳朵听。  顺便指 ...

阁下何曾不是阻人意思。叫异见人仕勿跟贴。见楼上。本人回贴更无瞧不起贵楼主本事高强。只为实是求是。论坛回贴也不给发?大家要跟你转?做人太敏感了。心虚?还是自尊心作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阁下何曾不是阻人意思。叫异见人仕勿跟贴。见楼上。本人回贴更无瞧不起贵楼主本事高强。只为实是求是。论 ...

如此做人,佩服!佩服!!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此做人,佩服!佩服!!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所以阁下就因太敏感。扭曲我贴意思。便回贴指出这种好斗好比学习态度。空谈一千遍理论辩驳不如实做一机。你上贴质问更是针对性。论坛是评人还是评事?看积分你是老成员不是不懂。语气强烈主观。万事皆由你作主风格。想必在这有一定朋友圈才如此骄妄。自己检讨一下。平静客气回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阁下就因太敏感。扭曲我贴意思。便回贴指出这种好斗好比学习态度。空谈一千遍理论辩驳不如实做一机。 ...

1,你看看“冰岛”等朋友是怎么发言的,我又是怎么说的,那里像你?
2.希望你写点比我的水平高的作品出来,供大家看看?——这才是硬指标。比如你就写个OTL电路调试原理与具体步奏等是否可以?或者把晶体管收音机,例如工兵403整机工作原理说一下?

网友J:
硬指标?呵呵我都不想揭穿阁下这篇原理讲解。照搬过来修改后蒙谁。纳为自己功劳?稍深入问就无法解释。发实操贴好过啦。别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看看“冰岛”等朋友是怎么发言的,我又是怎么说的,那里像你?  2.希望你写点比我的水平高的作品出 ...

不就仗着个等级。瞧不起新人。激将法不是人人受用。呵呵。抄人理论可耻吧。更别扯到最近坛友问OTL电路上。自命不凡对你有好处么。要不阁下把坛中棘手问题都解答看看。我就服了阁下。再不参与此坛。一把岁数还小孩子心理。哈哈。欢迎小编改我所说。看清楚争吵前因后果吧。

网友:
很喜欢看这种帖子。看到老师们相互交流讨论,我也学会了很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指标?呵呵我都不想揭穿阁下这篇原理讲解。照搬过来修改后蒙谁。纳为自己功劳?稍深入问就无法解释。发实 ...

欢迎你来“揭穿”,。。。。。。我这是绝对的真心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指标?呵呵我都不想揭穿阁下这篇原理讲解。照搬过来修改后蒙谁。纳为自己功劳?稍深入问就无法解释。发实 ...

你“揭穿”的大作怎么还不出来?你的效率与速度也太慢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里火药味挺浓的。  欢迎讨论,欢迎发言。不能进行对人共计

事出或者有因。可能否定楼主坛中好友无厘头贴子。一直耿耿于怀。故意借题攻击本人。你看41楼回贴。真莫名奇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事出或者有因。可能否定楼主坛中好友无厘头贴子。一直耿耿于怀。故意借题攻击本人。你看41楼回贴。真莫名 ...

这就是”揭穿“吗?完全不具有揭穿特点!
我不知道在哪里得罪了”绰绰有余“,遭到他无端的说教!他是2015.2.4注册的,可能是某个人的“马甲”。正常情况下,一个进来一个多月的新人,不可能说出诸如:“我都不想揭穿阁下这篇原理讲解。。。。”的话来。
实话实说,我真希望他本事来“揭穿”我的帖子的老底。
须知本人的所有主贴或者跟帖的风格是很明显的,论坛没有哪个有我的文章风格。例如:
1,从不抄袭他人之作品。如果是转帖,就会注明来源(地址),如有改动则会附加有“本人有编辑”字样“;
2,如果是我本人写的帖子,则每一个字句都会经过斟酌,配以必要的插图。无论文章长短,字数多寡,都是条理清晰,中心明确,主题突出,从不简单含混表述。
例如本文,我从 具体电路中,抽象出电路组成框图,再将相关电路元器件标入框图中。然后以框图为线索,定性的简述了滑动甲类电路的工作原理。对部分有具体所指的跟帖都一一明确回复,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揭穿“吗?完全不具有揭穿特点!  我不知道在哪里得罪了”绰绰有余“,遭到他无端的说教!他是 ...

呵呵。一个揭穿字眼。用得着揣摩?他人隐私也感兴趣?以前开罪过他人?所以阁下就属于敏感类。喜欢自大是各人的性格。谈说教没这资格。只是建议。纵观全坛未发过主题人多如牛毛。是不是都驱逐?想人气不会衰减注意措词吧。最后。也就第一次跟这贴不是阁下每贴都评击吧?本贴随手参与几个字就引起阁下茶饭不思摸底调查实属本人罪过。该说我说完。不会像泼妇骂街喋喋不休个没完。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好好保重身体吧。

网友(2018-11-13):
滑动甲类解决了小信号时的大电流消耗,提高了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E:
能讲一下调试要点吗?

这本书上的

网友:
上世纪70年代初,滑动甲类占据了一定的市场,是因为那时晶体管价格还高的缘故,到了70年代中期,就完全被双管的推挽乙类取代了,73年的无线电杂志上有关于滑动甲类机的原理文章。那时做过两管机,还想也改成滑动甲类的能省出一些电池钱来,毕竟那时买个电池也好算计好多天呢。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有条件了可以取样-放大-平滑,做成高精度的滑动电路。另一思路,爱好者喜欢简单的话,其实可以手动现成切换式工作点调整电路,大音量时提高工作点。见过港产小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与工作点联动的,其实更好,避免了瞬态失真。

网友:
那时候人真实在,滑动甲类一下就把本质说的清清楚楚。看看后来的超甲类,NEW CLASS A,多么高大上。

网友:
输出要变压器的,都不是什么好电路

网友:
俺的切身感受与楼上不同。无变压器电路频响好,层次感差;有变压器的频响差,但层次感好。俺比较厚喜欢后者,但变压器一定要大个头的。

网友(2024-11-04):
引用 楼主:
电路是不复杂的。实际上只是增加了一个整流管D3而已。理由是:
1,取样电路是并联在输出管集电极与地之 ...

很多人没有搞明白,滑动偏置大小是跟踪输出功率大小变化的,与信号频率没有丝毫关系。

网友:
曾经迷恋过滑动甲类,因买不起工农兵403等,前几年入手一个春雷401,感觉声音不够圆润,不知道台式403是不是很好(从别人的视频里听台式403还是不错的)?

现在玩机器或自制机子,几十mA的电流也不算啥,甲类就要听个声音纯净的味道,认为引入的失真没有必要;但喜欢研究滑动电路及技术的,还是值得肯定的;

补充内容 (2024-11-5 09:29):
认为引入的失真-----人为.......

网友:
当时又说,甲类没有失真的说法,可能是对乙类。交流供电不必考虑电池没电的方面。

网友:
可能是说甲类没有推挽那样的超越失真(过渡失真),但有本级非线性失真(偶次谐波为主),推挽电路自身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