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5伏1安开关电源,做2P2的阳极电源

楼主(2015-03-10):
我找到10多个5伏1安的开关电源,做2P2的阳极电源。这种电源,没有光耦,电压取样在原边,芯片是T O P 系列的。改制非常容易,首先拆开5伏的变压器,是10匝,这样计算出60伏,需要120匝,我把原来开关电源的5伏滤波电解,换成100伏22微法。整流二极管换成快恢复高压二极管。把6伏过压保护二极管拆除。把泄放电阻和次级绕组干扰吸收电阻换成高阻值的。改制非常顺利,改制了4个,各个成功。
3将R 14,R 12和R
2更换C 8,D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片
4将R 14,R 12换成75K ;R

楼主:
继续传图片!

楼主:
手机传图片!太难!

楼主:
我用了一个电源,接25瓦白炽灯,原来是75伏,接灯泡后电压成为70伏,电流59毫安,到目前为止,工作了2小时,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芯片处的的温度为39度,变压器温度为42度。。房间温度25度。总之开关电源,问升,算是可以。开关电源这时的功率为4.13瓦,是额定功率的82.6%(原是5伏,1安)。这个开关电源,改制比较成功。

网友:
非常适用的改动,剩下的那点功率能搞灯丝绕组吗?

楼主:
灯丝,可以直接用5伏1安的电源,不用改动,加一个LM317稳压输出1.2伏即可。就是用两个这样的开关电源板,体积也是很小的,驱动4-5只2P2电子管不成问题。开关电源难就在于改制高压电源。电压降低是很好改制的。今天改制了4个60伏阳极电源,明天再改制两个。这样正好6个没改的,配合6个改制的。够6部直流胆管的电源了。做1B 2推动2P 2立体声直流胆管功放,正好合适。

网友A:
非常实用,严重赞成!
一般1A2/1K2/1B2/2P2四灯机乙电耗电不超过6mA,这个绰绰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实用,严重赞成!
一般1A2/1K2/1B2/2P2四灯机乙电耗电不超过6mA,这个绰绰有余了。

这个电源不适合做调幅收音机使用,开关电源对收音机干扰极大,收音机会怒吼的。做音频功放是不错的。调频收音机也是不错的。

网友:
只要用金属盒子关起来就行了,输出输入都用低通隔离,通过穿心电容联电。我就有类似的电子管收信机是DC/DC供电,完全听不到干扰。

网友:
一般1A2/1K2/1B2/2P2四灯机乙电耗电不超过6mA

网友(2017-08-16):
非常好的资料,正想做个1b2,2p2的耳放。

网友:
这个办法好,给想改开关电源电压的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网友:
这个办法很适用小电流高电压的场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