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入端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3-11):
我的成品功放输入端,有这样的电阻, 串联的1K, 对地的5K, 起什么作用? 自己做的功放和胆功放都不接电阻的, 其它成品功放都这样吗?

网友:
限制过高输入电压,以避免前置放大过输入而削锋。

网友:
  1 减少杂波干扰
  2 匹配阻抗

网友:
主要作用:匹配阻抗

网友:
都对——串接电阻使输入信号不致过大,接地电阻使功放前级的输入信号阻抗匹配。

网友:
主要是起到阻抗匹配,减少杂波干扰和自激是对地电容一般是101之类

网友:
匹配阻抗,接地电阻使功放前级的输入信号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