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倒相电路的主观听音感觉

楼主(2015-03-11):
不同的倒相电路的用于6V6推挽主观听音感觉。

1.屏阴分割:
低频力度差,中音透亮,高音有衰减。
2.分压输入倒相:
双三管,A管放大,B做倒相管,从A管输出分压输入。低音力度好,用6N8或6N7均可。6N7低音尤胜于6N8。高音有弱衰减。
3.长尾倒相:音色均衡。无突出点。
4.自平衡倒相:电路无须调整,低音力度有点单薄。

网友:
功力深厚!

网友:
实践出真知,赞一个。

网友:
电路图呢贴出来看看

网友:
屏阴分割加高阻推动相对是最好的一种,著名的威廉逊电路就是代表。

网友:
经验的总结,佩服。。。。

网友:
请上个6N7的倒相电路

网友A:
主观的东西就别拿出来了吧!想说明问题,客观数据有用。

楼主:
虽然玩了几十年,还真没有仪器,就是听。年轻时候插队,给人家修理扩音器,无非就是用万用表做些基础测量。后来回北京当工人,这些东西只是业余玩玩。77年恢复高考,上大学学的不是这类专业,所以从来没有使用过仪器。见谅了!
有朋友要见图。发几张图过来。

楼主:
上述图用过的,自绕输出变压器的基础数据。表中的电感是计算值,非测量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玩了几十年,还真没有仪器,就是听。年轻时候插队,给人家修理扩音器,无非就是用万用表做些基础测量。 ...

因手中有6N7P,有空玩玩,先谢了。

网友:
好见识,受教了。支持!

网友:
电子管之间差别、电子管的工作点等等都不关注,武断地认为与倒相形式有关?最后还以讹传讹,有部分网友还轻易的相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观的东西就别拿出来了吧!想说明问题,客观数据有用。

看了仁兄不少大作,真的很欣赏。但是手头没仪器,从来没用过。从玩这些东西开始,就一块万用表。和大家比起来,真是不如。原来总是想,玩完这回就不再做东西了。结果东西还是做,却没有什么仪器。

网友:
每一种倒相电路都有经典的应用例子,可以参考一下经典名机图纸,单纯从以上的电路来判断各种倒相电路,确实是不够严谨,只能代表楼主的意见。

网友B:
长尾倒相需要高放大系数管,屏阴分割倒相需要内阻低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尾倒相需要高放大系数管,屏阴分割倒相需要内阻低点的

说得有理。内阻低在分负载中,才能更好地保证分负载的负载能力。
长尾既是左侧管子的阴极输出又是右侧管子的阴极输入。中放大系数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有理。内阻低在分负载中,才能更好地保证分负载的负载能力。
长尾既是左侧管子的阴极输出又是右侧管 ...

长尾加入大的负反馈,使输出更平衡

网友:
牛倒相的声音最真实,但好牛难寻,价格在天上
倒相我比较喜欢屏阴分割,比较古朴

网友:
没有试试变压器倒相吗也就是牛倒相,这个牛倒相是波形最对称的目前已知的倒相波形还没有完全对称的出来牛倒相之外

网友: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评判标准不一,结果也不同!但说出自己的判断没错!我也会对楼主的结论有自己的评判!并不是你说什么我就信!但我支持楼主的实践!并把自己的想法个结论与大家分享!即使是错的也无妨。希望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玩了几十年,还真没有仪器,就是听。年轻时候插队,给人家修理扩音器,无非就是用万用表做些基础测量。 ...

你的这几个电路都是自给栅压而乙类的电流是随着声音的增大而增大,你的这个栅压其不在不断的随着声音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几个电路都是自给栅压而乙类的电流是随着声音的增大而增大,你的这个栅压其不在不断的随着声音在变 ...

感谢提示和存疑,十分欢迎讨论。

这几个电路是甲乙A类。屏流变化没有乙类大。在早期电路设计中,一些甲乙A类的放大器,并不采用丙电。采用丙电的一般是甲乙2类和纯乙类。这些设计是参考电路手册来的,我自己已经实践过。

当推挽管采用6P1或6P6,阴极电压在15V—18V左右(不同管子配对),双屏流静态在50MA左右。当音量最大时,屏流变化不大于20MA,屛耗依然没有上到满荷。这是由于阴极电阻对屏流的上升有限制性。所以,这类推挽,比用丙电的甲乙类输出小。但效率不错,6P1在这种情况下推挽,有效功率8w。

当然,可以缩小阴极电阻,使用6P1推挽,采用150欧姆,静态屏流达80MA-90ma。阴极电压12.6V。这是在纯甲类状态。

我想,您的意思是工作点取的高,有栅流,由于不采用丙电,栅压不稳而给前级倒相电路带来变动性负载,从而带来失真。不知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示和存疑,十分欢迎讨论。

是不是可以将栅压固定会更好,例如:用一PNP的硅管,基极接一个稳压管接地,将阴极电压稳定在一固定值。

网友:
有时间我也学习楼主的电路,作一个听一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将栅压固定会更好,例如:用一PNP的硅管,基极接一个稳压管接地,将阴极电压稳定在一固定值。

肯定会好,且电路简单方便。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玩了几十年,还真没有仪器,就是听。年轻时候插队,给人家修理扩音器,无非就是用万用表做些基础测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很好!不用丙电,获得稳定的栅负压。

网友D:
自动平衡其实是叫屏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平衡其实是叫屏极跟随器,

第一次听说。请说说由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请说说由来。

很简单了!倒相部分两部分, 信号进入第一个管子是正常的共阴放大器, 下管的信号来自上管的输出取样,通过放大后得到倒相,通过改变下管输入信号的大小,就能获得一对幅值一样 但信号倒相的信号对吧? 这个是常规的分压倒相的原理。

     因为分压倒相的两队输出信号需要通过调节才能得到很好的倒相效果,在实际工业生产中很麻烦,所以啊 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把上下管的交流负载取出一部分做为公共的交流负载,那这样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自动倒相系统, 因为自动倒相系统的上下两管直流回路是相互独立的, 不纯在干涉,所以没有直流跟随作用,但是交流回路上 其两管的交流负载有一部分是公用的,并且下管的输入回路和输出有牵连 所以上管输出的信号 经下管放大后,在公共交流公共负载上抵消(信号的反馈),抵消掉输入值的那一部分 输入信号自然降低,没有信号的时候下管的增益是最大的, 不管上管信号怎么变,下边的管子始终跟随上管的放大系数做同步放大,在这个电路中作用是在屏极的输出交流负载下进行 所以叫做屏极跟随器, 和常规的阴极跟随器不同的是屏极跟随器 增益可变,但是受前管的放大系数控制,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相位相反,输出特性和阻抗跟上管几乎相等,所以只要交流负载中的三个电阻值取值合理,整个倒相电路性能就非常完美,   虽然我们说自动倒相说多了,但是人家的正名叫“屏极跟随器”   自动倒相的原理其实就是屏极跟随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了!倒相部分两部分, 信号进入第一个管子是正常的共阴放大器, 下管的信号来自上管的输出取样,通 ...

好!解释得好。增加了知识。谢谢。

网友(2020-12-07):
电路从略。60年代时
★★传统的倒相电路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剖相式(也称分负载式)。
二、共阴极长尾式(以下简称长尾式)。
三、分压式。
四、自动平衡式。
五、变压器耦合式。
各有其优缺点,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被分别采用,扩大机以采用变压器耦合式的为多,特别是甲乙2与乙类。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把精力放在牛倒相,年龄过50岁的人听力也就10kHz.,够了。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