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器时用空气开关代替保险可行吗?

楼主(2015-03-11):
    维修电器时,经常遇通电试机烧保险的情况,我的想法是:用空气开关代替原保险试机,若空开不跳,机器正常,则焊上保险,反之继续检修
请各位坛友指导,这样可行吗?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空开和保险哪个切断电流快?

网友:
建议功率小的电器试机前串个灯泡

网友:
空开分断时间没有保险快!  如果维修没有把握可以串联1A以内的保险做通电实验。

网友:
空开还是不行的,空开能经受短时间大电流,动 作有延迟

网友:
空开有延迟的,有的朋友建议放小的保险也不是很实用的,很多电器刚刚通电时都有浪涌电流不适用,而且保险的取值也不是那么好界定,最通用的做法是串白炽灯泡

网友A:
             科普下:我们常用的空气开关,正式名称叫低压断路器,目前广泛应用在家庭电路中的是微型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内部有电磁脱扣器和热脱扣器,其中:热脱扣器起到过载保护作用,即:一个额定电流为10A的空气开关,当负载电流达到其额定电流时,空气开关维持合闸状态;当负载电流大于10A时,空气开关的动作时限(即过载电流出现到空气开关分闸所需的时间)随电流的增加而减少,如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2.55倍时,空气开关将在大于1秒小于120秒的时间内分闸,切断电路,保护供电线路,以免因长期过载引起线路过热,绝缘劣化甚至发生电气火灾。
                         而空气开关中的电磁脱扣器,是作为短路保护的。当电路中发生短路时,其故障电流比过载电流虽然大很多,但由于热脱扣器的双金属片有热惰性,未等热元件动作使开关分闸,线路就会因短路电流的作用产生极大的热量,其后果就是电线起火燃烧,引起越级跳闸事故,甚至引发大的电气火灾。而电磁脱扣器在电路发生短路时,只要短路电流超过了它的动作电流(一般空气开关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约额定电流的6~14倍),电磁脱扣器的衔铁动作,使开关迅速分闸,切断故障电路,从而保护了供电线路免遭破坏,也避免负载故障扩大化。
                         塑料外壳断路器,因自身结构特点,其动作速度非常快,最快的可达0.02秒,一般则小于0.1秒。我在外面做维修时,经常接到一些机主送来的电磁炉,故障时门控管和整流桥短路;但这些电磁炉的保险丝均未烧断,一问机主得知,家里的电路均安装了空气开关。
                         个人做维修时,建议使用串灯和空气开关作为电路保护措施,空气开关作为保护和电源引入开关;待修电器经过串灯接到空气开关输出;合闸后若串灯不亮,即可将待检修电器直接接到空气开关输出侧;一般检修2000W以下的家用电器,10A的空气开关即可,推荐型号:国产DZ47-63;C10(即额定电流10A),两极空气开关(即同时断开火线、零线),检修小于1000W的电器,可使用DZ47-63;C5或C6(即额定电流为5A或6A)的空气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受教了

网友:
做维修时,使用带漏电的空气开关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科普下:我们常用的空气开关,正式名称叫低压断路器,目前广泛应用在家庭电路中的是微型塑料外 ...

我们做维修时,也经常遇到保险丝烧断,但空气开关未动作的。 楼主想要维修电器时用空气开关代替保险也行,但需根据用电器电流来选择空气开关电流大小是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维修时,也经常遇到保险丝烧断,但空气开关未动作的。 楼主想要维修电器时用空气开关代替保险也 ...

这就是 所谓的动作时限问题,也有熔丝(即保险丝)熔断电流和空气开关的电磁脱扣器过电流整定倍数关系。如某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交流220V,输入侧使用T3.15A延迟型熔丝,而上一级电源开关是国产DZ47型空气开关,额定电流20A,脱扣器为D型(动力负载用),那么在开关电源故障时(假设开关管短路,电源侧等效电阻约2Ω),那么瞬间短路电流约110A(实际上,交流电路的短路电流计算很复杂,牵涉到高等数学的关系,我们粗略的用简单欧姆定律来计算,以说明问题);而前端电源开关的电磁脱扣器整定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4倍(即20×14=280A);这时虽然短路电流很大,但是未达到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空气开关不会分闸,但电源输入侧的熔丝因过大故障电流被烧断。

网友:
保险丝熔断速度肯定比空开快。究竟用哪一种,这要看控制的负载,如果控制瞬间击穿或烧毁的半导体器件,如功率模块等要用快熔保险丝,如果控制器烧毁需要一定时间的,如电机等可以用空开。当然选择任何一种容量一定要选择合适。

网友:
78楼正解

网友:
空开要求的电流有点大 不是十分建议

网友:
  维修电器时不主张用空气开关代替保险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其理由是空气开关对于电路过流时切断电源要有一个时间差,反应速度较一般的熔丝保险要来得慢,如果我们在维修时,电器或由某种原因而至使电源短路的话,如果采用空气开关,由于不能及时断开电路,可能会使维修的电器设备的故障扩大,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而在维修电器工作时的电源板上安装快速熔断器,熔断电流在满足待维修设备的最大工作电流一倍左右就可以了,不要过大,否则起不了快速熔断保护的作用,以上只是我的个看法,仅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