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正时皮带和发电机皮带 、空调皮带 请烟版和各位大哥帮我看下 我买的这行吗

楼主(2015-03-12):
车车刚好8万公里了  想换正时皮带 有进口的什么盖茨的 什么三星的 没买 买的这种大家看看行吗 不要求多好 能和原车的一样好就行  原车的8万公里了   另外我的发电机皮带换了好几根了  上次是换的进口日本阪东的  跑了800公里长途在高速上断了  一下就断了 把空调压缩机皮带也打掉了,如果是这种宁波余江国产的行吗 上次花10块钱买过一条 也是没用多长时间啊 怎么回事啊 皮带怎么这么不耐用  另外 松紧多少合适啊  正时皮带现在换行吗

网友:
盖茨的好,好多原厂件也是它代工的,价格也贵不了多少,省心

网友:
花不了多少钱,这种关键部位还是去4S店算了。

网友:
正时皮带一般六万左右就建议更换,原厂的看来确实不错啊,建议选择原厂

网友:
正时皮带还是原车的好,因为好多机型皮带断了会损伤发动机。发电机皮带可以用副厂的,大不了更换,一般不会损坏发动机

网友:
看下发电机皮带到底怎么断的,是不是不在一条线上,割皮带,或者发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