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PCB的办法-感光法

楼主(2015-03-12):
其实用热转印的办法要比这个方便。无奈没有激光打印机,只有喷墨打印机。所以选择了有感光法来做电路板。
这里以昨天做的一块CD4013电子开关为例,

清洁敷铜板,用洗涤剂加钢丝球。

清洁敷铜板,用洗涤剂加钢丝球。

把设计好的电路打印到胶片上,顺便把阻焊也打出来

把设计好的电路打印到胶片上,顺便把阻焊也打出来

在敷铜板上刷油墨

在敷铜板上刷油墨

将烤箱预热3分钟后利用余温烘干油墨,不要直接烤,不然就悲剧了。

将烤箱预热3分钟后利用余温烘干油墨,不要直接烤,不然就悲剧了。

曝光后放进显影液里显影

曝光后放进显影液里显影

做阻焊,刷绿油

做阻焊,刷绿油

把刚才打印的阻焊层贴上,注意焊盘对齐

把刚才打印的阻焊层贴上,注意焊盘对齐

曝光,曝光时间比蓝油要长,15分钟

曝光,曝光时间比蓝油要长,15分钟

显影,看,焊盘出来了

显影,看,焊盘出来了

我用的是热固化油墨,所以要烤一下,加大附着力,高温3分钟

我用的是热固化油墨,所以要烤一下,加大附着力,高温3分钟

网友(2025-01-30):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感光法制版,虽说精度高,但工序多,耗费时间需很长,而且时间控制不好还会造成很多返工,所以 ...

此法弊端是丝印线条导电,经常带来惊喜

楼主(2015-03-12):
引用 网友B:
在敷铜板上刷油墨,这个油,是感光的吗?哪里有?

淘宝上搜索感光蓝油,那个蓝油就是感光油墨。还有阻焊绿油,注意绿油有光固化的,有热固化的。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光固化的使用方便一些。热固化的效果好,但不好掌握。工厂一般都使用热固化,双组分的。淘宝有卖感光蓝油套餐的,使用很方便,

网友B:
在敷铜板上刷油墨,这个油,是感光的吗?哪里有?

网友:
请照一下油墨和阻焊绿油的商品照介绍一下,不是为了做广告,是帮助网友不会买错其他门类的商品不能使用

网友C:
都好牛X,一直想自己做PCB版,,,,一直觉得好麻烦啊。

网友D:
水平很专业不错,佩服

网友E:
感光的方法好像能做到很细的线精度较好 热转印不好控制,还得做一次打印一次

网友F:
批量做,可能此法比热转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光的方法好像能做到很细的线精度较好 热转印不好控制,还得做一次打印一次

我用蓝油做过0.2MM宽没问题,用干膜可以做到0.1,不过我的干膜过期了,不太好用,所以不用了。大家也要注意,蓝油和干膜的保质期是6个月。超期也可以用,就是不大好用。刚开始用主要出现的问题是。1.是曝光时间的问题,曝光不足,显影的时候涂层会脱落,卖家告诉你的显影3分钟根本不靠谱,我的经验是小面积的板子5分钟,10CM以上的板子15分钟。也不要时间太长,不然曝光过度会造成无法显影。2.菲林打印问题,一定要足够黑,不然显影后的板子会有麻点,特别是大面积的敷铜。以我自己用的打印机为例,打印时选择以灰度打印,最高分辨率。照相纸,最高质量。这样打印出来的菲林才足够黑。3.脱模的时候我就用钢丝球加水打磨的方法,效果非常好,还可以给电路板抛光。4,蚀刻的时候我用的是环保蚀刻剂,这个蚀刻剂对温度要求比较高,温度越高速度越快,当发现速度变慢时,请给蚀刻液加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容器放微波炉里,加热1_2分钟。电路板不用拿出来。好了,这就是我坐电路板的几点经验,仅供参考,说的不对,大家多担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批量做,可能此法比热转印方便。

菲林可以无限次使用,只打印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好牛X,一直想自己做PCB版,,,,一直觉得好麻烦啊。

不做阻焊的情况下,一般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做阻焊比较慢,主要是曝光时间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做阻焊的情况下,一般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做阻焊比较慢,主要是曝光时间长。

谢谢楼主鼓励,能不能PM一个靠谱的商家,全套的,我打算买一套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蓝油做过0.2MM宽没问题,用干膜可以做到0.1,不过我的干膜过期了,不太好用,所以不用了。大家也要注 ...

有没有可以贴在覆铜板上面的感光胶膜,比涂刷感光蓝油方便一点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以贴在覆铜板上面的感光胶膜,比涂刷感光蓝油方便一点的东东。???

感光干膜,价格也不贵,就是对覆铜板表面处理要求高,贴不好很容易失败。最好配合过塑机使用,也可以拿电熨斗熨,我用干膜就是拿熨斗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鼓励,能不能PM一个靠谱的商家,全套的,我打算买一套玩玩。

一龙平价百货,它的价格是最低的,全套100元左右,但它的阻焊绿油是热固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龙平价百货,它的价格是最低的,全套100元左右,但它的阻焊绿油是热固化的。

热固话,用吹风机就好了是吧。呵呵。如果有激光大打印进是不是热转印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固话,用吹风机就好了是吧。呵呵。如果有激光大打印进是不是热转印最简单?

热转印确实简单,这是真的。缺点是无法做高精度板子,特别是细的线路容易断线,大面积容易出麻点。温度控制不好容易失败。但绝对比用感光法简单,而且转印纸可以循环使用,不像菲林,打印完就不能再次使用了。

网友H:
油墨及绿油步骤 烤箱温度控制多少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墨及绿油步骤 烤箱温度控制多少为宜?

把烤箱最高档,预热3分钟,千万不要把涂蓝油的板子直接扔里面烤。利用余温烘干即可。绿油的温度160度5分钟,280度3分钟就行。如果你是光固化绿油,那个不用烤。

楼主:
其实显影剂的成分就是水碱,即碳酸钠。脱模剂的成分是氢氧化钠,即火碱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搜索感光蓝油,那个蓝油就是感光油墨。还有阻焊绿油,注意绿油有光固化的,有热固化的。买的时候注 ...

好漂亮,高手啊,等我学会画图以后再学你这个,业余就好玩了

网友I: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板精度很高啊。谢谢老师详细讲解制作步骤。虽然我还是有点看不明白,呵呵。
我用热转印方法做出来的板,线条侧蚀太严重了,在放大镜下看上去有锯齿。这些原料买回来后要及时用完吧,可能不适我这种一年做不了几块板的菜鸟。多年前买的三氯亻化铁我现在还没用完。

网友J:
觉得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显影剂的成分就是水碱,即碳酸钠。脱模剂的成分是氢氧化钠,即火碱

水碱是不是就是吃的碱?火碱是不是清洁厕所的那种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板精度很高啊。谢谢老师详细讲解制作步骤。虽然我还是有点看不明白,呵呵。
我用热转印方 ...

感光干膜过期后会失去粘性,贴膜不好贴。可以通过加热的办法解决。感光蓝油过期后固化能力会下降,可以通过加长曝光时间解决。如果时间太久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碱是不是就是吃的碱?火碱是不是清洁厕所的那种碱。

水碱就是蒸馒头用的那个,不过纯度没有那么高而已。可以去化学试剂那买分析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觉得已经很专业了

丝印没有做,因为做丝印和做阻焊一样。曝光时间太长,业余情况下就懒得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丝印没有做,因为做丝印和做阻焊一样。曝光时间太长,业余情况下就懒得做了。

我以前也用感光法制版,虽说精度高,但工序多,耗费时间需很长,而且时间控制不好还会造成很多返工,所以最后还是采用热传印办法,由于采用传印机和高质量的激光打印机,制版成功率100%,而且时间短,一般100*100mm的一块板从打印、传印、腐蚀、钻孔、丝印层、涂刷保护层等工序,一个小时即可完工。

楼主:
这块板子线宽就是0.2的。是LM4610+XR1075的音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感光法制版,虽说精度高,但工序多,耗费时间需很长,而且时间控制不好还会造成很多返工,所以 ...

没有激光打印机,感光法太麻烦。虽然精度高,可是业余制版我们并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无奈喷墨无法打印在转印纸上面。

网友K:
楼主做的非常好,我也在做者玩,不过是用热转印的方法,但是阻焊油墨用的是光固化的,多少天都干不了,网上卖的光固化灯管根本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做的非常好,我也在做者玩,不过是用热转印的方法,但是阻焊油墨用的是光固化的,多少天都干不了,网上 ...

光固化阻焊油墨,用紫外线灯管怎么也得30分钟以上。至少我用的油墨是那样。后来发现还是热固化好用,固化后的阻焊层非常漂亮。

网友:
我用了紫外线灯管何止30分钟,一个晚上都不行。要不就是我买的油墨是歪货,要不就是灯管不行,楼主能提供热固化油墨的网址吗?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就是这种,你可以再搜索一下,我是在一龙平价百货买的,比他的便宜。

网友L:
正想学习这方面知识,标记并谢谢了。请教一下:感光用的是紫外线灯吗?有无波长和功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想学习这方面知识,标记并谢谢了。请教一下:感光用的是紫外线灯吗?有无波长和功率要求?

曝光用的是紫外线灯,没有什么要求。功率大可以缩短曝光时间。初次实验可能曝光时间掌握不准,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曝光用的是紫外线灯,没有什么要求。功率大可以缩短曝光时间。初次实验可能曝光时间掌握不准,多试几次就 ...

谢谢解答,以后会学着试一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光干膜过期后会失去粘性,贴膜不好贴。可以通过加热的办法解决。感光蓝油过期后固化能力会下降,可以通 ...

谢谢老师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感光法制版,虽说精度高,但工序多,耗费时间需很长,而且时间控制不好还会造成很多返工,所以 ...

有没有热转印相关的适合业余DIY的资料,越方便越好。谢谢,比如打印机型号,热转印机型号或者替代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做的非常好,我也在做者玩,不过是用热转印的方法,但是阻焊油墨用的是光固化的,多少天都干不了,网上 ...

朋友,告诉你吧,用高压汞灯就行了,不想投资可以用节能灯,效果非常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热转印相关的适合业余DIY的资料,越方便越好。谢谢,比如打印机型号,热转印机型号或者替代办法?

热转印简单,首先打印机硒鼓要好,对打印机没特殊要求,转印纸淘宝卖的白色的薄的比黄色的 好用,应急可以用及时贴和不干胶的衬纸,我在广告公司门口捡了一大圈子,现在还有很多。 这纸不能重复用,否则用过的地方会带碳粉下来,影响效果。
热转印机可以用塑封机改造,有两种方法:1、不动原塑封机,外加电路。2、换掉原内部电机。特别说明一下,白色的有个好处,你在揭下转印纸的时候会有涂层随碳粉下来,等于在碳粉上加了涂层,效果不错。有人说在热时揭纸,有人说在凉后揭纸,只要转印温度够,无所谓。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QQ交流 540950972 。

网友:
有时间给坛友做个详细教程

感光0.2

感光0.2

热转印

热转印

热转印0.2有断线

热转印0.2有断线

热转印0.3_OK

热转印0.3_OK

曝光用的节能灯,上边还有蓝油

曝光用的节能灯,上边还有蓝油

曝光用的汞灯

曝光用的汞灯

热转印仿丝印

热转印仿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线宽就是0.2的。是LM4610+XR1075的音效板。

要是打印机硒鼓好,板子要抛光,还要有好的转印设备,热转印也可以很好的做0.3mm的线。以前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就经常搞...我最细的只做过0.35,比0.3好做一点。

网友N:
多余的地方是用什么腐蚀掉的啊 ? 没大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余的地方是用什么腐蚀掉的啊 ? 没大看明白

我用的敷铜板比实际要做的大一些,所以腐蚀后就把多余的部分切掉了,拿刀在正反面划几刀,一掰就下来了。然后把边打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钻孔了,强烈建议用这个,PCB钻头和铣刀,我的板子需要强电和弱电隔离,所以就在强电和弱电之间铣了一道槽。

钻头和铣刀

钻头和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敷铜板比实际要做的大一些,所以腐蚀后就把多余的部分切掉了,拿刀在正反面划几刀,一掰就下来了。 ...

哦 我还以为是用酸腐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热转印简单,首先打印机硒鼓要好,对打印机没特殊要求,转印纸淘宝卖的白色的薄的比黄色的 好用,应急可 ...

非常感谢,已经加您Q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敷铜板比实际要做的大一些,所以腐蚀后就把多余的部分切掉了,拿刀在正反面划几刀,一掰就下来了。 ...

PCB钻头和铣刀有啥不同?
看你发的黄色和绿色都是钻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钻头和铣刀有啥不同?
看你发的黄色和绿色都是钻头啊。

铣刀是侧面有刃,可以进行切割。钻头不行。大家看到电路板上面的孔就是用铣刀切割的。这种钻头是合金钢的,非常锋利。钻孔变形小。也不会钻偏。所以向大家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铣刀是侧面有刃,可以进行切割。钻头不行。大家看到电路板上面的孔就是用铣刀切割的。这种钻头是合金钢的 ...

也就是说绿色的是铣刀。谢谢科普。

网友O:
可以打印的胶片商品名称和规格是什么?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好方法!!一直为做电路板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打印的胶片商品名称和规格是什么?

淘宝搜索,喷墨菲林胶片。有很多。我用过很多。发现上海森彩的那种胶片效果最好,网址就不发了,以免大家误会我是托,,是一种磨砂的半透明胶片,打印的效果比全透明的好,现在一直在用它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绿色的是铣刀。谢谢科普。

你误会了,那个绿色的是定位环,跟钻头还是铣刀没关系。你去淘宝找玉米铣刀,就知道了。罪过罪过。

网友B:
能不能省略中间程序,而直接在覆铜板上打印油墨,然后就进行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省略中间程序,而直接在覆铜板上打印油墨,然后就进行腐蚀。

可以,但你需要一台3D打印机。在敷铜板上直接打印。或者买一台雕刻机,用雕刻法做电路板。雕刻机做0.5宽的线还是没问题的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喷墨菲林胶片。有很多。我用过很多。发现上海森彩的那种胶片效果最好,网址就不发了,以免大家 ...

谢谢楼主。刚开始DIY时用油漆描,后来怕麻烦,就统统用洞洞板了。用洞洞板搞些东西是很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刚开始DIY时用油漆描,后来怕麻烦,就统统用洞洞板了。用洞洞板搞些东西是很费劲的。

洞洞板我现在还有一大堆,太浪费焊锡了。

网友:
很详细的制作教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很专业不错,佩服

谢谢鼓励,其实用感光法做电路没有热转印方便,但我没有激光打印机,只有喷墨打印机。而且好的激光打印机也确实不便宜。喷墨打印机就无所谓了,我用的就是HP1010,很便宜的,而且用的是兼容墨盒,自己灌的墨水。

网友P:
学习了 不知激光打印机采用那种方便 的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 不知激光打印机采用那种方便 的制作方法

热转印简单一些,也可以用感光法,

网友Q:
做电路板确实是件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最近我专门去做热转印的那个店换了打印机了。听说可以用复印机做?先把要的电路板打印出来,再复印到热转印纸上。有谁实验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Q:
做电路板确实是件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最近我专门去做热转印的那个店换了打印机了。听说可以用复印机做?先 ...

电子报以前介绍过,用复印机好像效果不好,因为精度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子报以前介绍过,用复印机好像效果不好,因为精度低。

没买打印机的时候去复印店打印过菲林,激光打印出来的菲林不够黑,漏光很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科普技术

网友E:
打印机打印线没问题,大面积覆铜就有问题了,必须用油笔补画
试转印的板子   0.4mm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打印线没问题,大面积覆铜就有问题了,必须用油笔补画
试转印的板子   0.4mm无压力 :vic ...

看线条有毛刺啊,我没用过热转印,不知道密集细线效果如何。

网友:
一直都想做,学习了!

网友R:
这个做得不错精度很高   的确很好  比PCB 厂方便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做得不错精度很高   的确很好  比PCB 厂方便

去PCB工厂打样虽然可以做专业的板子,一是价格贵,虽然现在可以50元或100元做10块板子,而且面积不能超过10*10厘米。对于一些特殊形状的电路板就很头疼了,最主要是大多数时候只需要一张电路板,做的10张有9张是用不上的,就等于花100元做一张电路板。

网友R:
引用 楼主:
去PCB工厂打样虽然可以做专业的板子,一是价格贵,虽然现在可以50元或100元做10块板子,而且面积不能超过 ...

可以拿去淘宝卖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拿去淘宝卖

兄弟,是的,可以卖,问题是谁买,特别是业余制作PCB,一次成功的可能性,你应该知道。商品PCB还得经过多少次修改,当然,人家打样是企业买单。你自己打样是你自己付费,没人给你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拿去淘宝卖

再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你认为你设计的PCB能达到商品级,所以别说什么买不买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没买打印机的时候去复印店打印过菲林,激光打印出来的菲林不够黑,漏光很厉害。

有一种液体叫“增黑剂”很方便。

网友S:
大家可以随便找台激光打印机直接打印在“硫酸纸”上(最好是63g的,厚了要增加曝光时间而且有影),然后用“增黑剂”轻轻涂一次,要轻点。最好输出时把边框定位也做好,这样可以方便对齐或做双面板定位用。
说到的材料在卖印刷材料的地方就有卖或在TB搜即有很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家可以随便找台激光打印机直接打印在“硫酸纸”上(最好是63g的,厚了要增加曝光时间而且有影),然后用“ ...

确实有增黑剂,但请想想是用激光打印完凃增黑剂方便还是直接用喷墨打印方便,况且你有激光打印机就可以用热转印做PCB了,用激光打印菲林再用感光法,打印完再凃增黑剂,你不觉得浪费吗。我们这里谈的是业余做PCB,不是商业,商业用的是贴膜法,氦氖激光曝光,流浸法阻焊。

网友T:
希望楼主早日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T:
希望楼主早日完工

早已经做完了,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成本也很高,主要是快,x宝10*10cm 以内 10块板也就50包邮

网友U:
楼主确是个爱摆弄的人,我等急性子只能用热转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确是个爱摆弄的人,我等急性子只能用热转印了

主要是没有激光打印机,只能这么做。

网友V:
全才\
吃的,照的,全用上了.!
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全才\
吃的,照的,全用上了.!
高人

烤箱是以前买电器的赠品,用来烤东西实在太慢,所以根本不用,后来发现烤电路板正好,

网友W:
觉得刷油墨到铜板上用丝网板效果较好,,
手工凭感觉刷还是不易均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箱是以前买电器的赠品,用来烤东西实在太慢,所以根本不用,后来发现烤电路板正好,

这个要好好学,很有用的基础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W:
觉得刷油墨到铜板上用丝网板效果较好,,
手工凭感觉刷还是不易均匀的。

说的正确,用丝网确实刷的均匀,业余情况下没有丝网也没问题,业余制板数量很少,用丝网实在没必要,也浪费油墨。其实主要是把油墨要稀释好,刷均匀很容易的,不需要太厚。

网友X(2015-06-22):
没有紫外线灯,用普通的节能灯台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没有紫外线灯,用普通的节能灯台灯可以吗?

可以,不过曝光时间要延长。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用热转印方法试过,不太成功,也许我经验不够。

网友Y:
感觉这些方法都太罗嗦,花费很多时间,做些并不精确的PCB,最要命的是不环保.
我现在都到深圳去做板,X宝上有很多,10*10厘米的板一般就50元(10块板)加运费.精度高,质量也非常好.

楼主:
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才自己做电路板,做一块板子一个小时就够了,做阻焊和丝印,2个小时也够了。请问你发快递得多长时间?精度确实不能和工厂比,毕竟没有数控加工设备,但肯定不会有元件插不上的问题。还有,你能保证你做的电路一次成功?修改的时候大不了再做一块就是了,成本就2_3块钱。工厂打样呢,就算你修改4次,一次50元,就是200元,而且先后得等好几天。就算你不重新打样,最后修改后的电路板恐怕也是面目全非了吧。

网友: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我感觉是家里没有雕刻机前提下最方便并且最精准的方法了。比较喜欢这种方法

网友Z:
我最想知道金属化过孔怎么DIY

网友:
我的感光法制版的东西都买到了,最近正想着学制版软件,感光干膜和感光蓝油都试过了,干膜不太好贴,总是有气泡,一旦有气泡就基本算贴膜失败。。蓝油不容易刷均匀,还有个最大问题是我的打印机是激光打印机,打印的黑度根本达不到要求。现在在找时间学软件制版然后淘宝网找人打印算了。。因为我买的是2盎司的厚铜板,我可不想用黑度不够的胶片感光,那样一蚀刻,即使刻出来,2盎司的铜板可能只有1盎司厚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有一种液体叫“增黑剂”很方便。

增黑剂是用于热转印法的,感光法用胶片打印增黑剂没有用处。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感觉这些方法都太罗嗦,花费很多时间,做些并不精确的PCB,最要命的是不环保.
我现在都到深圳去做板,X宝上有很 ...

这么便宜?那还算可以,不过还是要自己学制版软件,我发现制版软件学起来很困难,我学powerpcb和protel 2004都很吃力。暂时还是无法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才自己做电路板,做一块板子一个小时就够了,做阻焊和丝印,2个小时也够了。请问你发快递 ...

但就是软件很难学,感觉制版软件比那些设计软件,三维建模软件都难很多,我连门都没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打印机的时候去复印店打印过菲林,激光打印出来的菲林不够黑,漏光很厉害。

漏光不是一般的厉害,我打印五张叠在一起都不够黑,后来把打印机换了硒鼓打印得黑了但是仍然打印两三张放在一起都漏光,最后还是放弃激光打印机了。实在不行干脆网上找人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增黑剂是用于热转印法的,感光法用胶片打印增黑剂没有用处。

不对啊,增黑剂正是激光打印机打印胶片所用,它能使碳粉内的胶体溶解膨胀,从而起到增黑的作用。不是太漏光的胶片,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么便宜?那还算可以,不过还是要自己学制版软件,我发现制版软件学起来很困难,我学powerpcb和protel 2 ...

呵呵,其实很简单,我用的就是Layout6.0。很方便,尤其是打印胶片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最想知道金属化过孔怎么DIY

TB上有沉孔药水,不过价格不便宜。业余制作可以用元件引脚做两面的连接。

网友:
这贴得顶,建议版主置顶,方便大家。

网友AB:
楼主很专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很专业呀!

用感光干膜可以做精度更高的板,有时间再发一个用感光干膜做电路板的方法。

网友:
嗯!好让我这个菜鸟学习

网友Z:
引用 楼主:
TB上有沉孔药水,不过价格不便宜。业余制作可以用元件引脚做两面的连接。

具体名字是啥,我没有搜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具体名字是啥,我没有搜到啊

过孔沉锡,278一套,业余做PCB就算了,成本太高。不如让厂家打烊了。

网友(2025-01-30):
比50年前的方法先进多了。那时是用油漆在上面画,干了后放进三氯化铁水中,然后就守着等没油漆的烂掉。做出来的线路边不平滑。

网友:
自己手搓是为了手艺不丢,再无别的优点;免费打板专业、质优、省事,业余爱好者首选。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丝印没有做,因为做丝印和做阻焊一样。曝光时间太长,业余情况下就懒得做了。

我在B站上看UP主用热转印做丝印,效果很好。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我在B站上看UP主用热转印做丝印,效果很好。

热转印最大的问题是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碳粉转印温度各异,合适的温度范围对于确保热转印加工的质量和效果至关重要。采用热转印工艺需要注意三个问题:温度,施加的压力大小和时间长短。过低的温度可能导致转印不完全,影响最终产品的美观和功能性。说说容易,知行合一难,需要大量实践才能找到规律性的东西。
干膜制版最大的难点在于贴膜,不是有气泡就是粘贴不牢,我至今尚未完全解决气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热转印最大的问题是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碳粉转印温度各异,合适的温度范围对于确保热转印加工的质量和效果 ...

受教了,多谢。

网友:
现在还是免费打样比较省事。就是要等大概3-6天才能收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