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超简单的ESR表

楼主(2015-03-12):
这个ESR表是我半年前为了修我的示波器,零时做的。当时为了应急,网上找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图,稍微仿真修改了一下电流偏置值做成。正好手头有一个矿坛淘的MF500,测电阻电压都没反应。拆开测表头,还好表头是好的。于是拆掉切换开关就用它了。
虽然网上有很多高精度的ESR设计。但是我觉得作为日常维修,ESR表只是大概看一个量,不需要看精确的值(当然,有的使用还是需要精确的值)。举个例子,一个普通的电解电容你测到它的值超过1欧,或者说超过2~3欧,你再用它已经觉得有点不踏实了,是我的话肯定要换掉它。小于1欧我还是能够接受,接近于0的话肯定是没问题。所以本着这个原则就制作了这个有只有粗略量程的ESR表。
原理很简单,74HC04三个门产生方波,另三个门并联加大输出驱动能力。C2,R7降低电压,使得探头空载时电压过不了D1,D2。D1,D2以及R6,C3应该是保护电路,防止待测电容带电时损坏后端电路。探头接上待测电容后,振荡波形通过电容,进入后端Q1进行放大,然后经过C5,D3~D6整流,再到表头显示。刚接上调试时,要使探头空载,表头不动,探头短路,表针打满。如不能达到,通过调整可调电阻U1,U2达到,也可以通过调整R12,R13,微调Q1放大倍数达成。 注意U2用的就是表面上欧姆档的调零电位器。这样即使装上表壳后,也能微调表头。全部装好后,做几个标准电阻,接上探头,在表头上进行标注。
最后再用切换开关上的一个档位,做上标记做开关。

网友:
呵呵,这个是小鬼头老师那个帖子中提到的3个电路之一,小鬼头老师提到过该表的缺点,就是线性不好。不过楼主改制的不错。

PS:其实这个电路算不上最简单,所用零件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还不错,不知道电压加哪。

网友:
不错,试制一个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我也做成了,感觉线性很差,用47表头,右边还行,勉强算是能对上,可是,还没到一半的刻度,就明显不对了,貌似最大也就测三五十欧到头了。看楼主好像自己重绘了刻度,貌似也得跟你学了其实,TLO62的说起来不复杂,可能体积更小,我目前已经试验过俩了,一个是用555的,感觉很糟糕,一个是74HC04还是14忘了,我用LS的也驱动了,问题不大,目前就是没时间试验tLO62的,不知道那个如何

网友:
看着都觉得很精致,赞一个。

楼主:
哈哈,自己顶一个。
就是因为线性差,所以才自己绘制表头刻度。
其实即使不重绘刻度也可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个大概。所以只会用到最右边起始的那点刻度。
如果一个内阻超过5欧的电容,想必你也不敢用。

网友:
中阻值为一欧是最好的

网友(2015-07-03):
有时间自己也DIY一台!

网友:
朋友您好!请问ESR表在线测量电容的良忧,效果如何!本想自制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