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效应2N7000试做 68-1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5-03-12):
前面试用了2N7000 做低放。
既然低放可以,那么试做下高放可不可以,想到了那就就动手吧。
先把电路改成用硅管NPN,调试后,不加再生可以收到几个强台,
然后,把低放改成2N7000。
再把,高放管改成2N7000, 偏置安装低放低放的接法,调VR1成功收到电台,但声音很轻。
接下就加了个再生电容(再生电容用网线里面的2根铜线相交而成)
最终收台和响度,和锗管做的,差不多。
圆了下试做场效应管AM收音机,2N7000是功率管既然能做AM收音机,很另类。
高频变压器用工字电感绕制,效果没有中周改绕的好,凑合着用吧。
试做是在面包板上完成的。拆卸比较方便。
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A:
既然用场效应管,就不用要磁棒线圈的次级了。这样,耦合损失会小一点,灵敏度就会高一点。

楼主:
试过 不用次级,但没响,请教只用初级改怎么接?

网友:
不用要磁棒线圈的次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场效应管,就不用要磁棒线圈的次级了。这样,耦合损失会小一点,灵敏度就会高一点。

2N7000是开关场效应管,输入电容较大,有60P,使用高变比的次级线圈是合理的,可以减小对初级调谐回路的影响,否则选择性将明显下降。

网友:
用了次级线圈还能减少干扰

网友:
2N7000的源、漏极画反了吧?!

网友:
我用的场效应管都是从彩电旧高频头拆的,不用花钱,大概有百十个把。

网友:
6楼说得对,2N7000是功率管,输入电容有点大,必须使用次级线圈。否则选择性是要下降的。再有我觉得检波二极管1N4148如果换成1N60锗二极管,可能灵敏度会更高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