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加TDA2822M

楼主(2015-03-13):
前段时间凑了个9014单管机,折腾了一段时间,感觉没啥进步了。就开始琢磨升级到两管机,参照经典的阻容耦合改了下,弄出来效果不明显,恰好手头有一块2822m,干脆琢磨着来个9014+2822
先看了下坛子,有人提到过9014+2822m说效果还不错,于是查了下经典图,凑了一个,效果的确不错的说

声音清晰巨大 甚至有些刺耳

就是在图上两个电容C5和C6感觉到有点别扭。请各位看看那些地方可以改进?

以下是画图的时候参考过的图:

网友A:
我的9014+2822用的是2.5V二节充电电池,声音一开大就自激,只能在小音量下收听,最后把C5换成0.1微自激才消失,声音虽然可开大但失真又严重,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9014+2822用的是2.5V二节充电电池,声音一开大就自激,只能在小音量下收听,最后把C5换成0.1微自激才消 ...

声大失真,可能是单管机的带载能力有限所致,增加一级前置放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014+2822用的是2.5V二节充电电池,声音一开大就自激,只能在小音量下收听,最后把C5换成0.1微自激才消 ...

看你的图2822M的接法和我最初的想法一致。声音大,自激,不能听。
我回过头来检查,重新读了参考图中的2822M的图后,如果把电路分成两部分,9014单管和2822M部分,音量控制从9014单管部分改到2822M部分,就形成了我上面的图。
2822M的7脚直接接电位器作为音量控制,参照参考图。刚好就是我们的电路图的差别所在。

还有一开始自激的的时候,我焊错了8脚。

还有1,3,脚的104电容和4.7的电阻,省了电路也自激,论坛里有帖子。

网友:
2822M座子是否会造成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9014+2822用的是2.5V二节充电电池,声音一开大就自激,只能在小音量下收听,最后把C5换成0.1微自激才消 ...

输出不加消振电路,很容易自激的.然后电压尽量稳定,做好滤波,不要让动态电流影响静态电流.

网友:
TDA2822低电压性能不好不如用D类IC功放试试。或者楼主绕个变压器做推挽呵呵。

网友:
问题可能的原因:

1.在于低放总增益过高,2822增益高,前面是来复放大,等于又加了一级低放。最好是改一下电路,做成高放+检波,从检波输出信号到2822。
2.你的2822,采用的BTL电路。如果你的2822是廉价货,请测2822静态电流和2822输出对地电压。如果静态电流大于10MA,或输出电位不是电源的电压的1/2,则2822有问题。

网友:
TDA2822声音开大就失真,试试用4.5~6V电压供电。TDA2822在二点几伏的电压下表现不太好。
如果要用2节充电池供电,可以把TDA2822换成TA7368P试试。德生2P3就是用TA7368P(CD7368)的,2节充电池也可以很好地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9014+2822用的是2.5V二节充电电池,声音一开大就自激,只能在小音量下收听,最后把C5换成0.1微自激才消 ...

实机焊接上高频接地可能有环路,以前我做了一台洞洞板集成的也是这现象,由于脚位过密,洗板后解决,或是锡渣杂物。当时 shiuyipyuen版主指点有道理。希望帮到您 不用回复

网友:
我的类似机子也有声音不好的毛病,看来是省略了零件所致。

楼主:
关于2822M自激的调试请看前辈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0613-1-1.html
我是看了这个帖子和2822M的datasheet里面的电路,基本上没怎么走弯路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都是省略了喇叭消振元件起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