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修一个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5-03-13):
家中的D-LINK无线路由器忽然罢工,看电源无指示,怀疑适配器损坏,拆下测量无电压。一看,胶粘封装,只好暴力拆解。

看看做工还好,决定胡乱修修

测量保险未烧毁,输出为零,断电测输出端电阻----短路状态---应是有零件损坏,造成保护,手气真好,拆第一个元件(整流二极管),就是损坏件,其结构是双管并联,输出为1.2A,看管子大小,懒得再装一个(也无同类型号),直接测量,恢复正常。

找根扎带,捆好使用,以便下次易于拆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5A的二极管,不排除元件本身缺陷问题。是否再坏,时间来验证吧

    朋友建议你查好管子资料再维修,我干了10多年维修了,没见过这么小体积有5A的,5A的管子应该有铅笔粗。正品的RU2的体积都比你这个要大些,本来拆掉一个管子就够"乱修”的了,把这管子整成5A的就笑话了

楼主:
于是乎现在又可以上网了

网友A:
果然是乱修!稍微有点脑子都应该会想到:2个并联都坏,一个不是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乱修!稍微有点脑子都应该会想到:2个并联都坏,一个不是更容易坏?

5A的二极管,不排除元件本身缺陷问题。是否再坏,时间来验证吧

网友A:
你这管子也就1A左右的管子,适配器额定电流是1.25A,就设计来说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5到2倍,如果这个管子有2A的话就能达到设计要求,为成本考虑绝对不会多并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管子也就1A左右的管子,适配器额定电流是1.25A,就设计来说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额定电流的1.5到2倍,如果这 ...

SB5100,5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还要拍一张照片特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B5100,5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还要拍一张照片特写吗

    真没见过比RU2体积还小的5100,常见的5100都和RU4体积一样的,还真想见识下开开眼,哪个厂家设计一个额定输出1.25A的电源上5100就算了还并联的也算是奇葩了,建议您来个特写让大家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见过比RU2体积还小的5100,常见的5100都和RU4体积一样的,还真想见识下开开眼,哪个厂家设计一个 ...

好的,我只好把它再拆一次

希望看看,可以对比前几张图片以判定是一个东西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只好把它再拆一次

      干那么多年难得一见这么诡异的东西。这个5100我在联想显示器上也经常见坏的,用来给高压板供电的,也是两个并联坏一个,一般高压板也就20W左右,一个也够用,我一般也是拆掉坏的了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只好把它再拆一次

     感谢不辞劳苦再次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不辞劳苦再次拆解

幸好是用扎带捆住的,拆开不辛苦的
我也很奇怪的,2个5A的管子居然应付不了1.25A的工作电流?想想可能是管子自身有缺陷,所以才只用一个继续工作。您很认真!谢谢指教!以后有问题请多关照。

网友:
要是和IN5408体积一样的话,应该就是5A的;不过没必要2个5A并联吧

网友:
运气不错,只坏一只二极管

网友:
有时候是要运气的,年初四我的路由器电源就两只400v4·7u电容器失效,换上好的电容就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B:
1.25A的输出电流,一个SR5100足够了,这个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速度快,没问题的,建议对这支二极管加锡补焊一下,防止虚焊.

网友:
内容感谢,,手头的一个电源换了个SR260的肖特基二极管(大短路),也修好了。
一查输出短路了,按照帖子提示, 前面拆了几次都没查这个260,  一直以为是那个LNK625 的 贴片集成坏了。

太感谢提示了。我用3A40V 的   1n5822 代换了  2A的 SR260

哈哈。
导致 误判是因为 我看到输入的保险坏了。  看来还是拿表 测1下输出,输入。 比眼看实在。。 路由这个电源, 看来 输出1短路,会坏 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A的输出电流,一个SR5100足够了,这个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速度快,没问题的,建议对这支二极管加锡补焊一 ...

一个应该足够,不知为什么厂家的余量如此之大----可能是考虑长期工作,散热不良等因素吧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海信42的液晶电视,也是这个管子坏,同样是2个并联的,坏了一个,本地没有相同的管子,用了2只RU4am代换

网友:
看来楼主基本不关电。24小时工作。

网友(2017-09-21):
难道这个故障管子并联 仅仅是为了加强?还是这种管子长时间工作需要这样安排?期待中……

网友C:
厂家这样设计其实是迫不得已,首先,虽然用一个二极管能够胜任了,可是,你要知道,在如此狭窄的空间的条件下长期工作,散热成了首要考虑,如果不考虑环境因素,你这个二极管确实能担负5A电流,但是那是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测试的,所以,根据有源器件的特性分析你就会明白,温度越高,它能承受的电流越小,具体情况可以去百度看看曲线图,所以厂家只能并联两个使用,以防不测,但是因为空间小,散热条件不好,加上器件的离散性,所以参数不可能一致,总会有一个首先顶不住坏的,这就是为什么坏了一个,而另外一个没坏,但是我不建议单独使用一个,会加速损坏的,下次可不一定就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
深入学习了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建议你查好管子资料再维修,我干了10多年维修了,没见过这么小体积有5A的,5A的管子应该有铅笔 ...

5408.   508二极管也大不到那里去,只能说楼主运气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这样设计其实是迫不得已,首先,虽然用一个二极管能够胜任了,可是,你要知道,在如此狭窄的空间的条件 ...

您的解释非常到位!学习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好

网友:
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