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ULN3839A二手元件中波机,灵敏度低。

楼主(2015-03-14):
几年前淘到一块电路板,是3839A集成块的钟控MW/SW两波段机。一直想着废物利用重新装一台机。由于不用调偏流,原来想着应该很容易就搞定。
用洞洞板设计了一下元件排布,基本按照商品套件机的模板,但中周引脚不同稍微调换了一下元件的位置。磁棒用的是拆机成品,喇叭是TB买的3寸全频,据老板说音质很不错。只是功率大了点,8W,可能有点吃力。4.8V供能。
装好之后发现失望了,灵敏度很低,且失真大,完全没有使用价值。这还不像分立元件6管机,可以一级一级分析问题在哪儿。IC的东西没法插手啊!
请大家指导一下,有没有挽救的方法。原板上几枚电解电容都失效了,换成其他拆机电解电容;其余各元件焊接前已经用万用表检查过,都是好的。
精心准备的外壳,弄到一半没心情了

补充内容 (2015-3-16 20:53):
经坛友指点,确认是可变电容用错所致。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用好的可变电容(比如空气可变电容等等)和李兹线,一句话:Q值要高!

网友:
广泛生产装机的集成块,性能不会太差,关键还是看怎样应用吧。早年观摩过使用2204的蝴蝶两波段机,可以肯定至少那一批灵敏度不如标准六管机。前不久本区有帖子谈论这两个集成块,记忆中好象说可以通过改变外围元件调整灵敏度。
另外这个3吋喇叭值得考虑,现在的全频小喇叭多是配书桌音箱之类用途,为了低音频响,灵敏度相当低,需要消耗比较大的输出功率,以前适用于收音机的纸盆喇叭,3吋标称功率仅0.4瓦。

网友:
不是输入失谐就是中频失谐

网友:
我买过这个IC的套件,装好后也是灵敏度低,失真大。效果真还不如那些五管、六管的套件

网友:
我有一个酒瓶外形的收音机(是酒厂做广告用的,把收音机外壳做成一个酒瓶子),FM单波段,用的就是这个IC(也用了三极管),收听效果倒是不错。

网友A:
请问老师:外壳的四个角,是利用卫生纸中心的纸筒做的吗?

网友B:
1.这个喇叭一般灵敏度比较低的,就象电视机喇叭一样,为了音质牺牲了灵敏度;
2.调谐是否是455KHZ?
3.电位器是47K吗?
我有长风CF3591收音机,上面就是这个芯片,感觉还不错呀.

网友:
不错,看来楼主在外壳设计上下了不少功夫。3839的机子手里没有,记得书上说这个IC的性能换是不错的,先确认外围元件正常,试下调整8脚的电阻阻值,使16脚电压(AGC)与资料标准电压相符(仅供参考,不一定正确)

网友:
这个IC灵敏度,我以前有个用这个IC的收音机,效果还行。不比一般的六管机差。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两套集成的套件,都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
ULN3839A和ULN2204一样,具有五级中放,灵敏度相当高,灵敏度低是绝对不正常的。
这个片子做成的机子,灵敏度肯定不会输给六七管机的。
磁棒用20厘米的,效果好。
另外,做这个电路时,一定要注意双联和振荡线圈的匹配,这一点做不到,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其他电路都正常后,还要考虑3839A本身。
ULN3839A也和ULN2204类似,有三种后缀,即ULN3839A-1;ULN3839A-2;ULN3839A-3。这三种I后缀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个脚(好象是8脚)对地之间所接中频增益调整电阻阻值不同。其阴值选取范围三种后缀依次为:150kΩ~∞、47~56kΩ、33~39kΩ。调整该电阻时,将万用表电压档接在16脚与地之间,使16脚对地电压在1.3~1.7V之间即可。

网友C:
请楼主注意两点:
一、双联和振荡线圈的匹配。
楼主现在所用的是224Q(亦或223P)小型差容双联,请查一下原电路是否是这种小型双联电容,这一点非常重要。二者一定要相匹配才行,否则原振荡线圈不能用!
二、这个电路只用了两个中周,但特殊,有一个中周,分立件收音机中完全没有。所以尽量用原机中周。

网友:
换成GS1299数字收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师:外壳的四个角,是利用卫生纸中心的纸筒做的吗?

是啊,一个纸轱辘正好做出四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喇叭一般灵敏度比较低的,就象电视机喇叭一样,为了音质牺牲了灵敏度;
2.调谐是否是455KHZ?
3.电位器 ...

喇叭功率大,灵敏度低。换了一只收音机用0.5W喇叭试了一下,声音是大了,但整机的灵敏度还是低。调中周的时候只是找了个电台来调,没有准确的频率值。电位器是47K的。虫兄能帮忙看看您的机子上用的可变电容是270pF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注意两点:
一、双联和振荡线圈的匹配。
楼主现在所用的是224Q(亦或223P)小型差容双联,请查一下 ...

谢谢指导 原机可变电容弄来的时候就没了,看安装孔应该是四连的,真的有可能是270pF的。DIY的时候没注意这个细节,用了一只223P型可变电容。中周和振荡线圈都是用原板上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得空好好再弄一下,争取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功率大,灵敏度低。换了一只收音机用0.5W喇叭试了一下,声音是大了,但整机的灵敏度还是低。调中周的 ...

上面安装的可变是NTP牌的243B1型

网友:
收音机上的可变不好拆,查了下资料,真的是270*2的
http://www.docin.com/p-777760924.html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集成块,和楼主的一样问题,由于自己没有经验,最后失败告终

网友:
ULN3839用的中周是和其他不一样的,忘记什么杂志介绍过中周的数据。当时说这个集成块非常好的。

网友:
楼主从旧板将芯片移植过来,其它元件也应当全部移植过来,电路也不要改变,这样保证能成功.
如果原来的可变电容缺失,应该仔细看原电路板.如果原电路板振荡回路有垫整电容,则可变电容用2X270P等容双连.如果原电路板是不用垫整电容的,那么双连就是用的223P或224Q之类的差容双连.例如130P+60P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原机可变电容弄来的时候就没了,看安装孔应该是四连的,真的有可能是270pF的。DIY的时 ...

终于找到原因了,很好,祝贺你!
双联和振荡不相配,灵敏度会好才怪呢。
大四联中一般调幅双联最小也有260P×2。
可换个270P双联一试,要注意的是严格按原电路安装,尽量用原电路中的元件,不能少,也不能多,如果原来确是270P双联,电路中有285P或300P垫整电容,请注意一下,当然原电路也有这个电容。
换270P双联后,还要注意天线线圈与之的匹配,按磁棒长短,按书上数据就行了。
如其他部分没问题,灵敏度一定会好的,这个IC是很好的,调好了的话,结果会让你吃惊的。

网友:
这个IC零敏度不差的!是很好的,

楼主:
换了一只四连可变电容。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容量在260-270pF左右(万用表精度低)。替换原来的223电容,振荡回路串联了一只300pF云母电容。开机一试效果果然不同!在信号较弱的室内就可以收到不少弱信号。

网友:
这个片子用的中周比较特别,灵敏度不错的,底澡也低,也省电。

网友:
原来有一台“橘子洲”的便携机,用的就是ULN3839集成电路,好像很不错的接收效果。

网友:
ic不错,准备装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