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测1CM长铜线电感量的简易数字电感表

楼主(2015-03-14):
找了好几个电感表电路图及文章,以下文的测量灵敏度比较高,精度源便于寻找,器件为通用件.转载如下;                      javascript:;   javascript:;

本电感表共分20μH,200μH,2mH,20mH ,200mH、2H、20H 7量程,分辨力为0.01μH,所以可测量长1-2cm导线的电感。校准后的精度不低于3%,且电路简洁,体积小巧,既可做成独立的测量仪表,也可附加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上,电路见附图。

1.工作原理

该电感测量的基本原理是恒流源法。由于运放及外围元件组成一定频率的交流恒流源,然后测量串联在这一恒流源电路中电感两端的电压,从而得出电感的感抗,即间接测出电感的电感量。该电路由TL074和OP-37组成。

TL074的IC1-1组成文氏电桥正弦波振荡器。该振荡器有两个振荡频率,通过开关K1同步切换电路中的两个电容来选择频率。两个频率分别是400Hz和40kHz(理论值应为398Hz和398kHz),以适应测量大小不同电感的需要。笔者实测其频率随电源电压而变化,在本电路的条件下,若电源电压为±5V,则若电源电压为+3V,-6V(普通电池供电数字万用表工作电压),则F=.电阻R3和R4为增益调整及稳幅元件。按图中元件输出振幅约7Vp-p,折合正弦波有效值约为2.48V,波形的底部略有削波,但对测量精度没有影响。若电桥元件RI、R2选用金属膜电阻,C1、C2选用聚丙烯或涤纶电容,在电源电压不变的前提下,该振荡器的频率及振幅均相当稳定。所以电感表的正负电源均应采用稳定度高的电源,以保证电感表的精度。ICI-I输出经IC1-2跟随器隔离后,作为电感表的信号源。

IC 1-2的输出经R5--R9等5个恒流电阻(均应用金属膜电阻)转化为五挡交流恒流源,然后将Lx串人恒流电路中,由于电感感抗与电感量成正比,因而,测出了电感两端交流电压就测出了电感量。本电感表满量程时电感两端电压为20mV,不到ICI -2输出幅度的1%,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Lx感抗、附加相移、寄生振荡对恒流源的影响。由于电阻和感抗的合成为矢量合成,当感抗为电阻的1%时,合成阻抗为原电阻的1.00005倍,由此造成的理论误差.不超过十万分之五.即使感抗为电阻的10%,理论误差也不超过万分之五。由此可见,恒流源环节因待测电感造成的恒流源误差可忽略不计。同时,也可得知,本电感表的每个量程均有超量程功能,且因恒流环节造成的误差也不会超过千分之五。

IC 1-3及电阻Rll、R10组成十倍同相放大器。电感两端电压经IC 1-3放大后输人IC 1一组成的带通滤波器,滤除各种干扰及寄生振荡,输出理想正弦波。带通滤波器也有400Hz/X4OkHz两个工作频率,与ICl-1同时通过K1切换电容来改变。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LX两端的正弦波叠加有毛刺或寄生振荡,通过滤波器就十分干净了。该滤波器对于电感测量十分重要,不可省去。

IC2的增益带宽积达63MHz,属于高速运放(OP-37),可组成40kHz以上的线性整流器。整流器的输出接ICL7107组成的200mV数字表头或普通数字万用表200mV挡,即可指示出电感量。一般数字表均用TL062构成线性整流器,由于其增益带宽积仅为I MHz,因而构成的线性整流器线性范围不超过1kHz,这正是数字万用表交流挡只能测几百赫芝以下频率的原因。本电感表要对40kHz以上的交流电压整流,必须用宽带运放,才能保证其线性范围满足本表的要求。即使采用了上述OP-37,其小信号线性仍不理想,这也是本电感表3%误差的主要根源。因而,若能采用较OP-37更高带宽的运放,将会进一步提高电感表的线性个精度。

由于本电感表可测出Icm导线的电感(约0.015uH),因而在安装电路时,印刷线及接线电感均可能造成误差,所以电感Lx的插座应以最短距离接人电路。同时,为降低上述影响,电路中设置了调零电路,由R20及W组成。在20uH挡,短路电感插座调整W使数字表头指示为零即可。当用7107构成的200mV表头制作电感表的显示器时,ICL7107的IN一端(第(30)脚)应与地断开,浮地输人,以保证调零电路的正常工作。

2.电感表的校准

调零后,在电感插座中插人标准电感,例如在2ouH挡接人18uH电感,调整电阻R5,使显示18uH即可,然后再用同样方法校准其他各挡。由于20uH挡电流较大,约4mA ,已达运放输出极限,本电阻与其他各挡电阻相比要小些。其余4挡电阻基本上为10倍率的关系。其他各挡依此类推。如频率不是准确的39.8kHz,则满度阻抗不是5Ω应重新计算,按计算后的电阻值代替玩进行校准。在40kHz频率校准各挡后,将频率降为400Hz一般不用校谁。可用400Hz各挡测几个标准电感或电阻,若误差太大,可能是频率或振幅较之40kHz挡变化太大,应检查电容C7和C8是否不准或不等。

由于电感有直流电阻、寄生电容,本电感表测量的是总阻抗,因而当电感的寄生电容、直流电阻过大时,测量误差也会较大。为减少寄生电容影响,本表设置400Hz,40kHz两个频率作测量频率,当电感大时,寄生电容也往往较大,只能用低频测量,以减少电容造成的误差。对于直流电阻,若在测量频率下,电阻小于感抗的10%,则测量误差<0.5%;若电阻小于感抗的20%,pi误差<2%;当电阻大于感抗的20%时,误差过大,不宜测量,或测量后剔除电阻造成的误差。例如用40kHz测收音机中波中周电感,约585 wH,工作正常,若在 400Hz下测量,其感抗只有1.5Ω,而直流电阻高达5Ω,测出的就只能是电阻而非电感了。

另外,当测量带有磁芯的电感时,还要考虑磁芯导磁率的影响。磁芯导磁率不是常数,而是磁通密度的函数。当磁通密度为零时,磁芯有一个初始导磁率。当磁通密度增大时,导磁率上升,且有一个最大值,然后随磁通密度增大而减小,当磁芯达到磁饱和时,导磁率趋近于1。例如,用本电感表测16.5 uH的空芯电感,在20uH挡显示16.50;在200uH挡显示16.5;在2mH挡显示16;在20mH挡显示1,误差不小。而测量带磁芯同一电感时,往往各挡读数均不一样,有的误差达百分之几十甚至几倍,这并不是电感表的误差,而是各挡工作电流不同,因而磁芯磁通密度不同,导致导磁率的不同,致使电感量不同。

楼主:
javascript:;补回图纸看不到的地方

网友A:
支持下楼主,不过有个疑问:

没看到交流恒流源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运放缓冲输出级。如果前级信号稳定,可以算上恒压源。

按照此法测的结果应该是非线性的,可以配合指针表,但是配合数字表,,明显是误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楼主,不过有个疑问:

没看到交流恒流源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运放缓冲输出级。如果前级信号稳定, ...

开始我觉得有外接万用表mV表可能,后又看到mV表处要调零,还要细看..

由于家中积压太多事务,未详看该新搜索到的图,不过对前两疑点发帖时也有同感.

这图与旧的图最大优点在高频检波上使用砍波器代替检波二极管.这减少了一个半数量级小讯号非线性失真

而且砍波器不同一般地特加附件是否会对前面造成的非线性有补偿作用

补充;对于误差,在工作原理己很详细阐述用取用值极少的数学原理处理线性问题,把精度交给了稳定度极高

的稳压电源上去了

网友B:
去年我制作调频收音机时,就遇到一个70nH的线圈。但手里的电感表分辨率只有1μH。结果只能再买一块可以测量纳亨的电感表。现在看到电感表的原理图,似乎不算复杂,比想象中简单多了。
这个电路看起来真不错,分辨率为0.01μH,测量那些只有三、四匝空芯线圈的电感量太有用了。版主老师的资料中有这个电路的PCB图吗?电路图中那些三角形在电路板上如何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制作调频收音机时,就遇到一个70nH的线圈。但手里的电感表分辨率只有1μH。结果只能再买一块可以测量 ...

这图有TL074和OP-37两块主IC, 没有电路板图,两IC输出输入脚尽量靠近即可.测量接口Lx线尽量短即可.

而到200mV数显IC; ICL7101的连接是直流的,可拉到任何观察数字最方便的面板上安装

懂单片机的网友,别忘了本区目录有一个更精确的L/C表,本区既有适合【下里巴人】的L/C表,又有高点档次的

【阳春白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9346-1-1.html【再次重发!好在我有备份!测量小电戴电

容的LC表制作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图有TL074和OP-37两块主IC, 没有电路板图,两IC输出输入脚尽量靠近即可.测量接口Lx线尽量短即可.

而到 ...

谢谢老师。
再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电感,它的电感量是本身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还是说电感量数值会随着外部电路的频率电流等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

我之所以会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在A、B两块电感表上,用某个固定电感测出来的读数相差较大。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两块电感表的测量精度不同所造成的,还是因为两块电感表测量时的频率不同从而使电感的电感量发生变化?(根据各自说明书上参数,A表的测量频率是200Hz,B表的测量频率是5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再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电感,它的电感量是本身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还是说电感量 ...

应是高频那块测的比较准,一般都要尽量使用接近使用频率来测电容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有TL074和OP-37两块主IC, 没有电路板图,两IC输出输入脚尽量靠近即可.测量接口Lx线尽量短即可.

而 ...

运放可以实现精确的模拟线性检波的。

真正的恒流源。我购买的原件还在路上,等到手后,我发个适用于数字表的L表外挂。

网友:
这种会好点吧。晶振产生100KHz信号,也可以用文式电桥产生

网友C:
建议版主拍电脑屏幕上的图时,可采用红蜻蜓截图软件直接截需要的部份,很清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版主拍电脑屏幕上的图时,可采用红蜻蜓截图软件直接截需要的部份,很清楚的

直接用Alt+PrtSc组合键,屏幕上显示什么就能截下来什么。windoqs 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Alt+PrtSc组合键,屏幕上显示什么就能截下来什么。windoqs 自带的

那我用的DELL键盘右上角有一个PrScrn键,但和Alt键一起用无任何反映,键盘上无其他类似的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