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R表保护电路的探讨

楼主(2015-03-14):
       在ESR表测试端,一般设有阻容保护电路,目的是防止在线测量或误测带电电容时,损坏ESR表,高压电容隔断直流高压,使其通过电阻放电。两只二极管把测试端引入的电压限制在0.7V,从而保护了ESR表。
       这是我制作的《超级ESR表》,没有加入阻容保护,只有二极管,所以测量前必须对电容放电,尤其是高压电容和在线测量时,不能马虎。二极管的结电容对测量误差影响极小,可忽略不计。测量1Ω1%中值、2Ω1%、3Ω1%电阻、100μ和2200μ电解电容也非常准确。(鼠标放图片上有简要说明)
          详细测试 图见【参赛】超级ESR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或超级ESR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加上阻容保护电路后,见下图。
         但是加入的保护电路,也给仪表测量的可靠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甚至误判。放电电阻的影响可以忽略,电容的影响非常大。在我的表笔上串联一只1μ400V电容,先看看实际的测量情况。
       可见,测量数值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ESR表是采用阻抗法测量电容的ESR值,使用较高频率(100KHZ)的测试信号,使容抗远远小于ESR值,即可忽略不计,从而测出ESR值。但是1μ400V电容的容抗Xc=1/(2πfc)=1.61Ω,比中值电阻还大很多。由此可见,保护电容仅管能有效地保护ESR表的安全,但又使ESR表完全失效。再好的表,串入保护电容后就不知道是什么表了!因此,要想准确测量电容的ESR值,则保护电路不能使用电容,使用前必须对被测电容放电!

网友A:
加个放电电路,定时自动切断行不?

网友:
再好的表,没有保护遇到疏忽大意的时候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放电电路,定时自动切断行不?

        是个办法,时间继电器可以,切换表笔和电路,我的表用1.5V电池,没办法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时间继电器可以,切换表笔和电路,我的表用1.5V电池,没办法加了。

是否可考虑用干簧管做继电器?自绕1.5V的线包。

网友C:
那个电阻是电容放电回路。那个电容是隔离电容,实际上起不到保护作用。

最早这种电路应该是薛老师的ESR表电路中,或许有更早出处,不详。我记得在某论坛看到反馈说该电路误测400V680uF电容(有残余电量),1N4007烧毁的事情。

原理很简单:1uF隔离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突然接上高电压,脉冲电压会直接通过电容加到电容的串联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是电容放电回路。那个电容是隔离电容,实际上起不到保护作用。

最早这种电路应该是薛老师的ESR表 ...

        最早是2011年薛国雄发表在《无线电》上的文章。影响测量是最大的缺点。任何仪器都不是万能的,误测带电电容就要付出代价。所以还是养成好习惯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考虑用干簧管做继电器?自绕1.5V的线包。

       加上也不实用,谁会拿ESR表去给电容放电呢?还是养成个好习惯吧。

网友:
还是放电是正解。

网友D:
几个思路:
    思路1:用两场效应管“背靠背”连接起来串到测量端,当检测到测量端电压超过某数值时把场效应管关断。问题是又是高压又是低阻,这场效应管……。
    思路2:用继电器,当检测到测量端电压超过某数值时继电器断开。不知道速度够不够,继电器耗电大,需要单独供电,或带磁铁或能“记忆”的继电器。
    思路3:直接用空开,看淘宝DZ47有1A电流的规格,可以把脱扣线圈并到测量端口,用二极管隔离下,正常测量时二极管不导通,不影响,当测量端电压超过0.7V时二极管导通,电流流过脱扣线圈空开跳闸。电流不合适可以重绕脱扣线圈,可串电阻限制冲击电流。缺点体积太大,不知道速度够不够。
    思路4:设置“按下测量”键,按下时测esr,不按时是100V电压表,不分正负极,超压打表但不会损坏表头,同时提供泄放电阻对电容放电,例如并个烙铁芯。缺点操作不便。
    思路5:上条操作不便,故做成自动的,当检测到测量端电压超过某数值或外部阻抗大于某值例如100Ω时是电压表,反之是esr。

网友:
说的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思路:
    思路1:用两场效应管“背靠背”连接起来串到测量端,当检测到测量端电压超过某数值时把场效 ...

         这几种思路中最后一种最成熟,等有了更高档的仪器用上也值了。这简单的ESR表配上这种保护电路,有点象金丝笼子养麻雀哈,比喻不恰当请别怪罪。

网友:
最后一个电路上实现起来似乎不难,只是通过继电器执行,继电器耗电太大。

网友E:
看这个电路没必要加那个电容放电电阻改到50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电路没必要加那个电容放电电阻改到500欧的

       如果误测带电上百伏的电容,即使再小的电阻也不能阻止高压进入表内电路,会损坏一大片元件。
    在这里可能就是所谓的“熊掌和鱼”的道理吧。

网友:
确实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期待进展!:victory 继电器方式也许可行。我在METRA XK UNIMET老万用表上做过测试 1.5倍标称电流就能成功触动保护。最多2倍吧。不过那是1毫安的表头。不知道微安级表头会怎样。

网友D:
思路6:串保险丝。从有保险丝的万用表看可行。要注意保险丝本身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6:串保险丝。从有保险丝的万用表看可行。要注意保险丝本身的电阻。

        嗯,100mA或200mA快速熔断保险丝,可以试试,但有点胆颤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