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电子管要把屏极做在头顶呢

楼主(2015-03-14):
有些电子管屏极在头顶,是什么考虑呢?百度出来这么一段话:

对于一部分屏压很高的,超过800V的,若仍做了和灯丝在一个圆周上的话,容易跳火引起失效,所以,部分工作电压很高的管子,如屏压1500V的805电子管,只能使用屏帽(就是屏极),多见于直热式三极管。其作用就是屏极。

各位老师看看是这样的吗?那有些管为什么栅极也要做头顶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屏极做在电子管的顶部这个说话不正确,应当是屏极引线帽在顶部,而屏还是与其他电子管一样是包作帘栅及栅极与阴极的,屏极的引出线做在顶部主要是考虑屏极引线上的高压可能会经管座或接线对地放电而设计置于管顶的,至于楼主所说的栅极置于顶部,一个可能是为了减少干扰或接与相接的元件接本方便而这样,在这里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B:
在顶上就是为了增加绝缘强度的,栅极不光在顶上出来的,还有在侧面出来的,神奇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就有一种侧面出栅极的FU-7管子,是为了降低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屏极做在电子管的顶部这个说话不正确,应当是屏极引线帽在顶部,而屏还是与其他电子管一样是包 ...

感谢回复~我的表达确实不准确, 应该是说屏极从顶部引出~彩电显像管的聚焦极好像也是高压, 貌似是从尾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顶上就是为了增加绝缘强度的,栅极不光在顶上出来的,还有在侧面出来的,神奇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就有一种侧 ...

感谢回复~如果放顶部就和其它管脚距离可以大很多了~805, 845这两种管子工作电压差不多, 不过一个屏极从顶部出来, 一个就从下面出来, 这又是什么考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表达确实不准确, 应该是说屏极从顶部引出~彩电显像管的聚焦极好像也是高压, 貌似是从尾部出 ...

  谢谢你的关注,彩电的显像管的聚焦极确实是从其管座处引出来的,但是聚焦极的管针与其他各极的管针是接开了距离的,同时采用绝缘强度高的塑料,另外聚焦极是一静电形式的直流高压,比较稳定,所以设计管座的耐压条件相对于电子管屏极直流高压载有音频电压的幅度变化的直流高压来得要低些,同时由于当时电器绝缘材料的耐压强度没有显像管时代的那样高,这就是现代的彩色显像管的聚焦极为什么能做到一个管座上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彩电的显像管的聚焦极确实是从其管座处引出来的,但是聚焦极的管针与其他各极的管针是接 ...

这样说就更明白了~我之前没想到绝缘材料对交流和直流是不一样的. 功率管不光工作在高压下, 还有工作在高频下的, 所以发射管这种大部分都是从顶上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