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玻璃二极管如何区分整流、开关和硝基,外观很近似

楼主(2015-03-14):
有一块可控硅调速的控制板上有三只小玻璃二极管,外观近似,我区分不出来,请高人指教区分它的窍门,谢谢!

网友A:
你确定是二极管?  不是放电管?

网友:
是不是肖特基管,可从正向管压降判断,肖特基管<0.5V(小电流时)。
ON/OFF切换时间短的通常被叫做“开关二极管”,如果没用到那份上,可不必介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二极管?  不是放电管?

如果还有放电管,那我就更懵了。手持的电动仪器电机高速旋转,可调速的控制电路板,有安规电容,可控硅。

楼主:
我也分不出来,是不是整流管,我买了几个IN4148,不知道行不行;谢谢楼上二位老师的关注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有放电管,那我就更懵了。手持的电动仪器电机高速旋转,可调速的控制电路板,有安规电容,可控硅。

你不上图片根本没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有放电管,那我就更懵了。手持的电动仪器电机高速旋转,可调速的控制电路板,有安规电容,可控硅。

也可能是玻璃管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上图片根本没人知道

照片也不太清楚,太小了,谢谢超版关注。

楼主:
照片不太清楚,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也不太清楚,太小了,谢谢超版关注。

万用表捅一下不是就真相大白了?

楼主:
第一张照片并排两个二极管,我猜是整流二极管,因为是220V交流电入口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第一张照片明显是阻容降压,上面那个黄色的是稳压管,下面那个是用于泄放回路的,一般用4148就够了 ...

我照片照的不清楚,第一张图片中的黄色方块是一个安规电容,它下面并排两个近似一样的二极管,这个是稳压还是什么不清楚。

楼主:
用表测是单向导通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我要休息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