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东方红袖珍小表MF-88

楼主(2015-03-15):
少见的兰州东方红袖珍小表MF-88,外壳尺寸与MF30相同。

这块表烧了13.5Ω和135Ω两个电阻。

网友:
还一块MF  30

网友:
不错的小表。就是灵敏度有点低。

网友:
外~眉清目秀;内~中规中矩。
一块好表!!

网友:
北方的表还真见得不多.亮眼了.

网友:
兰州东方红仪表厂当年在mf30的基础上增加了晶体管hfe测量功能,并将其命名为mf30-1。后来又在mf30-1的基础上生产了mf88(灵敏度降低,使用了印刷电路板和内磁表头,成本降低不少)。故mf30-1和mf88只有兰州东方红仪表厂生产过,产量不多。

网友A:
mf88的表盖和后盖可以与mf30互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88的表盖和后盖可以与mf30互换

老兄见识多,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见识多,佩服佩服

彼此彼此!你也是超级表迷啊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