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电子称只显示0.0,不显示重量

楼主(2015-03-16):
   人体电子称是玻璃面板的,外接DC3V电源后,液晶屏幕只显示0.0,施加荷载后依旧,何故?
   拆后,测四脚各组(每3条)连线间电阻值均为1K、2K左右。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外接3伏?焊了线头?不会是焊接时静电穿了牛屎片吧?

网友:
没有拆过,拆开看看说。

网友:
这种都是牛屏芯片的吧?

网友A:
20来块的东西,修了都不值维修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来块的东西,修了都不值维修费吧。

不在于所修物品的价值,而在于修理的过程,那种煎熬、执著,可谓是种“享受”。

网友:
查下四个脚上有没有压力开关什么的?

网友:
看一下稱重傳感器有沒有訊號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在于所修物品的价值,而在于修理的过程,那种煎熬、执著,可谓是种“享受”。

       一个电池一个牛屎芯片一个压力传感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你想维修应该去熟读原理才维修,那么你应该发的帖子就是“人体电子称的工作原理”类似的问题.如果你连基本原理都不懂那还修什么呢?即使你碰巧修好了,你连原理都不清楚你又有什么提高呢?在没有基础也不懂得它的工作原理前您来这里发帖问又想获得什么呢?以为故障简单想让哪个师傅告诉你哪个元件坏了换上就好然后获取所谓的“修好的成就感”?
    前两天刚刚有个坛友,茂茂然得把一个无刷电机风扇拆了然后再反接电压把东西弄烧了才上来发帖问怎么让这风扇反转!再此告诫各位初学者,要修一样东西请了解产品的工作原理再维修!

网友:
拆开上图看看下

网友:
重力感应器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池一个牛屎芯片一个压力传感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你想维修 ...

修理一些小东西只是本人的业余爱好而已,至于阁下所说的“进步”,不敢奢望!主要精力还要放在工作上,我不喜欢看电视,只愿听广播,听的过程手不愿闲着,尽管水平有限……,但很执着!

网友:
基本没得修的,要是外国的还可以修

网友:
我有两台人体秤,由于不懂原理压在手里了,我在网上一直找不到资料,请老大提供一些线索,真诚渴望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B:
你的电子秤是什么牌子的,据说有的电子秤有除皮重功能,这电子秤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哪位大侠可有信息提供啊!期盼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子秤是什么牌子的,据说有的电子秤有除皮重功能,这电子秤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你说的有点道理,有些电子称有时钟/公斤/磅/日期/读秒等功能.称重的确有重置零的除皮功能.

如若置于读秒,而又未按【开始】,有可能会称重无反应.

或置于【调时钟】,【调日期】,称重也不会有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有点道理,有些电子称有时钟/公斤/磅/日期/读秒等功能.称重的确有重置零的除皮功能.

如若置于读秒 ...

回版主:我自己就用着一小台秤,就有英制公制、换算、以及除皮重功能,并且还有单价换算功能......

网友(2015-04-18):
这种称  要先自检的  方法就是手或脚碰一下称盘   那样字就会显示 然后自检  然后才能称重

网友:
你可以在四个受力脚之间反方向用力拉一拉,我的一台日本体重称就是这样修复的。

网友:
传感器坏了

网友:
期待人体秤原理资料(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D: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看了,牛屎封装!求资料,各位大侠有资料的请帮忙!

网友:
版主啊,帮帮忙吧,真的找不到资料啊!先谢过!!!

网友:
期待、等待、等待……